请教FPGA查表法的原理

楼主(2010-05-08):
我想用FPGA来产生函数波形,比如sinx之类的。想用查表法来实现,我不知道怎么把一张表的数据打入FPGA中去,怎样用Verilog语言编程实现表数据的存入和读取?(单片机有存储器空间很好弄)如果谁有类似的参考程序,资料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用LUT实现一个rom就可以了。举个例子

input [3:0] addr;
output [7:0] data;

always@(*)
    begin
case(addr)
4'b0000:data = 8'b1111_1111;
4'b0001:data = 8'b1010_1010;
……
4'b1111:data = 8'b0000_0000;
endcase
end

网友:
二楼方法可行,但是如果数据量大,则操作不方便
FPGA宏模块里面有ROM的模块,把你的数据做成mif文件存入这个ROM当中,然后在程序上即可实现对这个ROM进行读写~

网友:
量大直接用ip核,数据存在coe文件里即可。

网友:
mif存进去!请参阅DDS的做法!

网友(2011-08-24):
定义一个函数也行吧

网友:
.mif 初始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使用的是QUARTUS II,可以调用他的rom模块,不过之前你要把你的波形数据通过matlab转换成.mif文件,然后调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