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美化版 USBee AXpro / Saleae 发布

楼主(2010-05-08):
本版本是USBee AXpro / Saleae 的山寨改进美化版。

针对俄罗斯版本,进行了以下修改与重新设计:

俄罗斯版双通道共用部分电路,互相影响,当一个通道上有电压时,会改变ADC ref参考电压,从而影响另外一个通道上的采集值,表现是AX pro中双通道电压表不可用,当端口无信号时,示波器和电压表采集电压也不归0;模拟部分重新设计了双通道的前端模拟电路,两通道互相不影响,无信号输入时,通道仅仅采集到微弱噪声,而不会有大的直流漂移。支持软件控制通道切换。

当没有信号输入时,电压表测得值接近0
俄罗斯版通过adc内阻做量程变化,会有较大误差,并且这个误差会跟随输入信号直流电平变化,事实上俄罗斯版的量程和偏移可调,但却无法校准,测得的值也不具有量化意义,改进版本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独立的偏移电路,参考源产生电路,比例电路等,可以精确校准。
俄罗斯版带宽小于1M,改进版重新设计的前端电路使达到3M以上,测量范围达到-10V - 10V符合AX Pro官方标称。精确调整过补偿电容,能够正确复现方波上升沿情况。

100K - 3M扫频信号,可以看出带宽基本达到3M

采集1M 20V Vpp的正弦信号

精确调整补偿电容后,能够正确复现方波上升沿

添加数字和模拟通道添加保护电路,防止超出量程的信号损害仪器甚至电脑。
更加符合原版的设计,通道开关自动配置,CLK,TRIG,电源等引入,和原版保持一致,以支持原版软件功能。使用Jlink仿真器外壳,有贴膜,更美观方便。与软件颜色一致的双排杜邦线,方便测试。

更加彻底的开源:
原理图(Orcad版本):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2370.rar(文件大小:30K) (原文件名:AXPRO_DSN.rar)
原理图(PDF版本):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2371.pdf(文件大小:33K) (原文件名:sch.pdf)
PCB(Allegro版本):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2372.rar(文件大小:193K) (原文件名:axpro_BRD.rar)
PCB(PDF版本):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2373.pdf(文件大小:218K) (原文件名:PCB.pdf)
说明:本人保证原理图,PCB均与实物一致,除了以下一处:板子焊接回来后,发现带宽没有达到预期,在输入端添加了补偿电容,已经更新到原理图,PCB焊接位置在电位器下面,无对应封装,根据调试,值小于0.5pF,不同板子略有差异。

计划按照三个版本提供,本人长时间不在线,发货等不能及时处理,请淘宝资深卖家代售。

完整版
包括完整系统,外壳,贴膜,标签与杜邦线,已经调试好量程,偏移,补偿电容。到手即用。

USBee AX Pro 版本 (原文件名:IMG_4537.JPG)

AX Pro DIY版
包括1:已经焊接全部数字部分电路的电路板,烧写DX pro固件,到手后可测试数字功能,模拟部分需要自购芯片焊接调试,不提供单独支持,遇到问题可在论坛讨论解决。需要添加购买的芯片零售成本约为60元。
外壳,标签(需要自己贴上),杜邦头与杜邦线(自行组装),透明热缩套管约30cm,通道标签(需要自己贴上)。

Seleae 版本
仅包含数字部分,预装Saleae固件,帖Saleae专用标签,杜邦头与杜邦线已对应组装。到手即用。

Saleae 版本 (原文件名:IMG_4320.JPG)

淘宝卖家链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319868943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320008753

网友:
不错,可惜买了另一个玩具了

网友:
这个不错,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知道 普通应用够用了不

楼主:
这个东西的优势都在功能和软件上,可以使用低速单片机,音频等场合。不太适合调试高速系统。
因为软件会更新,请大家到usbee网站下载: http://www.usbee.com/ax.html

网友:
楼主,你的WEAKUP不接,芯片能正常工作吗?
我的接地可以正常工作,就是芯片发热厉害,如果WEAKUP不接,USB就无法识别了。

楼主:
可以不接,接了以后的问题就是saleae二次枚举会失败,请参考器件手册描述。

楼主:
我碰到usb不枚举的问题,很多情况都是晶振不准,更换晶振就好了,有些焊接的板子,兼容性不好,挑usb线,也可以更换晶振解决,你看下你的不枚举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因为我的用了一个USB HUB,16通道的,我的WEAKUP本来是接了地的,我割断地线后,就无法识别,重新连到地又可以工作正常。

网友:
另外,你的芯片发热不?

楼主:
不发热,建议你多焊接几块试试

网友:
我焊了4块,一共是8个CYC7C68013A,都是一样的发热。

网友:
不知道这个的特性如何?大家有什么样建议?谢谢

楼主:
to: lgx169 , 你一个板上两片,能取下一片单独调试吗?

网友:
我单个也试过,同样热!

CY7C68013 批次0901 好像还是韩国产的哦!

网友:
请问 coffeerr2004 :

AX Pro DIY版 与 Saleae 版本 是否除了固件之外,其余部分都是一样的?
我看了AXpro和Saleae的官网,发现AXpro功能多一些,Saleae界面更丰富易用。
购买了以后我可否根据自己的需要,烧写不同的固件?固件能上传上来吗?

楼主:
To: lgx169,那就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了,你要不介意可以发一套有问题的来我帮你看看。

TO:  y_square
版本说明:
版本1就不说了。
版本2和版本1的区别是,标签没有帖,杜邦线没有组装,模拟通道器件没有焊接,适合用来升级成版本1。推荐这个版本。可以减少我逐个调试的工作量。
版本3:标签不同,如图,杜邦线也不同(通道少些,颜色与软件对应,无通道标签),烧的是saleae的固件。

如果版本3功能上可以升级到版本1,但缺少杜邦线通道(版本3的杜邦线只有10根,版本1有16根),版本1对应的标签(简图),且需要重新烧写固件。

usbee系列固件可以使用软件烧写。
saleae的固件修改需要用编程器烧写。

对应软件与固件:
AXPRO 固件 ourdev_552651.rar(文件大小:105字节) (原文件名:usbeeaxpro.rar)
Saleae 固件 ourdev_552652.rar(文件大小:102字节) (原文件名:saleae.rar)
Cypress升级软件 ourdev_552653.rar(文件大小:26.03M) (原文件名:cy3684_ez_usb_fx2lp_development_kit_15.rar)

楼主:
申请 加酷

网友:
固件格式是IIC文件,这不是固件吧? 只有几十字节的大小,是不是发错了?

楼主:
没有错,真正的固件是驱动加载的,这个里面是pid和vid,用来加载驱动的。

网友:
很漂亮,尤其是外壳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原理图中的两个高速运放,为什么前一级用AD8605,后一级用的是AD829?
为什么不都用AD829,或者都用AD8605?

网友:
如果版本3功能上可以升级到版本1,但缺少杜邦线通道(版本3的杜邦线只有10根,版本1有16根),版本1对应的标签(简图),且需要-----------------------------------------------------------------------

这个“如果”是笔误吗?没看明白。应该就是三个版本的PCB是一模一样,是吧。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问题我再自己研究一下,到时候再分享一下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来很不错发现你的版本ADC用的是TLC5510而且加了双通道切换,原来网友贴的图上用的是AD9283. TLC5510好像便宜一点但是速度慢些20Msps vs 100Msps。原装的里面用的是什么AD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版本3功能上可以升级到版本1,但缺少杜邦线通道(版本3的杜邦线只有10根,版本1有16根),版本1对应的标签(简图),且需要-----------------------------------------------------------------------
这个“如果”是笔误吗?没看明白。应该就是三个版本的pcb是一模一样,是吧。

嗯,这个3个版本的PCB从照片上看都是一样的,大概版本3焊上空位的模拟部分零件应该能升级成版本1,当然EEPROM得重新写。

楼主:
笔误,pcb完全一样的。

示波器采样率是最高8bit@16M,这个adc完全符合要求,原装不清楚。

前端没有采用ad827的原因,是ad827输入阻抗不高,放在前端,会导致带宽损失厉害。

用ad827的原因是我这里有些库存,做别的东西剩下的,下个版本可考虑换掉,因为这个芯片确实不超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原理图中的两个高速运放,为什么前一级用ad8605,后一级用的是ad829?
为什么不都用ad829,或者都用ad8605?

其实我也有个关于前级运放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一级用两个单运放AD8065而不用一个双运放AD8066,既然第二级用了一个双运放AD827?

网友:
回复 楼主:
笔误,pcb完全一样的。
示波器采样率是最高8bit@16m,这个adc完全符合要求,原装不清楚。
前端没有采用ad827的原因,是ad827输入阻抗不高,放在前端,会导致带宽损失厉害。

嗯,这个有道理,AD8065是Fast FET运放,MOSFET结构的输入阻抗很高。那不如后级也用AD8065算了,简化零件采购种类啊。甚至用两个AD8066更简化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这个版本方波发生器功能有吗?占空比可调吗?

楼主:
有这个功能,与原版相同

网友:
有创新,很不错,建议加酷!

网友:
呵呵,宜放些到阿莫邮购部,方便网友购买。

网友:
帖膜挺漂亮的,怎么弄的啊?

楼主:
贴膜是外面加工的

网友:
弱问一下,楼主电路图中的TR_SEL是干什么用的?
不加缓冲的话,输入的信号范围是否受限?加了缓冲的话,缓冲的方向是否需要手动选择?

网友:
这个软件有提供下载的吗?

楼主:
软件可到usbee网站下载,tr_sel 不是方向选择,也就是说不能接驱动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20PIN杜邦线好漂亮,可否搞点到淘宝上去卖啊?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怎么人跟进了?是不是楼主价钱有点高啊,我挺想买的,等待降价呢,呵呵!

网友:
我那里有16通道的,也才160,看你觉得贵不?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39013&bbs_id=3055这里有图片。

楼主:
其实这个器件成本都接近100元了,再加上PCB(6元),贴膜加工费(600元200张),套管及标签(约7元),焊接费(23元,450个点),用波形发生器租个调试的耗工,总体成本接近160元,还要给淘宝代理提成(现在调试速度跟不上,代理建议提价,我都拒绝了),已经算是很超值了。想省钱的朋友可以购买saleae的版本,才99元,比其他人的99元版本多出:漂亮的外壳和排线,保护电路,升级潜力,贵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朋友说确实不贵,利润100%都是可以的。个人觉得而已,想JLINK V8那样,呵呵,利润几块钱,十几块钱,还是有很多人做。
说真的,我真觉得东西挺好的!!

网友:
好羡慕LZ的杜邦线啊

网友:
我有2*10的杜邦线,你要的话我可以卖一点给你,比较贵,5块多一条,见图:

网友:
楼上的在那里呢?

网友:
2×10 总共5块多?

网友:
2*10总共5.5的样子,长是30CM,线是22号线。

网友:
做得真不错,很认真负责,赚点钱真辛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在哪里呢?怎么联系你?

网友:
我深圳的啊,你要线材啊,QQ:53676409

网友:
你是专业提供线材的还是?

网友:
请问,楼主:你引出的TRIG及CLK_OUT两个引脚的信号有什么用?使用示波器功能时这两个信号需要的吗?

楼主:
不是必要的信号,但原版有,有些功能需要用到这两个脚,参考原版说明书。

网友:
Trig信号可以使用外部触发

楼主:
AXPRO 完整版本 配件升级!
测试杜邦线

测试线升级1 (原文件名:IMG_5020.JPG)

测试线升级2 (原文件名:IMG_5021.JPG)

测试线升级3 (原文件名:IMG_5022.JPG)

网友(2010-06-07):
我前两天买了一套,看起来很不错

但我打开看的时候,里面的电路有修改过了,电路器也从4个变成了3个,楼主可以把最新的电路图和PCB板放出来吗?谢谢

因为我需要修改量程,现在的最小测量是 +/-10V, 78mv, 我需要临时修改成 5V, 20mv 使用一下,谢谢了

网友:
是的,我的发的也是新版的,请LZ提供新的电路图啊!

网友:
发了这个月工资就买···等我··

网友:
大概分析了下,新版应该改了以下:
1)RV4 改成了固定电阻
2)AD827 改成两个 AD8065

请楼主最好把新电路图贴出来,谢谢了!

另外,AX pro 的模拟只能到 16M 的采样, DX 的模拟却能到 24M, 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有研究过吗?

楼主:
是的,大家都注意到了,最近出的完整版已经是新版了(saleae和diy版本仍然是老板),AE1005版本,板子小有改动,性能一致,现在在公司,晚上就发图及PCB。

楼主:
没有信号源的朋友,需要修改量程,可以将模拟探头连接至板上3.6v稳压管输出及地,进行电压标定。

楼主:
设计文件来了:

良心保证以下设计文件既是打板文件(ae1005版本),大家放心。(说明:近期出的saleae及diy版本,仍然是老版本ae1004,设计文件见楼主贴)

网友:
顶楼主,正在学习中。克隆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计文件来了:
良心保证以下设计文件既是打板文件(ae1005版本),大家放心。(说明:近期出的saleae及diy版本,仍然是老版本ae1004,设计文件见楼主贴)
原理图pdf格式

谢谢楼主,很不错,看 taobao 上卖得不少,呵呵

我的量程已经调好了,只是我原本以为单示波器有 24M 的采样速度,却发现 AX 只支持到 16M, DX 单通道就可以到 24M, 不知道要是下成 DX 的 VID,PID 是否就可以支持到 24M 了(AD 稍超一点点应该问题不大吧)

另,我还有一块 Saleae 的板可以用作 DX 的另一半,放在一边不用就行

网友:
刚订了一套,觉得要是配点带钩子的线就更好了。

网友:
  感觉工作起来很费资源,必须使用USB2.0连接,试验用一个1MHz标准方波输入虽幅度没减波形显示已经变成圆角。1MHz频率以下输入带通调整的还是很不错的。

  我是想要监视一个I2C总线,还想请[coffeerr2004]帮助指导一下,谢谢!

  1、测量I2C总线如何设置触发?

  2、如何划定测量范围?

  3、详细操作步骤。

网友:
这个版本是算接近完美了吧!有买了的说一说使用情况,让我们参考一下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行,你看这两个原理图数字通道接法是不同的。

回复 网友E:
质量差的勾子(1-2元的),不能勾到soic芯片管脚的,而且用几次就坏了,勾不住了,用过的人都知道,有种5元的飞机(测试夹),质量不错,但勾子头太大,也不太好用。我自己一般测试都是焊接插针的。有时在杜邦头上插根插针,点测。现在做板子都会留专用测试排针了。

好的测试夹(hp的),我在本地市场也找到,买了些价格15元一只,算来二十个夹子比仪器还贵,也没向大家推荐了。

回复 网友F:
请你到usbee下载手册,里面有详细操作指南,当然不能测试1M方波,测试方波一般要求7倍带宽,既是示波器达到7M带宽才能比较准确复现方波,这个示波器带宽3M,详见手册。

楼主:
usbee suite 手册:
http://www.usbee.com/usbeesuitemanual.pdf

usbee ax pro 手册:
http://www.usbee.com/axmanual.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90楼】nature
请你到usbee下载手册,里面有详细操作指南,当然不能测试1M方波,测试方波一般要求7倍带宽,既是示波器达到7M带宽才能比较准确复现方波,这个示波器带宽3M,详见手册。

  出差了几天,刚看到回复。 就是因为“usbee下载手册”说的很简单,几乎就没有描述 I2C 这一项的使用方法,才在这里发问的。您是生产商可能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很希望能写上几句,也能免除客户们少走弯路。

网友:
I2C测试:把采样设为1M,触发设为下降沿触发『抓取start信号』,储存深度就看你的的I2C通讯时间了,改天空了 我来上个图解说明吧!其实也很简单自己摸索下就好....

网友:
昨天刚收到楼主的产品,今天按手册一步一步的学习使用中。
在模拟通道校正测试时设备报:CH2 failed Calibration。
请楼主明示!!
奇怪,现在又可以校正了。
刚开始时不行,CH1、CH2都接GND,“数字电压表”程序显示CH1:-0.0x V,CH2:-0.1x V。
现在CH1、CH2都接GND,“数字电压表”程序显示CH1:-0.0x V,CH2:-0.0x V,就都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恭喜恭喜

网友:
saleae的版本楼主的淘宝店缺货,什么时候能再上货啊?

楼主:
因为ax pro需要逐个调试,比较耽误时间,最近工作忙,已接单还没有调试完。现在购买的可能需要3到4天发货,随后有可能变为现货状态(只会有几台库存),可联系淘宝店家,建议直接购买,发货顺序也会根据下单顺序安排,先到先得。

网友:
嘿嘿,好东西啊,平时用用要求也不高,速度也不快

网友:
  我是5月31日“掏宝网”购买的,初次使用还是有点摸虾,用熟悉了,感觉是个很好的东西,尤其是这种测量形式给用户带来很大方便,我敢打赌,这种测量工具一定是将来的发展方向。

  美中不足的就是速度太低(这怨不得店主了),如果采样频率能高过50MHz那就用处大了,就可以适用于中、高档次的单片机调试,如PIC16F88 or PIC18F458 等等。

  现在采样在16MHz测量时真是感觉力不从心,支持楼主再接再厉发展,通道不要多,只要速度快,谢谢!

楼主:
我觉得这个帖子虽然没有完整的设计,但却有本人改进部分的全部设计源文件,也可以进行完整diy,甚至比很多论坛的帖子资料资料更加完整。 站长如果不允许销售,建议删除销售链接即可,可以保留一个讨论的平台,如果和论坛主旨有悖,也就删了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个东西的所谓固件其实就是一个USB设备ID,程序是联机后由上位机下载到RAM内运行的,而上位机就是国外的原厂软件,所以并没有什么下位机的软件源代码可提供的。

就DIY来讲,楼主位的资料已经足够DIY出可使用的成品,资料算是齐全的了。

网友:
这两个东东在国外是商用销售,并不是开源的作品,而是盗版,因为它们采用的CY的主控是通过电脑来加载程序的,因此国内和俄国的盗版主要通过修改EEPROM里的标识(也就是所谓的固件)来欺骗上位机软件,从而进行工作。

USBee-AX-Pro 的售价是$545
主页:http://usbee.com/usbeeax-protestpod.aspx

Saleae 的售价是$149
http://www.saleae.com/logic/

楼主:
是的,原设计是商业产品,除了上位机软件没有源码以外,其他源文件全在本帖里了。

楼主:
感激两位和站长的支持。

网友:
Allegro没有,打不开PCB文件,楼主能不能搞个AD6的版本啊?

楼主:
新版ad可以直接打开allegro的图,可能有些细节丢失或者错误,但用来浏览是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版ad可以直接打开allegro的图,可能有些细节丢失或者错误,但用来浏览是够了。

我用的是AD6.9,打不开Allegro的PCB,只打开了原理图,在淘宝上买了一个你的AX PRO,商家也不能提供这类资料,只能来这找你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确实很好用的,并且USBee和Saleae可以不用更改ID,只是通过更改设备的驱动程序即可以完成切换,两家的软件我都实验成功!相较而言,USBee的软件更好用,有单独的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以及专业的USBee Suit,已经很完整了!Saleae基本可以不用!
200多买这个我认为非常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图本来就是allegro画的,ad的版本肯定是提供不了。

关于 ad能不能打开 allegro的图, ad6.9 我不怎么用,电脑上都没有装,只是搜索说有些人能打开,也请知道的来说说。
如果打不开,建议安装cadence allegro,看图可以只装viewer,免费,很小,也不需要破解。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褒奖。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本来就是allegro画的,ad的版本肯定是提供不了。
关于 ad能不能打开 allegro的图, ad6.9 我不怎么用,电脑上都没有装,只是搜索说有些人能打开,也请知道的来说说。
如果打不开,建议安装cadence allegro,看图可以只装viewer,免费,很小,也不需要破解。
那就麻烦你导个PDF吧,cadence allegro下载一个可能也会很累,谢谢。

网友:
请问LZ,如何“不用更改ID,只是通过更改设备的驱动程序即可以完成USBee和Saleae的切换”。
详细介绍一下嘛。

网友:
改.in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I:

pdf格式的pcb, ae1005版本ourdev_563055VVE5H4.pdf(文件大小:215K) (原文件名:ae1005.pdf)

回复 网友K:

应该是的,在saleae的驱动配置文件中,找到pid和vid,改成usbee 的两个id,就可以让usbee ax pro安装 saleae的驱动了,也就能用saleae的软件。 我稍后实验下发个修改过的驱动上来。

网友:
标记下,值得看看

楼主:
贴膜改版 (原文件名:IMG_5049.JPG)

增加了数字和模拟通道输入范围标示

网友:
东西到手,很好很强大

网友:
Saleae的驱动装上了,但运行Saleae 1.0.21还是显示Disconneted 。
还望DX们帮帮忙!

楼主:
在连接回复【130楼】hansolo

在连接状态下,右键点击设备管理器里的设备,再装一次驱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当于更新吧,不行“无法继续硬件更新向导”。

网友:
我是通过先卸载USBee AXpro 程序后,插上POD,再更新Saleae驱动(Saleae的inf已改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搞定了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搞定,手艺瞥了哈哈。

不知道dy008 DX是如何搞的?

网友:
搞定Saleae了。用的是1.0.33.0版。

步骤:(我的系统是XP SP3,POD是美化版AE1005)

1.安装MS .NET Framework 3.5 SP1。

2.安装USBee AX软件,插入POD,按提示自动安装USBee AX 驱动,USBee AX pro可正常使用。

3.安装USBee Suite,插入POD,也可正常使用。

4.拔出POD,安装Saleae Logic 1.0.33.0,修改\Program Files\Logic\Driver下WinUSBLogicInterface.inf文件中的PID和VID为:

  VID_08A9&PID_0014 。

5.插入POD,此时系统默认自动加载USBee驱动,进入“管理-设备管理-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找到USBee AX-Pro Test Pod,鼠标右击

  卸载它。拔出POD,再插入,系统提示找到USBee AX-Pro Test Pod要求安装驱动,手动指定文件夹至\Program Files\Logic\Driver

  安装Saleae驱动成功(时间稍长)。系统托盘会显示USB设备(不同于USBee,它不显)。

6.POD插入后第一次运行Saleae Logic,软件任然提示Disconneted,系统会再次提示找到Saleae Logic硬件,再自动安装一遍驱动后,关

闭软件再运行---------成功连接,程序正常工作。

7.只要POD不拔出,运行Saleae Logic皆能正常连接。

8.换回USBee:进入“管理-设备管理-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卸载Saleae驱动,拔出POD再插入(系统又会自动安装Saleae驱动),再卸载

  Saleae驱动。再拔出POD再插入,依照提示选“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下一步 点选“不要搜索....”下一步 哈哈,看到你想安装的

  驱动了吧,装吧。

9.在USBee与Saleae互换驱动过程中,Saleae-->USBee时要拔插POD,USBee->Saleae可不用拔插。

Saleae 1.0.21还是没搞定,不明原因!

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希望对各位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恭喜恭喜,1.0.21好像没有什么特点吧,用新版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搞定saleae了。用的是1.0.33.0版。
步骤:(我的系统是xp sp3,pod是美化版ae1005)
1.安装ms .net framework 3.5 sp1。
2.安装usbee ax软件,插入pod,按提示自动安装usbee ax 驱动,usbee ax pro可正常使用。
3.安装usbee suite,插入pod,也可正常使用。
4.拔出pod,安装saleae logic 1.0.33.0,修改\program files\logic\driver下winusblogicinterface.inf文件中的pid和vid为:
  vid_08a9&pid_0014 。
5.插入pod,此时系统默认自动加载usbee驱动,进入“管理-设备管理-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找到usbee ax-pro test pod,鼠标右击
  卸载它。拔出pod,再插入......

hansolo整理得很详细!赞一个,我的就是这个方法,因为折腾完了后发现还是usbee好用,salease不用也罢!

网友:
想做fra,你的开源资料对我很有帮助。

在你的基础之上加进正弦波发生器,然后再测量,最后到上位机。

楼主:
回复 网友L:

fra是啥?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L:
fra是啥?

频谱分析仪。

68013A usb2.0,480Mb/s,可已达到53Mbytes/s,惊人速度。100M以太网也不过如此。你的设计非常精巧!

不过,usb在高速传输距离有限制,据说只能1m左右。

是不是我没看明白,68013的代码在外部e2rom里?(如果这样,保密性不好。用于商业方面,不大好。)

我太喜欢68013这个片子了。(舍不得放弃它)

楼主:
回复 网友L:

哈哈,这本来就是个盗版设计的修改版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L:
哈哈,这本来就是个盗版设计的修改版本。

...呵呵,我没仔细看这个帖子。

网友:
谁要买这个分析仪的可以联系我,22号刚到手的,上面发过图,功能一切正常,不适合我用,出掉。

网友:
回复 网友I:
谁要买这个分析仪的可以联系我,22号刚到手的,上面发过图,功能一切正常,不适合我用,出掉。

多少钱?哪个版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M:
多少钱?哪个版本的?

129楼的图,版本为最新的ae1005,有意要的加我QQ:128963333 议价,加QQ时请说明:分析议

网友:
拍了个分析仪,用的挺好的。出于好奇把几个电位器调了调,现在波形都不能正常显示了,⊙﹏⊙b汗。。。   楼主在么,能给个详细的调整方法么,多谢了!

忘了说了,是ae1005的板子。

楼主(2010-07-07):
回复 网友N:

RV1 和RV2 是调节分压比例的。 RV3是调节输入偏置电压的。

也可使用示波器软件调试,可以先将模拟通道端接到地上,调节RV3,使示波器显示为0.然后将测试线连接到到内部参考源上 D1,调试RV1使示波器通道1电压测试值为3.6V,同样切换到通道2进行校准。

网友:
模拟示波器部分效果怎样?能不能接普通示波器探头?

楼主:
模拟性能与原版一致。

网友:
楼主,示波器采样会出现毛刺样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了?调什么地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不是你的信号源发出的?你测试一下板上的3.6v稳压源看看。

网友:
刚买了个 不错

网友(2010-08-09):
刚买了一个,用着还不错,但是就是预装了saleae,请问楼主怎么样换回USBee的驱动?我现在换不过去啊,拜托了,拜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安装usbee ax 软件和 usbee suite软件,装完后后修改 usbeeax.inf文件,添加一行设备,
(%VID_3881&PID_0952.DeviceDesc%=USBeeAX, USB\VID_3881&PID_0952)
pid和vid设置成saleae的,重新安装驱动,指定为usbeeax 的驱动。
具体可以参考136楼。

网友:
楼主的TLC5510是哪里买的啊?中发能搞到么?现在也在做项目用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能买到。

网友:
我问两个问题:
1)能连接在电脑的USB 1.0接口上用吗?
2)能够记录模拟输入信号吗(就是AD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Q:

1.不能
2.可以

网友:
coffeerr2004 :感觉 USBee AX I2C COntroller 来生成I2C波形时,【ACK】功能有问题:少了一个时钟
正常应该有8个数据时钟加一个ACK时钟,但是用该工具没有ACK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R:

i2c通信本来就有ack 和 no ack两种,软件里面有设置。

网友:
USBee AX I2C COntroller 里没看到有直接设置啊

网友(2010-09-09):
回复 网友L: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L:
fra是啥?
频谱分析仪。
68013a usb2.0,480mb/s,可已达到53mbytes/s,惊人速度。100m以太网也不过如此。你的设计非常精巧!
不过,usb在高速传输距离有限制,据说只能1m左右。
是不是我没看明白,68013的代码在外部e2rom里?(如果这样,保密性不好。用于商业方面,不大好。)
我太喜欢68013这个片子了。(舍不得放弃它)

呵呵,兄弟的项目有开帖么?给个地址看看……

网友:
请问这个东东储存深度是多少?不过可能usb2的速度也够用了。

网友:
这个东东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2010-10-18):
回复 楼主:

刚买了一个试用了一下,有几个问题希望楼主解答一下:
1。用模拟示波器测量1k正弦波,如果信号幅度比较小的话,波形呈现阶梯状不圆滑,增大信号幅度后就比较圆滑了,这个是否不正常还是说是本身缺陷
2。用逻辑分析仪,只能测试到第一次的波形,然后再怎么扫描显示还是第一次的波形,只有关掉软件重新打开才行,这是怎么一回事?
3。用这两种的时候,那个白色的光标线都不会随鼠标动,而且在下面的光标栏里点击只能点击到x1而没办法点击到x2,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我买了个,试用了下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还是提点建议.

数字部分基本都是软件的功能,硬件上基本没什么影响,所以主要说说模拟部分.

1.两个7660并接供4个AD8065电压只有3.1V和5V不对称.造成一定幅度范围内的信号失真.
2.输入阻抗只有100K.高内阻信号.看不了.
3.增益和带通修正合在了一起,成了顾此失彼,想有带宽,就别想有精度.
4.两路REF合在了一起,想A道有精度,就别想B道也有精度.
5.无AC档,DC挡测量很有局限性.
74HC4051/2和AD8065/TLC5510放在一起实在是有点大剎风景.还不如不要.

这个东西做成单通道估计效果要比楼主的双通道效果好,况且界面上只能显示一个通道.

期待楼主改进.

楼主(2010-12-16):
回复 网友S:
1. 不会有,只要在运放调理内范围内的信号,运放就可以正常调理,一种典型情况就是单电源工作的运放。
2. 对于这种档次的仪器,100K不算很低,输入阻抗是和带宽冲突的指标,增加成本可以提高阻抗。
3. 参数已经在3M带宽内经过调试,见楼主位的频率响应图(扫频信号响应)。
4. 是同一个参考源产生两路独立的ref信号,用这个ref信号补偿adc内的数字直流偏置,两路ref当相同,因为用的是同一adc分时采样的。
5. 这个设计与原版相同,事实上这种结构不适合做仅硬件的交流耦合,无法保证带宽和带内平坦度。
6.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精彩的,遗憾就是成本过高,若精简成本此部分可以简化。
7. 软件上有双通道数字万用表,需要双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T:
1. 是这样的,因为最小分辨率只有80mv
2,3 我觉得是你的显卡驱动问题,我刚装完系统,没有装显卡驱动时,也有类似现象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我早前在 cqmcu 买了一个USBee AX Pro,

我在www.usbee.com 下载了axsw.zip 及usbeesuitesw.zip 并成功安装. 但当我把USBee AX Pro 经USB 线连接到电脑后, 驱动程式视窗会弹出, 但却不能成功找到USBee AX Pro. 我检查过C:\WINDOWS\inf, 可以找到usbeeax.inf 及usbeeax.PNF. 我也检查过C:\WINDOWS\system32\drivers, 也可以找到USBeeAX.sys. 我的视窗系统为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我在另外一台电脑试验过, 情况一样. 我也用了一台Windows 7 的电脑来试, 我可以以手动的方法, 以更新驱动的方法安装USBee AX Pro (也是不能自动检测并安装驱动). 但当开启任何USBeeAX 软件时, 却没有找到有效的POD.

另外, 在winodows XP中, 我从验动中检查了硬体的Hardware ID, 显示为VID_69C0&PID6909. 但在usbeeax.inf 中, 只有
%VID_08A9&PID_0012.DeviceDesc%=USBeeAX, USB\VID_08A9&PID_0012
%VID_08A9&PID_0013.DeviceDesc%=USBeeAX, USB\VID_08A9&PID_0013
%VID_08A9&PID_0014.DeviceDesc%=USBeeAX, USB\VID_08A9&PID_0014

我强行加了一句 %VID_69C0&PID_6909.DeviceDesc%=USBeeAX, USB\VID_69C0&PID_6909 在usbeeax.inf 中, 最后能检测并安装到USBee AX-Pro, 但打开USBee AX 软件时, 也是没大找到有效的POD

请问你们有没有建议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U:

我也遇到你相同的问题,也是跟你相同的VID和PID。用28楼的工具,重刷一次usbeeaxpro.iic,可以正常识别,也可以用 USBee AX test POD。
但是打开USBeesuite,会自动退出。然后VID和PID就又被更改成VID_69C0&PID_6909。再次重刷usbeeaxpro.iic,又可以用USBee AX test POD。
不知有哪位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多谢!

网友:
我在一周前同187楼一样,买了一个,换了2台笔记本都识别不了。是不是这段时间出的产品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和187,188,189楼一样,使用了 USBee Suite version 1.1.69 之后就变成 VID_69C0&PID_6909。
原来版本 1.1.69 的软件会在2011年开始,特意把 0x69,0xc0,0x69,0x09 写进 ax pro 的 eeprom 2nd->4th byte.
这应该是要防止我们使用山寨版的 ax pro.

暂时有以下的两种解决办法:
1)使用 1.1.44 的版本。可从 http://www.eeelec.com/xla/ 下载。
2)把 axpro 刷成 zx。(这就没办法用 analog channel)

网友:
我最後是跟 188 樓的方法, 用 28 樓的工具解決了問題.  但始終不知道成因是甚麼?

网友:
在上面几位帖子的启发下,晚上测试有了点发现,看来需要大侠对usbee suit进行cra_ck了。

1.如果依次安装了NET Framework 3.5 SP1, USBee AX 驱动和USBee suit后,能发现USB设备但是不识别的话,默认安装好后
那是因为实际usebee设备24C02中存储的VID和PID并没有出现在C:\Windows\inf\usbeesx.inf中,需要人工添加实际的VID和PID后,
再接入就可识别设备。
(其中请注意一个细节:我在先安装usbee ax驱动后,曾经识别到了usbee设备,但是紧接着安装useee suit后,就
变成再也找不到usbee设备了)

a.打开usbeesx.inf,可看到有关VID和PID语句有
[CWAV]
%VID_08A9&PID_0012.DeviceDesc%=USBeeAX, USB\VID_08A9&PID_0012
%VID_08A9&PID_0013.DeviceDesc%=USBeeAX, USB\VID_08A9&PID_0013
%VID_08A9&PID_0014.DeviceDesc%=USBeeAX, USB\VID_08A9&PID_0014

[Strings]
VID_08A9&PID_0012.DeviceDesc="USBee AX-Standard Test Pod"
VID_08A9&PID_0013.DeviceDesc="USBee AX-Plus Test Pod"
VID_08A9&PID_0014.DeviceDesc="USBee AX-Pro Test Pod"

b.找个查找设备VID和PID软件(UnknownDevices.exe)来查一下未识别设备实际的VID和PID为69c0和6909,为了让电脑能识别它,
就人工栽usbeesx.inf中上面部分后分别加了
%VID_69C0&PID_6909.DeviceDesc%=USBeeAX, USB\VID_69C0&PID_6909

VID_69C0&PID_6909.DeviceDesc="USBee AX-Pro Test Pod"
(注:我在后续的测试中,把""内的Test去掉了,这样若PID变化了,设备列表中显示名称也变化了,观察起来比较直观)

这样修改以后,电脑能稳定的识别到USBee AX-Pro Test Pod,但就是不能与usbee软件实现连接(demo方式)

2.然后再借助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046880#002中楼主位的软件(帖中还有和谐软件) Cypress Green.rar,运行bin/CyConsole.exe
把本贴28楼的 AXPRO固件下载到USBee设备的24c02中进去,重新插拔一次后,就能稳定的与AX中示波器实现连接了(不过反复插拔USBee设备还是重启电脑,
CyConsole软件显示的都是%VID_08A9&PID_0014)。 如果此时去运行一次USBee suit后(版本1.1.69), VID和PID就改回到VID_69C0&PID_6909,usbee AX软件
又回到原来的demo了。 只要再用CyConsole.exe下载一次AXPRO固件又可以重新可靠连接了。

3.结论:
USBee suit V1.1.69会把此USBee设备中的24c02中VID和PID改到不软件支持的VID_69C0&PID_6909。190楼说用1.1.44版本就可以,应该是这版还没加反山寨措施,呵呵。

网友:
在深入研究 1.1.69 的软件,它是以“VID/PID/DID” 中的 DID 来分辨山寨与正版。

楼主所提供的AXPRO固件usbeeaxpro.iic的前8 bytes是:
0xC0 0xA9 0x08 0x14 0x00 0x01 0x00 0x00
VID = 0x08A9
PID = 0x0014
DID = 0x0001

1.1.69 软件会检查axpro的DID是不是在 0x1af4 到 0x1b57之间。不是的话,软件就会把 eeprom 的 VID 和 PID 分别改为69c0和6909。

总结 1.1.69 的解决办法:
1)把usbeeaxpro.iic的前8 bytes改成:
   0xC0 0xA9 0x08 0x14 0x00 0x00 0x1B 0x00
2)然后再用Cypress Green刷进eeprom。
3)DID 就会变成 0x1B00。

我也上传我使用的iic固件:

网友:
回复 网友V:
--------------------------------------------------------------------
多谢找到解决办法!
我还在想能不能把24的WP脚给他保护起来,不让软件改写呢。

网友:
还有,这个东西插上USB后,会有高频音,不知是不是普遍情况。

没开盖看,内部有电感么?

网友:
回复 网友W:
我也有听到.可能是 7660 里头所用的 10kHz switching frequency 产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V:

刚发现软件不能用了,过来看看,没有想到诸位大侠已经解决了,佩服!

网友:
回复 楼主:

弱弱地问一下啊,这个USBEE AX 是干嘛的?感觉挺好玩的。。。仅仅是做信号输入的FRA还是能做输入也能做输出?

网友(2011-01-15):
回复 网友V:
您好,您对U*S*B*e*e S*u*i*t*e V1.1.69很有研究。新手来报道,一起共同进步!

U*S*B*e*e*D*X检查DID范围是多少呢。

您在解A*X是如何尝试到上述那个范围的,哥不会是一个一个测试出来的吧?这需要65536次尝试。

网友:
买了一个山寨改进美化版,发现用不了外时钟,AX原手册里讲Logic Analyzer、Digical Signal Generator都可设置用这个外时钟,可是软件里设了没反应。

高手们讨论下,外时钟算是非常重要的功能,比如做ADC数据采集上传。

网友:
关于外时钟,一个老外的说法:http://www.sonsivri.com/forum/index.php?topic=26225.0

没找到版本够高的Proteus,这个俄版的文件看仿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X:
1.1.69 软件只是针对 ax 系列的DID做检查。其他系列(dx,sx,zx)不会有这个问题。
DID范围可以从软件exe"挖掘"出来,不需反复尝试.

网友:
试了下USBee Ax Toolbuilder给的VB例程,修改ClockMode = 4外时钟也不行,硬件上外时钟会是另一个管脚吗?一直没找到原版电路和PCB照片。

网友:
也想搞个玩玩,正在研究坛子上哪个版本的好呢。

网友(2011-02-21):
谁要买这个分析仪的可以联系我(qq275351173,验证信息:分析仪),去年10月份买的,功能一切正常,不适合我用,没怎么使用,还很新,出掉。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感觉很好,玩低端单片机绝对够用了,在此感谢LZ提供这么好的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V:

您好老兄,刷了您的固件后,原来的两个模拟通道变成一个了,这是怎么回事?有办法解决吗?

不过总算能用了,非常感谢。用这东西做了很多事。。

网友:
回复 网友Y:

好像dx的才是两个模拟通道的,ax的是只有一个模拟通道的。

现在官网的是1.1.70的版本了,不知道这个1.1.69的固件能不能骗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T:

我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版本的,我这个是在淘宝上买的,之前没被和谐之前是两个模拟通道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V:
在深入研究 1.1.69 的软件,它是以“vid/pid/did” 中的 did 来分辨山寨与正版。
楼主所提供的axpro固件usbeeaxpro.iic的前8 bytes是:
0xc0 0xa9 0x08 0x14 0x00 0x01 0x00 0x00
vid = 0x08a9
pid = 0x0014
did = 0x0001
1.1.69 软件会检查axpro的did是不是在 0x1af4 到 0x1b57之间。不是的话,软件就会把 eeprom 的 vid 和 pid 分别改为69c0和6909。
总结 1.1.69 的解决办法:
1)把usbeeaxpro.iic的前8 bytes改成:
   0xc0 0xa9 0x08 0x14 0x00 0x00 0x1b 0x00
2)然后再用cypress green刷进eeprom。
3)did 就会变成 0......

喔,非常棒的解决方法,谢谢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俄罗斯版的电路图贴出来看看呢?
始终还是觉得,ADC的量程固定,80mv/div的分辨能力实在是太低了
软件在调垂直分辨率的时候,应该有个命令发到下位机,自动调整ADC的量程
不管是什么方法,但应该是实际的提高分辨率,而不是像数码变焦一样

网友:
刚在淘宝上联系了下,纯数字版的断货了?????????

网友(2011-03-25):
这个软件怎么安装,使用。求详细教程

网友:
新焊的板子,固件怎么烧进去啊,接上PC的USB后EZ-USB不识别啊,看网上有的方法是要先断开EROM?

楼主:
俄罗斯的图论坛里另外一个帖子里有

新版本ae1007推出,

ae1007推出 (原文件名:CIMG0487.JPG)
添加了固件复位按键,可以用以修改固件,变成saleae或者usbee xz,busbee设备等

添加固件复位案件 (原文件名:CIMG0492 - 副本_副本.jpg)
修改固件后通常需要重新算号,以运行usbee suite全功能版本软件,配套算号器

网友:
回复 网友V:
1.1.69 软件只是针对 ax 系列的did做检查。其他系列(dx,sx,zx)不会有这个问题。
did范围可以从软件exe"挖掘"出来,不需反复尝试.

我弄了个DX版本的,不知道能用最新版本的Suite 1.1.71吗?会不会不识别
你这里有1.1.69版的软件,能传个上来吗,官网已经下不到了

网友:
楼主 为什么下载不了附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俄罗斯的图论坛里另外一个帖子里有

楼主,能给个链接吗?我搜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
上次做了个逻辑分析仪,没信号示波器部分,准备再做个。

网友(2011-05-05):
做个记号,以后用得上

网友:
有人能将图纸转换为protel格式的么,Allegro文件打不开,谢谢!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用得上 ..

网友:
RX的固件谁有啊,看到好像RX才是最强大的。

网友:
RX里面是有FPGA的
AX,DX的硬件做不到100m

网友:
DX的固件是什么啊,有人知道么?是不是要用两片68013才能使用?
我在用USB2512A做16D+2A的时候只有先断开24C02的SDA脚,当识别完USB2512A后然后再接上SDA才能正常用,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2011-06-08):
【218楼】 bigZ
能提供一下你的DX的固件么,正在研究,找了很久没找到。
http://www.eeelec.com/xla/
这个网站下载的软件需要密码,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你把AX固件里的0014改为0015就是DX了
但不要使用suite最新版本,建议使用dxsw

网友:
【231楼】 bigZ
2.17.0版本可以用么,DX固件是不是C0,A9,08,15,00,00,00,00
是不是需要两个CY7C68013,里面的固件是不是两个一样就可以了么,还是需要有不同之处。
我烧后找到的硬件是Half of a USBee DX Test Pod,对么?
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USB2512A,我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先断开24C02的SDA脚,当识别Hub后然后连接上SDA脚才能使用,直接接上SDA然后上电总是报告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
只要不用suite的最新版本DX可以用
2个CY7是一样的固件,且必须2个才能正常使用
我购买了个DX,也有2512a,但没遇到你的情况

网友:
【233楼】 bigZ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
你的USB2512A会存在发热的问题么,我的工作的时候发热,而且温度很高,用了很久也没有烧毁,还能正常工作,USB2512A要断开SDA的问题找到了,是CY的WAKEUP脚不能悬空,接地就行了,但是识别的时候需要等待很久才能识别,而且有的时候还没反应,需要重新再插拔一下才行,现在暂时只有焊接了一片CY,等晚上把两片都焊上再试验一下。

网友:
我的DX也发热,偶尔连接不稳定

网友:
【235楼】 bigZ
看来是差不多的,不知道这USB2512A这样发热使用是不是属于正常,要是一直这样发热应该会影响其性能么?
我的工作的时候都能达到烫手的程度,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有人仿造了?

网友:
不知道有人碰到用USBee Suite的时候,只要设置好触发后开始采集,软件处于假死状态,无法关闭,用DX软件也是一样的,能用USBee DX产生脉冲波形,就是无法使用逻辑分析仪,现示波器部分只有68013,没有焊接AD部分。

网友:
mark,看着好玩。

网友:
买不起示波器, 刚刚买一个, 凑合着吧.

网友(2011-07-11):
刚买了一个,今天送到了,明天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Z:
刚买了一个,今天送到了,明天试试看
我的也是   打开就看过,现在的是ae1007版本的,取消了BAV66保护,模拟输入硬件调零和硬件调增益也取消了  感觉不太踏实

网友:
我买了一个编号是ESla201A的,现在想抓去USB的协议封包。。。

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网友(2011-09-20):
非常好的资料,可以用来学习相关电路的设计

网友:
记号。 usbee。 很好的工具

网友(2011-10-21):
回复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弄通道电阻分压之后,应该是±5V输入到一级运放吧?之后和VREF1分压之后电压变成多少?是0~5V还是-2.5V~2.5V?我觉得LM358电压输出达不到5V,所以二级运放输入电压应该达不到0~5V,这样ADC芯片不就收到负电压信号了吗?

我哪儿想错了?

解答一下!

网友:
因为VREF=3.6V 净输入应该是+-1。8V VREF1=VREF2=1.8V-2V 第二级输出大约0.2-3.6V这个需要调节校准

网友:
那个358只是偏移电源的隔离,输出基本在1。8v附近,目的是减少两个通道的互相牵连。

网友:
我购买了楼主的一个产品怎么老是USB枚举不成功呢!这个怎么解决呢!望快回复!

网友(2012-04-05):
为什么我下载的文件都是显示文件已损坏的???

网友:
这个用的着,以后买一个用用

网友(2012-07-06):
请教各位,这软件上是否支持(实现)扫频仪 或阻抗测试仪 圆导纳分析仪的功能呢?
现在貌似是可以做扫频输出,但不能同时示波现实?

网友:
需要亲测实验

网友(2012-11-15):
mark,有机会也仿一个

网友(2013-01-17):
顶一下。准备山寨楼主的

网友(2013-04-05):
这个可以防止盗版和谐吗?

网友AA:
我在淘寶網上買了 AE1008 版本的USBee AX, 搭配 USBee suite 1.1.57 軟件,原本用的好好.
一時興起, 打開外蓋, 按了 EEPROM 旁的按鍵. 或許不小心毀了 VID/PID/DID 內容.
從此 Windows 7 認不了 USBee AX.

請問各位先進, 我該如何復原 ?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在淘寶網上買了 AE1008 版本的USBee AX, 搭配 USBee suite 1.1.57 軟件,原本用的好好.
一時興起, 打開外 ...

原來是應該保持該鍵為按下狀態啦.
按下後, 目前就正常了, 真是虛驚一場.

請問我該如何為AE108 昇級固件呢 ?
何處取得新版 USBee suite 軟件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回复 网友V:
在深入研究 1.1.69 的软件,它是以“vid/pid/did” 中的 did 来分辨山寨与正版。

我在淘寶網上買了 AE1008 版本的USBee AX,
搭配 USBee suite v1.1.57 軟件
請問我該如何為 AE108版本的USBee AX 昇級固件呢 ?
何處取得新版 USBee suite v1.1.75 軟件呢 ?

网友(2013-07-05):
准备买一个!

网友:
已经拍了,货到了后,测试下!看是否有楼主介绍的那么好用!

网友(2013-10-29):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4-09-29):
楼主,我按你给的文件做了板子,焊接好后接上电脑显示未知设备,修改“saleae2usbee(64).inf”文件后安装上了驱动

然后烧写了固件,硬件的ID变了(原来是VID_04B4&PID_8613)

软件也可以识别,但不能测量波形,一直是10V的高电平,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调节电位器后可以测波形了,频率是对的,但5V的电压测出来是18V,而且还是正负电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好,我买了esla601, 我装了win8系统不能用logicport了,然后我去官网下了2364版本,可以用,但是过一会就自动断开了,估计是检测到id不对不是正版。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logicport或者是改一下esla601的id呢? 可以有偿帮助

网友(2016-07-06):
我也来山寨一个,借鉴下通道电压保护电路

网友(2020-01-04):
USBee AXpro / Saleae   的主要技术参数 ,测试精度与误差为多少?

网友:
安装USBEE AX PRO 的步骤:
1)安装软件前请勿连接硬件。
2)只有在WIN7 64/WIN8/WIN10 64下才选择安装 axsw64BIT_English文件夹

网友:
安装USBEE AX PRO 的步骤:
3)如果要安装中文版必须先安装好英文版后才能安装中文版。不管是32位还是64位,中文版都是安装同一个中文版升级软件32_64通用.exe.
4)接入USBEE AX PRO,如果弹出找到新硬件,点自动搜索驱动,等待安装驱动完毕。

网友:
  有  基于FPGA的cy7c68013a  烧写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