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不法指令就就会进入休眠状态,怎么办?

楼主(2010-05-08):
模块是淘宝上买的,好像是商业版,硬件版本是v7.03,内部程序已经刷到最新版本。
已经设置AT+CSCLK=0(禁止进入休眠状态),可是如果没发送AT指令的话,不久就进入休眠状态,这个时间好像
是随即的,有的时候是几分钟,有的时候是半小时才进入休眠,进入休眠以后,
发送任何指令都没反应,触发一下DTR才能从休眠种恢复过来。

请问,是否是模块的硬件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DTR引脚接地

网友(2010-06-23):
给他发送 AT 指令,查询信号
这样他既不休眠,也可以知道信号质量了 。

瞎说了,别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