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超烫,怎么降温啊?

楼主(2010-05-08):
最近,本子犯贱了,玩游戏的时候,一下子变得很烫,本能反应风扇停了?扭过去瞅了一下,还在转。问问大家可能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风扇出风口被灰尘堵塞了。

打开电脑,清理风扇和出风口的灰尘。

楼主:
谢谢1楼的回复,我前天拆过了,装上后,大概20分钟,又变烫了,可能哪里出问题啊?我不是很清楚

楼主:
大家,提提意见再,在线等啊,现电脑cpu 85度 ,显卡 75度 ,硬盘 56度 ,什么都没干,就开了网页。

网友:
哇塞,这是什么本,这样开下去迟早会出问题的

网友:
够高的,我的笔记本夏天都比较烫。
冬天还可以窝被窝里面看电影的。

网友:
电脑发骚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只开个网页就能到63度,要是玩游戏能到100度,HP真垃圾

网友:
春天到了, 本也要变季节了.

网友:
HP的都烫………我的HP商务机烫手,风扇噪音特大,不关机没法睡觉……

网友:
风扇的扇叶  灰尘是不是多了。。。

网友:
拆了,换个风扇;顺便清理一下;在显卡与导热片上涂点导热胶,完全接触为最好。

网友:
什么时候买的本子?这么烫。

网友:
气温三十度左右,我的小黑TP24小时视频转换,依然很凉爽。

网友:
还是那句话,看看出风口是不是堵了,不是看表面,而是看被风扇吹的那一面的散热片。

内侧的散热片很容易粘灰尘。

我的本本之前在冬天没事,刚天气有点热了,大约26-27度的时候就热到死机(下面还加装了有三个风扇的散热器)。

后来被我拆开了,用绵签一划,好厚的一层灰尘...几乎把出风口堵死了,清理干净后明显出风口风大了好多

下面不需要加散热器也是温热,不死机了。

还有就是电脑有没中毒了之类让CPU占用100%的话也会比较热。

网友:
外加风扇 如果还热的话 放在冰箱里

网友:
给风扇上油,不行就拆下来做下超声波清洗(修手机的都有这种机器),然后上油。
很多笔记本内置风扇不是标准型号,不好买

BTW,现在能买到金属壳的本本么?   金属壳的本本散热是比较好的

网友:
前段时间本本也是比较热,风扇好吵,后来全拆了把风扇拆开清洗上油以后安静多了,温度也低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用瓶盖子把笔记本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