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中没有的元件!!!怎么仿真啊?哪位朋友能不能上传下ad630!!

楼主(2010-05-08):
如题,各位有什么建议或者方法!

楼主:
有没有朋友上传下这个元件啊!

网友:
没有的,可以用同类的来代替(如果有的话)。
在 Proteus 中有 AD630 。

楼主:
我用proeus中的ad630仿真老出现错误!原理图是按datasheet上的!请问JQ-Lin老师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上传下相关资料,请各位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用proteus仿真的时候出现:[SPICE] TRAN: Timestep too small; timestep=1.25e-19:trouble with node#e:u1:ref#branch.
原理图:

给出的波形:

ad630的资料

楼主:
这是用proteus7.0仿真的原理图

这是仿真后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用proteus7.0仿真的原理图

把仿真文件传上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oteus仿真文件

可以仿真,我用的是7.5  见下图

楼主:
太假了吧 我的怎么还是不行? 换了个7.4的也不行。

网友:
在网上找个SPICE模型,添加到库里就可以了。
以下文字拷贝到记事本另存位*.cir,不包括“—”
————————————————————————————————
AD630 SPICE Macro-model               2/92, Rev. A
*                                       ARG / PMI
*
* Copyright 1990 by Analog Devices, Inc.
*
* The information on this diskette is protected under the
*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laws.  Analog Devices, Inc.("ADI")
* hereby grants users of these macro-models hereto referred
* to as licensee, a nonexclusive, nontransferable license to
* use these macro-models as long as the licensee abides by
*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using the macro-
* models the licensee should read this license.  If the
* licensee does not accept these terms, this diskette should
* be returned to ADI within 30 days.
*
* The licensee may not sell, loan, rent, lease, or license
* the macro-models, in whole, in part, or in modified form,
* to anyone outside the licensee's company.  The licensee
* may modify these macro-models to suit his specific
* applications, and the licensee may make copies of this
* diskette or macromodels for use within his company only.
*
* These macro-models are provided "AS IS, WHERE IS, AND WITH
* NO WARRANTY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ED OR IMPLIED,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 In no event will ADI be liable for special, collateral,
*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 connection with or
* arising out of the use of these macro-models.  ADI
*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to the products and the
* macro-models without prior notice.
*
*
* Node assignments
*             chan A non-inverting input
*             |  chan A inverting input
*             |  |  RIN A
*             |  |  |  chan B non-inverting input
*             |  |  |  |  chan B inverting input
*             |  |  |  |  |  RIN B
*             |  |  |  |  |  |  sel A
*             |  |  |  |  |  |  |  sel B
*             |  |  |  |  |  |  |  |  RB
*             |  |  |  |  |  |  |  |  |  RF
*             |  |  |  |  |  |  |  |  |  |  RA
*             |  |  |  |  |  |  |  |  |  |  |  comp
*             |  |  |  |  |  |  |  |  |  |  |  |  status
*             |  |  |  |  |  |  |  |  |  |  |  |  |  pos supply
*             |  |  |  |  |  |  |  |  |  |  |  |  |  |  neg supply
*             |  |  |  |  |  |  |  |  |  |  |  |  |  |  |  output
*
.SUBCKT AD630 11 10 19 21 20 24 25 29 47 49 48 52 51 99 50 46
*
* COMPARATOR
*
V1   99   97   1
I1   97   1    100.2E-6
D1   1    97   DX
Q1   3    2    1    QP
Q2   5    4    1    QP
R1   3    50   40E3
R2   5    50   40E3
R4   25   2    1E3
R5   29   4    1E3
*
* COMPARATOR GAIN AND CLAMP
*
EREF 98   0    100 0 1
E1   6    98   5 3 12.931E3
R3   6    7    1E6
D2   7    8    DX
D3   9    7    DX
V6   8    98   .2429
V7   98   9    .2429
Q7   51   53   50   QN
G11  99   53   7 100 100E-6
D14  53   99   DY
*
* CHANNEL A AMPLIFIER AND POLE AT 1.7MHZ
*
R6   10   13   5E11
R7   11   13   5E11
IOS1 11   10   3.333E-9
CIN1 10   11   1E-12
Q3   14   10   16   QN
Q4   15   12   17   QN
R8   99   14   12.736E3
R9   99   15   12.736E3
C1   14   15   3.675E-12
R10  16   18   12.220E3
R11  17   18   12.220E3
G2   18   50   7 100 100.2E-6
D4   50   18   DZ
R17  19   11   2.5E3
EOS1 12   11   POLY(1) 35 100 50E-6 1
*
* CHANNEL B AMPLIFIER
*
R12  20   23   5E11
R13  23   21   5E11
IOS2 21   20   3.333E-9
CIN2 20   21   1E-12
Q5   14   20   26   QN
Q6   15   22   27   QN
R14  26   28   12.220E3
R15  27   28   12.220E3
G3   28   50   100 7 100.2E-6
D5   50   28   DZ
R18  24   21   2.5E3
EOS2 22   21   POLY(1) 37 100 50E-6 1
*
* GAIN STAGE, SLEW RATE, AND DOMINANT POLE AT 5.623HZ
*
G1   98   30   15 14 78.518E-6
RPI  30   98   12.736E3
C2   30   33   2.222E-12
GM1  33   98   30 0 1
RL   33   98   1E6
CC   30   52   2.75E-12
D6   33   31   DX
D7   32   33   DX
V2   99   31   1.42
V3   32   50   1.53
*
* AMP A COMMON MODE STAGE AND ZERO AT 100HZ
*
R20  34   35   1E6
R21  35   98   1
C3   34   35   1.592E-9
ECMA 34   98   13 100 3.162
*
* AMP B COMMON MODE STAGE AND ZERO AT 100HZ
*
R22  36   37   1E6
R23  37   98   1
C4   36   37   1.592E-9
ECMB 36   98   23 100 3.162
*
* POLE AT 20MHZ
*
G5   98   39   33 100 1E-6
R25  39   98   1E6
C6   39   98   7.958E-15
*
* POLE AT 20MHZ
*
G6   98   40   39 100 1E-6
R26  40   98   1E6
C7   40   98   7.958E-15
*
* OUTPUT STAGE
*
ISY  99   50   3.6E-3
R27  99   100  32.86E3
R28  100  50   32.86E3
R29  99   45   200
R30  45   50   200
L1   45   46   1E-10
G9   45   99   99 40 5E-3
G10  50   45   40 50 5E-3
G7   43   50   40 45 5E-3
G8   44   50   45 40 5E-3
V4   41   45   1.9
V5   45   42   1.9
D8   40   41   DX
D9   42   40   DX
D10  99   43   DX
D11  99   44   DX
D12  50   43   DY
D13  50   44   DY
R31  46   49   10E3
R32  49   47   10E3
R33  49   48   5E3
.MODEL QP PNP(BF=500)
.MODEL QN NPN(BF=500)
.MODEL DX D
.MODEL DY D(BV=50)
.MODEL DZ D(BV=30)
.ENDS AD63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在网上找个spice模型,添加到库里就可以了。
以下文字拷贝到记事本另存位*.cir,不包括“—”
————————————————————————————————
ad630 spice macro-model               2/92, rev. a
*                                       arg / pmi
*
* copyright 1990 by analog devices, inc.
*
* the information on this diskette is protected under the
*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laws.  analog devices, inc.("adi")
* hereby grants users of these macro-mode......

这个怎么导入道multisim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假了吧 我的怎么还是不行? 换了个7.4的也不行。

什么太假了?不明白?

你是说我的图是假的吗?你也太不厚道了吧,我没必要费那么大劲给你做一张PS的图片。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假了吧 我的怎么还是不行? 换了个7.4的也不行。

你是说我的图是假的吗?你也太不厚道了吧,我没必要费那么大劲给你做一张PS的图片。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太假了吧 我的怎么还是不行? 换了个7.4的也不行。
什么太假了?不明白?

谢了,我用7.5仿真出来了。呵呵,我说太假了是指我的电脑太假了。
波形图如图所示

但是有个问题仿真的时候警告不但在增加,这是为什么啊?

警告增加到一定程度,有时候会退出,出现如下界面!但是有的时候不会退出仿真界面!

现在警告数如图所下:两张图的相隔时间不过三分钟,警告数却增加这么多!请问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吗?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仿真,我用的是7.5  见下图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用7.5仿真出来了。呵呵,我说太假了是指我的电脑太假了。
波形图如图所示
......

这个结果,我早就得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它不正常。
注意它所处的直流电平位置,而且在交流耦合和很小的Y轴灵敏度下才能看到它,难道这就是一个所要的结果?

网友:
这个结果,我早就得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它不正常。
注意它所处的直流电平位置,而且在交流耦合和很小的Y轴灵敏度下才能看到它,难道这就是一个所要的结果?

---------------------------------------------------------------------------------------------------

的确这个结果并非是真正的结果,因为没有连接RF输出增益控制端,所以输出的结果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可以仿真,我用的是7.5  见下图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用7.5仿真出来了。呵呵,我说太假了是指我的电脑太假了。
波形图如图所示
......
这个结果,我早就得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它不正常。
注意它所处的直流电平位置,而且在交流耦合和很小的y轴灵敏度下才能看到它,难道这就是一个所要的结果?

有解决方案吗?我今天用硬件搭了一下,结果跟仿真的一样啊。
还有怎么看所处的直流电平的位置?
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仿真的时候会出现这么多警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结果,我早就得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它不正常。
注意它所处的直流电平位置,而且在交流耦合和很小的y轴灵敏度下才能看到它,难道这就是一个所要的结果?
---------------------------------------------------------------------------------------------------
的确这个结果并非是真正的结果,因为没有连接rf输出增益控制端,所以输出的结果不正确。

rf输出增益控制端怎么接?datasheet上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看12楼给你提供的spice文件!将spice模型文件保存成*.cir,导入multisim在仿真试一试!

网友:
自己建个SPICE模型,不会在话在网上找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解决方案吗?我今天用硬件搭了一下,结果跟仿真的一样啊。
还有怎么看所处的直流电平的位置?
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仿真的时候会出现这么多警告吗?

    1.一个符合要求的正确的电路,是仿真的前提。错误的电路不可能会得到所追求的仿真结果。换句话说,电路有错误,解决方案就是纠正错误。
“用硬件搭了一下,结果跟仿真的一样”——已经表明,①仿真结果总是与电路相关;②Proteus 的 AD630 仿真模型在这点上表现不错。
    2.在仿真的示波器中用光标指向波形,即可显示指向位置的电平值。
    3.那些暂态仿真警告不断出现,但没有造成仿真失败,可以不管它。我的体会,这些信息常常跟电路构成和参数有关,有的也跟仿真模型有关。更深入的东西,本人不太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有解决方案吗?我今天用硬件搭了一下,结果跟仿真的一样啊。
还有怎么看所处的直流电平的位置?
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仿真的时候会出现这么多警告吗?

------------------------------------------------------------

楼主:你用硬件搭出的电路和没有连接RF反馈A-,B-,仿真所得到结果一样吗?

      如果和仿真的结果一样,你就没有连接RF 15脚,A- 20脚,B- 19脚这三个点,在Proteus里连接这三个管脚后就会出现,

       [SPICE] TRAN: Timestep too small; timestep=1.25e-19:trouble with node#e:u1:ref#branch.

       实际电路的结果应该是 DSB 双边调制信号!断开这三个点后能仿真,但结果是错误的,不是双边 DSB 调幅载波信号!我在18楼已经指出了!

      下图是我用12楼提供的spice文件在Proteus中重新建模,结果和你当初仿真的一样!我觉得是Proteus仿真器对spice收敛不好造成的!

      请注意看下图中红圈部分,如果你用硬件搭电路请将红圈部分连接起来,就是datasheet上 15,19,20脚连在一起,测试结果应该是 DSB 双边调制信号!

      不应该是下图仿真的结果!我正在multisim中建模,请等待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是Proteus仿真器对spice收敛不好造成的!
    ......我正在multisim中建模,请等待结果........

    楼主实际搭接电路的结果和仿真的结果是一样的,仿真很好地反映了实际。应该说仿真结果没有错误,但是,它不是所祈求的结果。
    仿真模型没有错误。错误出自于数据手册中的电路。我已经把数据手册中的波形仿真出来了(Proteus ISIS 7.2sp6)。

    上图,以资为证。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是proteus仿真器对spice收敛不好造成的!
    ......我正在multisim中建模,请等待结果........
    楼主实际搭接电路的结果和仿真的结果是一样的,仿真很好地反映了实际。应该说仿真结果没有错误,但是,它不是所祈求的结果。
    仿真模型没有错误。错误出自于数据手册中的电路。我已经把数据手册中的波形仿真出来了(proteus isis 7.2sp6)。
    上图,以资为证。

能看看你修改后的电路图吗?我想看看正确的解调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
有解决方案吗?我今天用硬件搭了一下,结果跟仿真的一样啊。
还有怎么看所处的直流电平的位置?
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仿真的时候会出现这么多警告吗?
-------------------------------------------------------------
----------------------------------------------------------------
谢谢eaststream  我现在连接rf反馈试试

网友D:
回复:【25楼】 JQ_Lin

楼主实际搭接电路的结果和仿真的结果是一样的,仿真很好地反映了实际。应该说仿真结果没有错误,但是,它不是所祈求的结果。

仿真模型没有错误。错误出自于数据手册中的电路。我已经把数据手册中的波形仿真出来了(Proteus ISIS 7.2sp6)。

--------------------------------------------------------------------------------------------------------------------

首先声明:我们只是探讨问题,请高手不要拍砖!呵呵!

          仿真模型没有错误,这一点您说得对我赞同!但是我个人认为datasheet也没有错误,也没有在datasheet找到勘误表!

          我想知道您是真的修改了电路吗?下图是我在multisim建模得到的结果!是按着datasheet的电路连接!

          我个人认为不同的仿真软件,所使用的核心仿真器算法有所不同,所以对spice的支持也有一定的差异!此观点谨代表个人之拙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
谢谢eaststream  我现在连接rf反馈试试

呵呵!楼主AD630的价格不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25楼】 jq_lin
楼主实际搭接电路的结果和仿真的结果是一样的,仿真很好地反映了实际。应该说仿真结果没有错误,但是,它不是所祈求的结果。

仿真模型没有错误。错误出自于数据手册中的电路。我已经把数据手册中的波形仿真出来了(proteus isis 7.2sp6)。
--------------------------------------------------------------------------------------------------------------------
首先声明:我们只是探讨问题,请高手不要拍砖!呵呵!
          仿真模型没有错误,这一点您说得对我赞同!但是我个人认为datasheet也没有错误,也没有在datasheet找到勘误表!
          我想知道您是真的修改了电路吗?下图是我在......

楼主能把你的整个spice导入multisim过程详细的讲解一边吗?我昨天按照网上的导入了一边,不成功啊!先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
谢谢eaststream  我现在连接rf反馈试试
呵呵!楼主ad630的价格不菲吧?

芯片不是我买的,一年前老师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
谢谢eaststream  我现在连接rf反馈试试
呵呵!楼主ad630的价格不菲吧?
芯片不是我买的,一年前老师给的。

http://zone.ni.com/devzone/cda/tut/p/id/6873

这个网址是详细的步骤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是proteus仿真器对spice收敛不好造成的!
    ......我正在multisim中建模,请等待结果........
    楼主实际搭接电路的结果和仿真的结果是一样的,仿真很好地反映了实际。应该说仿真结果没有错误,但是,它不是所祈求的结果。
    仿真模型没有错误。错误出自于数据手册中的电路。我已经把数据手册中的波形仿真出来了(proteus isis 7.2sp6)。

没有改变数据手册中电路连接方法,仿真结果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把你的这个仿真文件给我看看吗?为什么第一次和这一次仿真的区别会这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第一次和这一次仿真的区别会这么大?

好在楼主你有芯片,可以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把你修改后的仿真文件上传上来吗?
我按手册搭的电路怎么也挑不出来dsb的波形?

网友:
楼主在线吗?
楼主有时间做实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在线吗?

昨天晚上有事!不好意思,不在了。
-------------------------------------------------------------------------
在了 可以做实验了。
************************************************************************
要刷新页面看对方回复。否则,干等,浪费时间。再等10分钟。
---------------------------------------------

我的QQ 加我 !
************************************************************************
要我回答你的真实名字!加不上!不等了。

网友:
有芯片实验验证,太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 现在可以加了。好久没用QQ了,我也不知道需要验证。现在修改了 不需要验证了。我的QQ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Proteus仿真这个电路不正常的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我知道proteus仿真这个电路不正常的原因了!

咦 eaststream不是用proteus仿真出来了吗?我来搬个板凳听高人讲解!呵呵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回我知道proteus仿真这个电路不正常的原因了!
咦 eaststream不是用proteus仿真出来了吗?我来搬个板凳听高人讲解!呵呵
不要称我是高人,我也是刚刚入门的菜鸟,我们共同学习吧!

我想知道楼主用实际芯片按数据表搭出电路的实际结果和数据表上的结果一样吗?

JQ_Lin版主也是想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才我们老师也看了我用硬件搭出来的波形。和手册上不一样。有点像是待解调信号和载波信号的相加(和proteus7.5仿真的波形一致)!

网友(2010-08-28):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可以把你在multism中制作的AD630模型发给我么?

网友(2010-11-11):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刚才我们老师也看了我用硬件搭出来的波形。和手册上不一样。有点像是待解调信号和载波信号的相加(和proteus7.5仿真的波形一致)!

你好,我想问一下,like flower后来有用硬件做实验,有做出和datasheet一样的结果吗?

网友(2011-10-21):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想实现100hz的正弦波调制2000hz的方波,想采用MC1596或者是AD630来实现,在multisim中也没有发现,请问您是怎么实现的吗?

网友(2012-07-27):
引用 网友D:
回复:【25楼】 JQ_Lin

您的ad630模型能否上传上来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