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主轴套夹 适合M型套夹螺母 ER11的!

楼主(2010-05-08):
有兴趣车制一个!!
ER11 夹套2004ourdev_552446.txt(文件大小:168K) (原文件名:ER11 夹套2004.txt)

下载后后缀改成.dwg(这个文件格式不让传)

楼主:
是8mm电机轴的!拟采用热装!

网友:
我用 边 棍棍 作了一个  这个东西没比较精密的车床时  最大的问题就在 同轴度上

我在一条 棒棒 上边 打入 3个螺丝用于 调整  哈哈

网友:
这类的东西日本BIG的很好,就是太贵了,4-5百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 边 棍棍 作了一个  这个东西没比较精密的车床时  最大的问题就在 同轴度上
我在一条 棒棒 上边 打入 3个螺丝用于 调整  哈哈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28/......

简直是恶搞呀!NB

网友:
【3楼】邪恶兄, 假如刀具直径3.75mm, 找三个内径3.75mm 的轴承, 叠在一起,
把刀具固定在轴承内. 再把轴承固定在z 轴上. 然后接上马达.
当力点在轴承而不是在马达, 铣出来的线会直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3楼】邪恶兄, 假如刀具直径3.75mm, 找三个内径3.75mm 的轴承, 叠在一起,
把刀具固定在轴承内. 再把轴承固定在z 轴上. 然后接上马达.
当力点在轴承而不是在马达, 铣出来的线会直一点.

有过想法~~~~  不过没哪么多材料了

就是不让 电机 受到正面的冲击力

用别一套 固定装置来安装 刀轴

我的材料都是~~~ 垃圾箱有什么就拿什么拼出来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