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破解义隆单片机里面的源程序

楼主(2010-05-08):
我有一个已经在烧录器里面的义隆单机程序,现在能烧录进单片机里面使用。这样如果需要换程序烧录就不行了。程序当初是请他人给弄的,但没有给源程序,现在也弄不到源程序。想把源程序破解出来。
单片机型号:EM78P153,
烧录器:DWTR4K烧写器。
我看有专门破解的地方,因不知道具体方法,不敢瞎弄,烧录器里的程序搞坏了不能烧进芯片里就惨了~~
特在此请教论坛里面的高手指教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源程序不在烧录器里,在烧录器里的是目标代码。

网友:
应该是说有编译好的烧写文件?

网友:
兄弟,读出来就行了吧?里面有一个IC好象是25C65什么的应该和24C01差不多吧,再说了,如果不行拿一片去解,也就400块钱

楼主:
回复【2&3楼】
恩,正是这个意思,请问有什么方法不?还是必需要拿到那些专门破解的地方去弄??他们破解出来的是汇编吧,我想可以是C语言那样的代码,便于读和修改。

网友:
楼主其实是想反编译出源代码。
要是能反编译出完整可读的源代码,做开发的就不要混了。

网友:
用别的芯片冒充EM78P153把程序骗出来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专门解密的是怎么弄的?能弄出来不~~准备去解密,所以先问这里的各位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骗出来是指从人身上骗出来还是从机器里骗出来?人是不知道哪位了,不过烧录器里面的编译过的程序倒还在

网友:
楼主这个,很好读出来的!可以直接用EMC的烧录软件读出来的,但是你还要另外找一台烧写器,先骗过上位机软件(因为一旦连接烧写器 打开PC软件,PC软件会把里面的数据清空的),然后在连接你要读取烧录文件的烧写器,这个时候就可以读出来了,

网友:
LZ如果有不明白的可以联系我,我以前就这样帮人家“破解”过!

网友:
技术人员要引以为戒,不要没收到钱就给烧录代码或是源程序

网友:
给你个义隆反汇编软件

网友:
你这个反汇编还是 dos下的啊?我们的直接Windows下的,需要的可以私下联系我....不再这里公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们说的反汇编软件DOS下和WINDOWS下的都有。烧录软件也有~~主要是不敢随便弄烧录器里面的程序,还是需要它烧单片机的,搞坏了就麻烦大了。没有程序了~~最好的办法是可以破解单片机里面的程序或读取烧录器里面的程序,烧录器里面这个可不能试验的~现在想烧个其他程序或者自己程序都不能弄那个烧录器~~麻烦

楼主:
这里的电子市场里面有两种情况:
1,400元给你破解出来。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弄,想自己学着也会弄就没有让人弄
2,买别人的芯片,免费给你破解,若破解不出来,开发出你需要的功能芯片,但要买一定数量的单片机

网友:
可以读出来的,我已经按我上述说的“破解”成功!请问你在深圳么?如果方便拿到我公司来吧....我帮你剖解!

网友:
要不你就把24LC256的程序用单片机读出来!保存一个!哈哈............

网友:
用两个烧录器读 是不会破坏里面的程序的!

网友:
破解不稀罕,稀罕的是某人要C代码...

网友:
哈哈....破解的活 我们不做...只是知道这个漏洞!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可惜在浙江这边~不能当面请教了~自己再想想办法,按你说的来~

楼主:
在网上找两个是中文 的DWRITER使用的方法。里面有一个功能是更新CDS文件后可以把文件另存为ZIP文件,下次需要直接调用ZIP。我想这个功能就是我想要的~~谢谢以上各位的指点了。把两个文件发上分享一下~

网友:
你一打开烧录软件,里面的程序就会清掉,你要注意用另外一台骗过软件,然后拔掉电源并口 再插上要读取的烧录器!read buffer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还好没有打开烧录软件~清掉就麻烦了~是拔掉并口吧,接到有程序的那个烧录器里面吧,先打开烧录软件再接并口那样行不行?现在只有一个烧录器,烧录软件版本现在是8.2的,以前的几个版本也都有~

楼主:
刚刚找了一个DWRITER的使用手册,如附件。里面说启动时不点OK点CANCEL,就不会烧录,只是读取相关的CDS文件,如附图。这样会不会就不清除掉烧录器的程序,能够READER BUFFER。因为自己不方便试验,若有源程序在的兄弟,可以帮忙试一下。并请告知结果。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2&3楼】
恩,正是这个意思,请问有什么方法不?还是必需要拿到那些专门破解的地方去弄??他们破解出来的是汇编吧,我想可以是c语言那样的代码,便于读和修改。

153才1k的rom,一般不会用C写的

网友:
不行的,一打开软件件时清零的,想直接读,就只能象楼上说的用两个

网友:
其实最简单还是焊下24C256直接读吧

网友:
用另外一个烧录器 就可以欺骗PC软件的!你一个的话应当不可以!

网友:
153在LED行业用得很多,楼主的不知是不是?
容量虽小,但还是可以用c写,然后生成汇编,再修改,再编译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了解具体的操作,能不能请说的更详细一些

楼主:
上面几位说的都对啊,就是简单的按键控制几个LED指示灯亮,然后相应的功能 开关~像灯,风扇,收音机,电话类的。都是小功率

网友:
不了解就算了...不然吧24的数据给弄丢了!

网友:
grom ??你们用芯片量大么?

楼主:
量不大的,现在就一千多点

网友:
哦。。。。那你们还玩剖解?

网友:
这种小东西
可以直接写出来程序
没必要这么麻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支持~~~1K的ROM放不了多少程序,模拟写出来都差不多了

楼主:
呵呵,把烧录器里面的程序读出来了,是先用其他烧录器连然后再换上要读的烧录器的。谢谢以上各位 了~
刚开始弄这一个,以前学的都忘光了,现在要重新学,要自己写,这个先用了

网友(2010-07-05):
几百块请人开发个程序还更快啦

网友:
我给你搞出来。且卖芯片给你吧O(∩_∩)O~。。。。QQ1323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