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使用电容做后备时,涓流充电参数如何设,电路有什么改动呢?

楼主(2010-05-08):
如题,使用DS1302计时钟,想用电容做后备,我将电容接到备用电源端,涓流充电参数设为一个二极管,4K电阻,可是没起作用,改成其它参数也不行
TCS设为1010了,不知道哪不对?
禁用涓流充电,使用一次性电池倒是可以!

网友(2014-02-18):
备用电容还用还需要专门充电的吗?涓流充电是给充电电池充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