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最简单的“模拟时钟”

楼主(2010-05-08):
硬件平台: S3C2450 + 4.3寸TFT(480x272,24bpp)

楼主:
“模拟时钟”源程序:

楼主:
源码解析

#include        "Include.h"

/*============================================================================*/

void        SimulationClock(        HDC hdc,int x,int y,int dx,int dy,int bk_c,
                                                int hour_c,int min_c,int sec_c,
                                                int Hour,int Min,int Sec)
{

        #define        PI        3.1415926

        int radius;        //表盘半径

        int        s_Len;    //秒针长度
        int        m_Len;    //分针长度
        int        h_Len;    //时针长度
        int cx,cy;         //表盘中点
        int i,x0,y0,x1,y1;
        ////

        Hour%=12;
        radius        =MIN((dx>>1),(dy>>1));  //计算表盘半径
        s_Len        =(radius*7)>>3;              //设置秒针长度为7/8半径
        m_Len        =(radius*6)>>3;              //设置分针长度为6/8半径
        h_Len        =(radius*5)>>3;         //设置时针长度为5/8半径

        cx        =x+(dx>>1);              //计算x中点
        cy        =y+(dy>>1);              //计算y中点
        ////

        if(bk_c!=RGB_TRANS)               //如果背景非透明色
        {
                FillRectangle(hdc,x,y,dx,dy,bk_c); //填充背景

                for(i=0;i<360;i+=6)     //以6度递增绘制分钟和秒钟刻度
                {
                        if((i%30)==0)  //以30度递增绘制小时刻度
                        {
                                     //这里绘制小时刻度
                                     //计算刻度两点坐标,刻度长度为表盘半径的(1/16)-4
                                x0 = (int)(cx + sin(i*PI/180)*(radius-2));
                                y0 = (int)(cy - cos(i*PI/180)*(radius-2));

                                x1 = (int)(cx + sin(i*PI/180)*(radius-(radius>>4)-4));
                                y1 = (int)(cy - cos(i*PI/180)*(radius-(radius>>4)-4));

                                LineWith(hdc,x0,y0,x1,y1,3,RGB(20,20,20)); //用直线连接两点坐标
                        }
                        else
                        {        //这里绘制分钟和秒钟刻度,距表盘中点为:(半径-4)
                                x0 = (int)(cx + sin(i*PI/180)*(radius-4));
                                y0 = (int)(cy - cos(i*PI/180)*(radius-4));

                                PutPixel(hdc,x0,y0,RGB(20,20,20));
                        }

                }
        }
        ////

        //绘制时针,时针角度=Hour*30+30*Min/60
        x0 = (int)(cx + sin((Hour*30+Min/2)*PI/180)*h_Len);
        y0 = (int)(cy - cos((Hour*30+Min/2)*PI/180)*h_Len);
        x1 = (int)(cx + sin(((Hour+6)*30+Min/2)*PI/180)*((h_Len>>3)+2));
        y1 = (int)(cy - cos(((Hour+6)*30+Min/2)*PI/180)*((h_Len>>3)+2));
        LineWith(hdc,cx,cy,x0,y0,3,hour_c);
        LineWith(hdc,cx,cy,x1,y1,3,hour_c);

        //绘制分针,分针角度=Min*6
        x0        =(int)(cx + sin((Min*6)*PI/180)*m_Len);
        y0        =(int)(cy - cos((Min*6)*PI/180)*m_Len);
        x1        =(int)(cx + sin(((Min+30)*6)*PI/180)*((m_Len>>3)+2));
        y1        =(int)(cy - cos(((Min+30)*6)*PI/180)*((m_Len>>3)+2));
        LineWith(hdc,cx,cy,x0,y0,3,min_c);
        LineWith(hdc,cx,cy,x1,y1,3,min_c);

        //绘制秒针,秒针角度=Sec*6
        x0        =(int)(cx + sin((Sec*6)*PI/180)*s_Len);
        y0        =(int)(cy - cos((Sec*6)*PI/180)*s_Len);
        x1        =(int)(cx + sin(((Sec+30)*6)*PI/180)*((s_Len>>3)+2));
        y1        =(int)(cy - cos(((Sec+30)*6)*PI/180)*((s_Len>>3)+2));
        Line(hdc,cx,cy,x0,y0,sec_c);
        Line(hdc,cx,cy,x1,y1,sec_c);
        FillCircle(hdc,cx,cy,2,sec_c); //绘制秒针修饰点

}

/*============================================================================*/
/*============================================================================*/

static        RESULT        WinRealTimeProc(HWND hwnd,U32 msg,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HDC hdc;
        char buf[16];
        RECT rc;
        COORD x,y;
        RTC_TIME time;
        ////

        switch(msg)
        {

                case        MSG_CREATE: //主窗口创建

                                break;
                                ////

                case        MSG_TIMER://定时器消息
                                InvalidateRect(hwnd,0,0); //刷新窗口
                                break;
                                ////

                case        MSG_PAINT: //绘制窗口

                                hdc=BeginPaint(hwnd);

                                RTC_GetTime(&time);
                                SimulationClock(hdc,0,0,WindowClientWidth(hwnd),WindowClientHeight(hwnd),
                                                                GetWindowBkColor(hwnd),RGB(20,20,20),RGB(20,20,20),RGB(200,0,0),
                                                                time.Hour,time.Min,time.Sec);
                                EndPaint(hwnd,hdc);
                                break;
                                ////

                default:        DefaultWindowProc(hwnd,msg,wParam,lParam); //其它消息交给系统处理

        }

        return MSG_NULL;
}

/*============================================================================*/

void        WinRealTime(void)
{
        HWND hwnd;
        MSG        msg;
        HANDLE hTimer0;
        ////

        创建主窗口
        hwnd        =CreateMainWindow(        300,64,160,180,  //位置:300,64,尺寸:160x180
                                RGB(96,160,96),  //窗口背景色
                                WS_CAPTION|WS_VISIBLE|WS_BORDER_DUAL,0, //窗口风格:带标题栏,窗口可见,双边框
                                WinRealTimeProc,  //窗口过程
                                "模拟时钟"); // 窗口标题

        hTimer0=SetTimer(hwnd,0x3000,200,NULL); //设置定时器(ID=0x3000,时间:300ms,无回调函数)

        ShowWindow(hwnd,SW_SHOW); //显示窗口
        while(GetMessage(&msg,hwnd))    //进入消息循环
        {
                TranslateMessage(&msg);
                DispatchMessage(&msg);
        }

        KillTimer(hTimer0);      //销毁定时器
        DestroyMainWindow(hwnd); //销毁主窗口
        //ExitThisThread();      //退出线程
}

/*============================================================================*/
/*============================================================================*/

楼主:
基于多线程,多窗口下环境的程序运行效果:

网友:
看看那,楼主发了好多“精华”了!

楼主:
无需贴图,全部由软件算法生成

网友:
楼主的精品帖子必顶。。。贴贴精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精品帖子必顶。。。贴贴精华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楼主:
支持任意尺寸自动调整

网友:
真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2010-06-12):
谢谢高手,正找相关的东西呢

网友:
这是linux下的应用程序吗?带不带系统?

网友:
顶一下,留着用。

网友:
又见弓虽贝占!

网友B:
兄弟果然厉害! 不知道是否尝试过2450双总线的好处呢? 我指如下情况:运行你自己的arm-os操作系统,然后一个任务通过DMA读SD卡到内存buffer里面,一个任务用DMA从buffer再搬移到一个空的bank地址里面(有点变态,测试总线搬移数据能力罢了),然后,或者还有个任务在用DMA读flash!  。然后比较各种情况的cpu占用!?
    本人,2440 + ucos @400Mhz,数据总线100Mhz,边读SD卡,(25MHZ,4bit,SDIO,DMA操作,最高持续10MB/S),边往bank5扔数据(DMA操作),cpu占高50%以上。不读卡,只扔数据,占比10%以下。  怎么个垃圾SD card 在APB上,还会拖延cpu时间呢?

楼主:
目前还没有做这方面的测试

网友:
楼主又发了好多“精华”!

网友:
又是精华,mark……

网友(2010-08-31):
楼主好,不知你是否还在关注你的这篇杰作。能否请教一下你程序中的LineWith()函数原型?我自己弄了一个,不知为什么,用宽度为3画的线有的不正常,也就是没有3个pixel宽,但是也有的地方正常。这个函数在turbo c中作图形测试正常,不知道为什么。请指教,谢谢!
我的函数如下:

void LineWith(int x1,int y1,int x2,int y2,int width,int color)
{
  //Width: 1: Normer_width, 1 pixel wide; 3: Thick_width, 3 pixel wide.
  int dx,dy;

  dx=x1-x2;
  dy=y1-y2;
  if(dx<0) dx=-dx;        // dx=abs(dx)
  if(dy<0) dy=-dy;        // dy=abs(dy)

  if(width==3)
   {
    if(dy>=dx)
     {
        Glib_Line(x1,y1,x2,y2,color);
        Glib_Line(x1+1,y1,x2+1,y2,color);
        Glib_Line(x1-1,y1,x2-1,y2,color);
     }

    else        //dx>dy
     {
                Glib_Line(x1,y1,x2,y2,color);
                Glib_Line(x1,y1+1,x2,y2+1,color);
                Glib_Line(x1,y1-1,x2,y2-1,color);
     }
   }
  else        //width==1
    Glib_Line(x1,y1,x2,y2,color);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实现算法不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LZ回复。但为什么不合理呢?
我之前出错的函数前面是直接用了abs函数,即:
dx=abs(x1-x2);
dy=abs(y1-y2);

我上面贴出的修改后函数我还没有测试是否有所改善,到时我再试试。

网友(2012-12-11):
基本可以用,测试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果然厉害! 不知道是否尝试过2450双总线的好处呢? 我指如下情况:运行你自己的arm-os操作系统,然后一 ...

catch 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