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293D驱动直流电机,转向角度不足(电压太小)如何解决?在线等哈~~

楼主(2010-05-08):
大家帮帮忙,我做了一年寻迹小车,用L293D驱动直流电机,转向角度不足(电压太小),这该怎么办,十分急啊~~怎么解决?L293d是接单片机控制的~~~ 请大家帮下忙哈~~在线等帮助,谢谢

网友:
我也是新手,论坛里说可以用 L298并联 提高“效率”我目前也在用L298,之前没有并联,感觉带载能力不强,PWM我都试过了,感觉还不及不用PWM直接一高一低电平那,周一再试试L298并联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
试过了,L198并联带载能力果然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