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特权(吴厚航)的;深入浅出玩转FPGA视频学习课程Lesson 7 exp1 后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0-05-08):
FPGA菜鸟问题。代码如下, 第二个always相关语句稍作调整完全可以和第一个always合并,这样分开写有何特殊考虑?

module clkdiv(
                        clk,rst_n,
                        clk_div
                );

input clk;                //50MHz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output clk_div;        //分频信号,连接到蜂鸣器

//---------------------------------------------------
reg[19:0] cnt;        //分频计数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异步复位
        if(!rst_n) cnt <= 20'd0;
        else cnt <= cnt+1'b1;        //寄存器cnt 20ms循环计数

//----------------------------------------------------
reg clk_div_r;        //clk_div信号值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lk_div_r <= 1'b0;
        else if(cnt == 20'hfffff) clk_div_r <= ~clk_div_r;        //每20ms让clk_div_r值翻转一次

assign clk_div = clk_div_r;

endmodule

网友:
这样写条理比较清晰,便于分析调试。倘若将许多寄存器杂糅在一个always块内,分析起来也是有点小难度的。

网友:
这个没什么啦,习惯而已。一个always写太大的话,可读性会变差

楼主:
谢谢两位热心回答,看来编程风格方面还要多加学习。
特别感谢一下tear086 .COM 缺氧上传的视屏,
特权的讲的东西不错,感觉和一个大学讲师水平差不了多少,不知道他在此有账号没有?

网友(2012-04-11):
进程 并行 运行 编程就与MCU有挺大区别的。

网友:
嗯,养成良好的编程风格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是的啊,学习中!

网友:
习惯   养成好的习惯  省去不少麻烦

网友(2012-07-28):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热心回答,看来编程风格方面还要多加学习。
特别感谢一下tear086 .COM 缺氧上传的视屏,
特权的讲 ...

我也在看他的视频,不知道有他的代码和PDF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