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俺常用的测PT100的电路,看看大家另外还有什么好的电路吗

楼主(2010-05-09):
AD7705是一款Sigma-Delta技术的16位AD,有这样几个特点,
差分输入,输入阻抗高,还有PGA,可以直接联传感器,测量小信号,转换速度不是太快,但有滤波功能,REF基准端是差分输入的。

AD7705测量PT100 (原文件名:RTD use AD7705.png)

RL1,RL2,RL3,RL4是连接线上的等效电阻,RL2,RL3由于AIN的高阻特性不会产生压降,RL1,RL4产生的压降不会影响输入。这是一个典型的四线测量方式。
在这个图里,取400uA的电流在6.25K的电阻上的压降作为基准,测量400uA在RTD上产生的压降。
测量的结果 = RTD的电阻值 / 基准电阻的阻值 * PGA的放大倍数,  完全是相对测量!!
电源电压的波动,恒流源的波动,都不会影响测量结果,只要基准电阻的阻值不变,比如用低温飘的电阻,整个系统的性能相当稳定。

事实上,我用的时候,从来没用恒流源供电,只是简单的用个5K1的电阻串在电源上代替恒流源,基准电阻用5K的低温飘电阻(手里只有5K的这种电阻),测量PT100,16位的AD结果通常只有最低位会闪烁。当然,其中有滤波器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电路的相对测量方式决定了其不受电压电流的波动影响。另外,由于去掉了放大部分的模拟电路,引入噪声的环节也减少了。

呵呵,还是看手册最简单,下面是力源的中文手册。

AD7705的中文手册,可以用Foxit  Pdf  Reader一类的阅读器看ourdev_552517.pdf(文件大小:652K) (原文件名:ADI00240106.pdf)

根据我的经验,额外提示一下:
1.使用电阻代替恒流源的方法,成本低,但测量电流会变动,导致基准电压会跟着变化,最好每隔一段时间进行自校准。进行一次自校准需要9个转换周期,会影响速度,如果不计成本,用恒流源当然最好。
2.AD7705的SPI接口,可以不接CS,DIN和DOUT可以接在一起,占用管脚:不接CS时至少两个,用CS的时候可以和别的SPI器件复用其余管脚。另外就是,芯片的退藕一定要做好
3.AD的测量是针对的PT100的电阻值,不是温度。对温度的非线性补偿处理,需要在程序中对其进行处理。

优点是性能好,下面说说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有点贵,好像20几元吧,但如果你的系统里面没有别的AD,还是很合算的,毕竟不需要其他模拟电路了。另外速度慢点,不过对于温度,1秒钟测3、5次一般也够了,虽然号称可以做到500SPS,不过数据闪的厉害,一般都用50SPS测,由于我没用恒流源,每次转换都自校准,速度约为每秒钟5.5次。

其实发这个帖子,说了这么多,确实是因为这个玩意挺好用,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另外就是现在我不准备用了(偷着擦汉。。。)

因为以前的系统用51单片机,没有AD,所以很合算。但现在准备换CPU,带12位AD,完全能够满足我的分辨率的要求,就不想用它了。
但考虑到原来的系统的性能比较好,新改的系统性能总不能比原来的差吧?
现在想找个性能好的放大电路处理PT100的信号,将信号放大以后送入单片机的12位AD中进行处理,不要求放大电路对PT100的非线性进行补偿,
但整个系统的性能比较稳定,特别是温飘一定要小,环境温度的变化不影响测量。没办法,谁让AD7705的电路温飘那么小来着。
最好是采用类似AD7705那样的相对测量方式,得到的电压是两个电阻的比值,那是最理想的情况。
谁有好的放大电路,共享一下吧

网友:
mark一下,看能不能用在PT1000上

网友:
我一般也就用电桥测量一下,曾经想用恒流源,但是温度补偿太麻烦,于是放弃。
顺便说一下,我现在也用12位的AD的单片机。

网友:
学习讨论,提高

网友:
Sigma-Delta的ADC对布板有什么特殊要求没?

网友(2010-06-25):
这个图有一点,Datasheet上说了,如果使用了内部的Buffer,需要在RTD的底部多串上一个小的电阻再连接到GND,以便提供共模电压。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2011-05-17):
以后说不定能用上

网友(2012-12-03):
你好 自校准是怎么做的呢 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