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的测试问题

楼主(2010-05-09):
现在,我使用花生壳注册了一个域名,使用GTM900C的域名解析功能解析出来对应的IP:58.212.53.239,但是我使用TCP&UDP的测试软件时,主机的IP始终是软件自己默认的IP:192.168.1.103,这样的话我使用GTM900C就始终不能使用TCP连接上我的电脑,这样我就没办法进行测试了,请前辈们指教。感激不尽呢?好像是我的电脑不能访问外网,但是我试图修改自己的路由器(型号TP-LINK)中的“转发规则”-->"虚拟服务器"添加了端口:服务端口:3000,IP:192.168.1.103协议:TCP等选项,但是打开TCP&UDP的测试软件时,主机的IP始终是软件自己默认的IP:192.168.1.103,无语!!
希望前辈们指点迷津,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好久了,怎样才能使TCP&UDP的测试软件的主机IP为:58.212.53.239 呢?

网友:
你要连接外网IP,端口,路由器会转发到你的电脑上的,(要设置路由器,端口要映射到你的电脑)

楼主:
谢谢你,我在路由的转发规则”-->"虚拟服务器"中设置了端口,
设置内容为:服务端口:(3000,IP:192.168.1.103 协议:TCP等选项)
不知道这样设置对不对?
还有如果设置正确,那么本机的IP是不是就改成了对应的我申请的花生壳域名解析出来的IP了?也就是本来IP:192.168.1.103
设置正确之后IP就变为:58.212.53.239  ?
如果不是,那我使用TCP连接的时候,目标IP应该写谁?是不是应该写域名解析出来的IP?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你要连接外网ip,端口,路由器会转发到你的电脑上的,(要设置路由器,端口要映射到你的电脑)

就按这个法,但是DMZ的功能最好不要开!!好像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