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第一次做的PLC原理图,发上来请大家看看有没有错误。

楼主(2010-05-09):
长期潜水,看了很多资料,现在我把人家的改了下,改成输入输出都是光耦隔离的,14输入,16输出,剩下2路与电脑通信。暂时不需要AD,或DA。电源是分开的。准本单片机1个电源,继电器1个电源。

PLC基础原理 (原文件名:Schematic Prints.jpg)

楼主:
没有看。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minghua,
你好!
1.输入光耦没有做反向保护。

2.电源没有隔离,光耦只起到滤高频、高压 等对I/O口的干扰(没有真正的隔离作用)。
但这种干扰会辐射到电源上去。有两种方法:
A、 电源做隔离;
B、 电源做EMC 滤波处理“共模和差模、、、处理”

3。串口用借电的办法做通讯。用USB 转 RS232 时会遭成不稳地现象。(主要看USB转RS232 的质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1,输入光耦做反向保护,就是加个二极管把。我自己用,应该可以避免接反。呵呵。
2,电源是隔离的,24V和5V是两个不同的电源。地也是分开的。
3,串口通信很少用,主要用来下载程序,或发送一些简单的程序。
这个板子主要是用在基本的自动控制。不需要很高档的反馈什么的。呵呵。
希望这个可以适用我。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Minghua,

你好!
1. 输入光耦做反向保护是为了防止高压群脉冲的干扰。对光耦的损害。
主要是根据现场环境来,设计产品。够用就行。
只是提议。

网友:
国内设计有一个弊病,就是最低成本化。工业干扰不会区分是自用或他用,只取决与使用的电磁环境。
PLC与控制板最大的区别在于,通过软硬配合具有的抗干扰性,否则,即使实现了PLC功能,也与一般控制板区别不大。

网友(2010-06-20):
不错!很多单片机控制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5-09-17):
不是我需要的那种,没有IO扩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