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8811的最大供电电压为何比最大基准电压低

楼主(2010-05-09):
最近要用DAC8811做程控放大器,其datasheet里说它的供电范围是-0.3V--+7V,而Vref的范围是-15V---+15V,为什么Vref的最大值会比最大供电电压高?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很多R-2R DA都是这样的

网友:
供电范围是 8811 里面逻辑电路(DAC 寄存器)的供电范围,这样你可以使用 2.8V,3.3V 或 5V 逻辑。+/-10V 基准范围是 R2R 电阻网络的电源电压,和逻辑器件不在一起,所以是不一样的。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回答,我发现电流输出型R-2R的DAC都有这样的特点,而电压输出型R-2R型的DAC的基准电压却要受到供电电压的限制

网友(2012-07-30):
这个芯片用不起来,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有没有给上个图的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