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有关单片机和CPLD做WAV播放器

楼主(2010-05-09):
小弟想用单片机和CPLD做个WAV播放器,想请教高手们一些问题
  1.后面CPLD的晶振用11.2896M的晶振,那前面单片机的频率应该满足什么条件?
  2.能不能直接用CPLD读取SD卡的数据,就是所有的工作都是CPLD做,不用单片机?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小弟在线等候~~~~~~

楼主:
高手,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继续等

楼主:
偶的神~~~~~快快出现吧~~~~~

网友:
CPLD可以的哦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251869&extra=&page=1
1.要保证单片机给CPLD的数据不断流,不知道要不要加上FIFO,我也没考虑清楚。
2.如果要一片CPLD搞定的话,里面还要有sd卡控制与显示部分,要考虑资源够不够用。

关于IIS与SPDIF的verilog程序在《高级FPGA设计++结构、实现和优化》的第七章里有。

网友(2013-09-09):
我最近想用AD通过单片机处理再用专用音频DA做一个数字功放,自我感觉音频信号保真是难题,是不是用高速采样频率的AD比较好,我还纠结AD采样频率与AD转换时间的关系,上网查资料说要转换时间大于采样频率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