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genic FAE关于JZ4755的 SD8686 WIFI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0-05-09):
ingenic FAE您好,
我在jz4755的开发板上面引线接了W8686的wifi开发板,接在TF口上面。

根据说明w8686的sdio的驱动说明,sdio的驱动会和sd卡的驱动冲突,于是,把linux内核里面的sd卡驱动去掉了。

按照jz4755开发板的电路,gpio_sd_vcc_en_n 对应的脚是GPE3
gpio_sd_cd_n对应的脚是GPE4

于是使用命令:
insmod sdio.ko gpio_sd_vcc_en_n=131 gpio_sd_cd_n=132
之后会提示,

SDIO: Read  DMA Channel Number is 4
SDIO: Write DMA Channel Number is 5

然后便没有反应了。

我使用的sdio.ko是基于jz4740编译的。

这样子的情况,会是wifi模组硬件的问题还是这个sdio.ko不能用于jz4755,还是其他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Marvell的wifi君正这边用的比较多,应该可以使用的。但我没有在4755上使用过

网友:
您可以联系君正公司Daniel 他是这块的负责人,我已离职

楼主:
我使用src_sd8686-jz-20080321里面的源代码来做编译

make cetus_defconfig (JZ4755 CETUS 平台) 编译会出错,

但是使用make pavo_defconfig (JZ4740 PAVO 平台)
就可以成功编译。

调试的时候,发现
在运行到sdio.c的
start_clock(ctrller);
  之后,

在函数sdio_wait_for_interrupt(ctrller, MMC_I_END_CMD_RES);里面停住了

继续跟踪,是在sdio_wait_for_interrupt函数里面,运行到
wait_for_completion(&ctrller->completion);就停了。

我的疑虑是,是不是这个jz4740平台的sdio.ko是不是不能运行在jz4755上面呢?

我没有找到用于jz4755平台上面的sd8686的驱动,不知道君正有没有jz4755上面的sdwifi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可以联系君正公司daniel 他是这块的负责人,我已离职

你有他的联系方式没?

网友:
发到whxu@ingenic.cn也行,君正的另一位"大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到whxu@ingenic.cn也行,君正的另一位"大牛"

好的,我问下:)

你到了新公司上班了吧

网友(2010-06-29):
楼主,你的wifi调试的怎样啦,我也想在上面加wifi模块,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0-08-04):
楼主成功了吗

网友(2011-04-11):
very大侠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否稍微指点下,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