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0-05-09):
大家好,磁场对载流导体有力的作用F=BIL,感觉只有定子收到了力,因为定子上有载流导体,那转子是怎么受到力的,是牛顿第三定律么,一时糊涂了,请大家指点迷津~ 谢谢!还请大家给小弟推荐几本书,谢谢!!

网友:
首先你要说是什么电机,如果是永磁电机,因为转子是永磁体因此只要钉子产生磁场就会让转子受到力的作用。如果是异步电机,转子上的磁场是切割定子磁感线产生的电流进而形成的。

网友:
搞清楚谁提供的磁场,还要记住力是相互的。 《电机学》

网友:
看初中的物理书

网友:
初中的物理书 绝对没有这些内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你要说是什么电机,如果是永磁电机,因为转子是永磁体因此只要钉子产生磁场就会让转子受到力的作用。如果是异步电机,转子上的磁场是切割定子磁感线产生的电流进而形成的。

谢谢 是直流无刷电机,你方便留个QQ吗? 我有问题想请教你 谢谢~~~

网友:
牛顿第二定律;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网友:
LS,中学的知识还给老师了?
N1定律是惯性定律.
N2定律是F=ma.
N3定律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