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什么样万用表性价比高?

楼主(2010-05-09):
我是搞家电维修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万用表合适?
我以前用过:MF50 MF500
830 现在使用890G,只是电阻档坏了,准备再换一个。
咨询一下,大家都使用什么样的万用表,性能好的,价格不要太高的【就是性价比高的】,呵呵,听说便宜也有好货。

网友(2010-06-17):
家电维修的话30多元的那种就行。
30多元是当做耗材用,如果使用习惯好轻易不烧表,都是磨损用坏的。
就买个70-100就行,胜利,优利特,华谊的,等等牌子多了去了
不过买个好表笔或者自己改个好表笔倒是更好些
用的勤了,便宜那种原配表笔没几天就不行了,老呆修

楼主(2011-12-20):
在淘宝花25元买了个9205,全保护的,用了几个月了感觉还可以。

网友:
优利德UT39A性价比高,测直流电流的档位多。

网友:
喜欢指针表,怀旧,看趋势比较直观。MF10 MF14 MF18 等。

网友:
UT58A怎么样,我在网上看到的,不过价格差别很大的,有高手用过的给个建议吧:)

网友(2012-02-05):
仪表一般都是一分线一分货,那要看目的如何使用才选取档次,这较好,修理用百多米、检测用中高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