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控制器如何鉴相

楼主(2010-05-09):
不管是有霍尔传感 器还是无霍尔传感器,BLDC电机都需要根据转子位置信号来进行换相,如果说那个转子位置信号存在干扰,这个时候该如何处理这个换相问题??

   能否讲讲大概的思路,如果有具体的例程更好,谢谢!!

网友:
如果说那个转子位置信号存在干扰?
〉〉〉〉如果是金属电刷换向可能有火花产生,Hall换向毕竟是电子换向,有可能存在干扰问题但是概率很小。
可以采用无需传感器的驱动IC,比如TMC603有无Hall都可以

网友:
这类芯片支持零售吗?还是只针对大客户?或者只买成品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如果出现干扰的话怎么处理?能否讲讲大概的思路?谢谢!!

网友:
位置信号也是需要有一定的滤波起来过滤噪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讲讲大概的思路?

或者是用哪种滤波算法?

谢谢!!

网友(2016-05-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 ...

pic的择多滤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