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此漂亮的号码管用什么打标机打印,谢谢推荐(引用阿莫精美的图)

楼主(2010-05-09):
太漂亮了,每个部件都很精致。学习这种精神!
请教一下,号码管如此漂亮,是什么打标机打出来的,能不能打平面,油墨是否可以更换其他颜色?

谢谢推荐!

楼主:
借用阿莫1 (原文件名:漂亮的号码管1.jpg)

借用阿莫2 (原文件名:漂亮的号码管2.jpg)

网友:
打标机, 这个问题老莫能回答你~~

网友:
没用过。我想在 硅胶管上 打字,不切断管子,外径最大16mm,打标机可以实现吗?

网友:
这题目曾有详细讨论, 请花小小宝贵的时间翻一翻旧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过了,都是气动或电动打标的,阿莫的号码管可能是油墨喷印的。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3048&bbs_page_no=1&bbs_id=1027

楼主:
正是!

感谢ls的kcelery!

网友(2014-07-11):
引用 楼主:
借用阿莫1 (原文件名:漂亮的号码管1.jpg)

铝氧化的也很漂亮,这是什么工艺?

网友:
16MM管子,很大哇。。

网友:
这玩意,最先是用丝印,后来用一台小机器专门打线管

网友:
线号打印机,兄弟牌搜索下。我们单位的好像是岛国的max牌的,就在我柜子上呢,我懒得给你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