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sp430,有些问题不太明白!

楼主(2010-05-09):
MSP430的IO口在只设定为输出方向后,怎么输出就是高电平呢!输出寄存器输出默认不是零吗?
另外MSP430的IO口在设为输入的时候有上拉电阻吗?

网友:
问题1:设定方向后,向对应的IO口数据寄存器写数据控制;
MSP430 IO是否有上拉取决于具体型号,请查阅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