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模拟达人,这个运放电路我分析了一半就不会了,愁死我了,谢谢

楼主(2010-05-09):
电路图如下
我分析了半天,觉得U1A和U1B组成个差分放大,放大倍数是11倍。U1D和U1C我就分析不出来了,还有那个2.5V是做什么用的?
然后按图中的参数,仿真的结果是4.8v
我真是分析不出了,请模拟达人给予指点,谢谢

楼主:
晕,我满怀希望的进来看到了一个MARK,不过谢谢楼上帮忙顶贴

网友:
搬个板凳听达人讲课

网友:
典型的仪表放大器,第一级放大倍数1+R6/(R1+R7)=6,第二级放大倍数是R11/R9,两级放大倍数是188倍。
输出电压=0.05*188+V3=12.7V,但是你的供电电源只有6V,所以只能输出4.8V。

网友:
刚用Mulitsim仿了一下,第一级放大倍数应该是11,第二级是47/1.5,两级一共放大倍数345倍。
输出电压=V1*345+V3。

楼主:
谢谢4楼,我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
仪表放大

楼主:
谢谢7楼,V2的2.5V是什么意义呢?

网友:
V2是人为加入的共模电压,估计是用来测试共模输入范围的。
A Designer's Guide to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s, 3rd Edition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esign_handbooks/5812756674312778737Complete_In_Amp.pdf

网友:
各位高手,这个图里的U1C就是个电压跟随器,为仪表放大的第二级提供直流偏置3.3 是吗?

网友:
根据4楼的说法,我将VDD 调成15V. 无论V2 是2.5v 还是7.5v 万用表上的结果都是13.8v。放大倍数都是13.8/0.05=276倍,与345倍差的很远啊?

网友(2010-07-03):
好像是个滤波器

网友:
确实是典型的仪表放大器,不过图不怎么样,那些线画的都连在一起了。

网友(2010-08-20):
回复 网友A:
v2是人为加入的共模电压,估计是用来测试共模输入范围的。
a designer's guide to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s, 3rd edition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esign_handbooks/5812756674312778737complete_in_amp.pdf

哈哈哈哈哈,每次看到你头像都笑
纠结

网友:
应该把仿真原理图发上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