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发射信号 收音机接收

楼主(2010-05-09):
有没有想DIY一个东东,将手机里播放的音乐用无线信号发射出去,然后用收音机接收。有相关资料的介绍一下下。

网友:
把另外一部手机做成收音机形状.

网友:
FM发射器
就是一个FM发射台

车载的MP3大都有这功能
用在手机上 就只要买 一块发射板就行了

网友:
同意2楼。事实上有些手机如诺基亚N78就有楼主说的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就想自己DIY一个,但手头资料少。

网友:
就是一个FM发射器,用9018就能做,发射距离应该不小于10M,网上搜无线话筒应该有一大堆图的,我的就是N78,FM发射距离很近,只有不到5M

网友:
我晕

10块一个

淘宝一大坨

BH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