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扩频扩频通信啊?

楼主(2010-05-10):
见到个说扩频通信怎么怎么好,请问什么是扩频通信?能实现一点对多点的通信吗?这样的东西贵吗?

网友:
比如无线网卡,dect无绳电话,蓝牙,都是扩频的.一般分直扩和跳扩.重要的指标是扩频增益,比如军用设备可到90db以上,民品讲究成本一般没人敢提这个指标,比如少量扩频终端还存在相互干扰,简直就是对扩频的侮辱,但是想到是市场上刺刀见红的民品也就不足为怪了.可以先复习一下卷积的概念,在找一本书看看,很快就明白了.

另:如果你完全不买现成的扩频芯片,用通用器件做出扩频系统,理论上没有人可以发现你在通讯,更不要说破译你的通讯了.前提是你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和比较高的扩频增益,而且如果两个设备相互通讯,根据原理可以测距......

网友:
用扩频通信,发射信号可以淹没在噪声中,解调也可以把淹没在噪声中的信号还原。

网友:
有没自己用分立元件打造扩频通信的牛人呀,或者做个雷达子类的,呵呵

楼主:
是啊,有没有成品化的产品呢?做这行质量可靠的有哪些厂家?

网友:
只见过有人用分立件打造GPS接收机(GPS是直序扩频)。
成品化的产品很多,WiFi、蓝牙、CDMA手机、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扩频通讯产品,其中GPS的扩频增益最高(43dB),其它通讯系统强调的是高速率,扩频只是为了信道复用,扩频增益不高。

网友:
目前,扩频增益比较高的有哪些芯片?
sx043是一种,扩频增益打到33.1dB,但是视乎停产了。

用分立件打造GPS接收机,很是强,佩服。

网友:
3G手机中,扩频增益最高的是WCDMA,不过其扩频增益低于27dB。

网友(2010-10-15):
这个话题没人回答到点子上。。。。。。。。。

网友:
扩频是避免通讯的干扰,现在2.4G常用的DSSS 和FHSS两种。只要芯片支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