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内存掉了电容。。。

楼主(2010-05-10):
我的台式机开机进入windows时出现蓝屏,重复几次都是如此。开始怀疑系统崩溃,用ghost xp光盘重装,但是当ghost XP运行到80%时停止不动了,换了另一张ghost xp光盘,还是如此。拆开机箱后,拔出内存条,发现上面掉了一颗电容。请问内存掉了电容会引起以上现象吗?

网友:
那电容怎么能掉呢?

网友:
0603的去耦电容,插内存条没对正就使蛮力很容易掉。我到掉了很多个,没关系,不短路就行!

网友:
主板上电容爆浆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我的机器出现蓝屏且不能ghost系统不是由它引起?那会是什么呢

网友:
先借个好的内存条换上,做替换实验看看是不是就是他的原因
是的话就换了吧

网友:
我的经验  ghost出错  大部分可能性是内存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以前GHOST一半经常出错,会提示少文件,把内存擦干净装上去就好了

楼主:
看来就是内存的问题了,不知那个电容是多大容量的,弄个焊上试试。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倒置,拍拍(小心硬盘),说不定在机器里能够找到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恐怕已经粉身碎骨了,因为我拔出来时,上面只留下两端的金属帽。

网友:
既然是去耦电容,在范围内就行了,
整个0.1uF不会错

楼主:
在另一台电脑上拔了条内存插上我的电脑,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只是停止的位置变为95%了。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