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液晶背光为何可以直接加5V,而不用恒流驱动啊?手册上看到内部只是LED啊

楼主(2010-05-10):
一般的液晶背光为何可以直接加5V,而不用恒流驱动啊?手册上看到内部只是LED啊

网友:
因为。。加了限流电阻了。。。

网友:
你顺着液晶模块上LED电源的走线看看,一般都串联了限流电阻的。

楼主:
哦 原来如此啊!谢谢!!但是加限流电阻的话,肯定会发热很厉害啊  140ma

网友:
一般白光LED的压降为3.4V,那么限流电阻的压降为1.6V,功耗为1.6V×0.14A=0.224W,发热厉害吗?

楼主:
哈哈  我算错了 谢谢!

网友(2010-06-20):
我用LCD1602,经常给背光正端加上个1N4001降压,这样工作电流可以降低一半。

网友(2010-12-27):
恒流电路液晶板上有吧!
群创
天马
auo
都有这样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