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量级工具大合集][全部源码]我写的硬件工程师可能会用到的工具的大合集,体积虽小,功

楼主(2010-05-10):
我写的轻量的单片机工具大合集,目前的体积是185K。工程师们都是高智商人士,操作就不说明了,自己摸索也行。
很多方法是照搬的网上的,有一部分则是自己原创的。

它具有以下功能:

万年历。包括公历、农历、生肖、星座、节气和节日等。
串口调试助手。没什么说的,很常用的东西。
串口监视助手。串口监视啊,这个不用安装驱动,而是使用API拦截技术实现的。
HID调试助手。如果你要调试HID设备,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
ASCII字符表。不多说了。
字符串编码转换。获取字符串的ASCII码,Unicode,UTF-8编码用的,做嵌入式时有时要用到的。还专门加入了USB描述符用的Unicode编码格式。
PCB走线、过孔的电感、电流等的计算。
空心线圈电感计算。
电学的一些基本计算,如欧姆定律,电阻串并联什么的。
单位换算。几乎所有物理量的单位换算都有。嗯,货币汇率的没有。
开关电源的一堆计算软件。
磁盘编辑。可以直接查看或修改磁盘扇出用的。
数码管生成。
米字管生成。
字模生成。部分完成。
图像生成。部分完成。
文件存为C格式。这个还是有点用的。
8051代码初始化生成。这个不说了。
AVR代码初始化生成。已经基本类似ICC了,包含了65种CPU的代码生成。
常量除法优化算法。没有硬件除法的单片机8位/8位的运算。原创。
uc/GUI可视化设计。原创的,类似的东西都还没有呢。
LCD菜单设计。原创的,生成代码占用内存资源极少,内存只需占用(2+菜单层数)字节。
表达式计算器。计算器嘛。
函数曲线生成。能同时生成16条函数曲线。
三维函数曲面生成。这个使用OpenGL完成的。
一元方程求解。采用牛顿法解算的。
一次方程组求解。最大支持9个变量的方程组,再大好像没有人会用那么大的吧。
曲线多项式拟合。输入采样点,自动求出多项式和计算代码表,求个热敏电阻什么的还是方便的。
Midi音乐弹奏。玩玩的。
三维俄罗斯方块。工程师们都是高智商群体,俄罗斯方块都要玩3D版的。基于三维函数曲面生成算法实现。

如果对该软件有什么意见、建议、BUG报告什么的,请在这个帖子中跟帖,谢谢。为了减小打开网页的时间,这里不发截图,界面截图也都在这个帖子中。

忘了放置程序下载和源代码了,补上:
单片机大杂烩(2010年5月10日版)源代码
单片机大杂烩程序文件(2010年5月11日版)

接着补充版权声明。
本软件以及源代码版权(所有权)归Takashiki所有,使用权归用户所有。请注意,用户只拥有使用权,可以任意查看、复制、粘贴、修改,但不得原封不动的发布到其他网站(尤其是PUD?网站)等等,否则本人可能追究责任。任何代码都不得直接用作商业用途,非商业用户直接应用请声明出处。商业用途的话多少还是改改东西,哪怕是将函数名重命名一下也好。

5月11日更新:
软件已经更新,修正了5月10日版的一些BUG:2D函数图形绘制和3D函数绘制非法退出。
应网友要求,增加了没用的功能特斯拉线圈计算器(目前只支持马克思发生器),正确性未经确认。
软件下载地址已经修正。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收下了,谢谢!!

网友:
友好交流气氛,乐于开源共享,“这里远比混乱的现实世界美好”。
开坛的宗旨真的具有感召力啊,众多网友前赴后继地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共享。

至于“20多天的工作,希望换阿莫总坛置顶”,这个就要平常心去对待了,如果是好帖子,那么酒香不怕巷子深,是不会埋没的,自己会时不时被人顶出来的。

网友:
不错,发现个bug
数值计算一路选下去到三维函数曲面生成会报错

网友:
总的来说,非常不错,20天就能完成,这底下怕是也花了不少时间。

帮顶一下

网友:
很多功能。哈哈

网友:
计算中的单位建议支持:mil

网友:
很多功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冲着共享源代码这点要使劲顶一顶。
为了编程爱好者调试与改进方便,顺便希望楼主公布一下开发环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错,发现个bug
数值计算一路选下去到三维函数曲面生成会报错
嗯,另一个帖子里一个哥们也提了,目前来看好像是OpenGL不支持无穷大所引起的,下版修改之。类似的反馈希望发到另一个帖子,谢谢。

回复 网友B:
冲着共享源代码这点要使劲顶一顶。
为了编程爱好者调试与改进方便,顺便希望楼主公布一下开发环境。
开发环境:Delphi7+KOL/MCK2.85+WinXP SP2

回复 网友C:
计算中的单位建议支持:mil
这个,这个,我说哥们,这个本来就有,就别建议了……在长度单位中,倒数第2项

回复 网友D:
总的来说,非常不错,20天就能完成,这底下怕是也花了不少时间。
帮顶一下
谢谢。20天是指业务时间。我上班不能弄它的。其他的所谓底下,大概也只是经验而已了。不过说实在的,AVR消耗了我大量时间,串口监视花去了上个星期六一整天,三维部分算法很麻烦,虽然代码很少。

网友:
顶楼主。
MARK MCU小工具

网友:
可惜是delphi的,要是用vc写的就更好了。

网友:
电脑插上智锋的usb下载线,再打开HID调试助手,软件会自动退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惜是delphi的,要是用vc写的就更好了。
得陇望蜀是不好的,我不可能使用VC写的。Delphi比VC效率高(KOL比MFC效率高了NNN多,和WTL接近。不过我想阁下不会使用WTL写程序吧),浮点精度比VC高,开发速度比VC快,我更擅长使用Delphi,所以不用VC,你觉得这个答案怎么样?

回复 网友F:
电脑插上智锋的usb下载线,再打开hid调试助手,软件会自动退出
这个没有测试过,只测试过两个HID类的设备,算上鼠标是三个,不过鼠标是只读的,读写不了数据,只能测到信息。我测试了一个游戏手柄,我自己写得一个HID类的产品,都没有问题。当然,电脑上还有其他的非HID类的USB设备,比如U盘,打印机,USB转换的串口等等。
如果说它USB下载线冲突,那就只能在使用下载线时不要使用HID调试助手了。我做的HID类产品也是使用AVR+V-USB完成的,没见到自动退出。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2369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HuWenjin&bbs_id=9999
比起楼上的,我这个功能就少多了

然后,唉~~ 叹口气,作软件不容易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

楼主:
回复 网友D: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2369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huwenjin&bbs_id=9999
比起楼上的,我这个功能就少多了
然后,唉~~ 叹口气,作软件不容易啊
是啊,不容易啊,所以我做硬件。
为什么我当时就没有想到要用它来干点别的呢,唉。

楼主:
回复 网友D: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2369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huwenjin&bbs_id=9999
比起楼上的,我这个功能就少多了
然后,唉~~ 叹口气,作软件不容易啊

我这里面的8051是全功能8052版的,你要做的不一样的话就把某个ST?的支持加进去就好了,不过他们的广告已经够多了,我是不想免费为他们打广告了,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试用试用

网友:
一定要顶的。

网友:
楼主高人,无限支持!

网友:
非常感谢,顶你

网友:
报告Bug一条:
字模功能,缩放到0.5时软件自动退出

网友:
功能挺全的!!!

网友:
出现内存报错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顶一下,确实不错。

网友:
使用中,感谢楼主

网友:
//  本文件使用MCUToolset生成,2010-5-10 22:01:00
//  CPU: M8
//  振荡器:8.0000MHz

//包含所需头文件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

//IO端口初始化
inline void PortInit(void)
{
}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cli();
        PortInit();
        sei();

        //在这继续添加你的代码
        while(1){

        }
}

为什么我用AVR 的串口功能,全部选好后点代码生成后产生的代码是这个啊?

网友:
我的MCAFEE报警了~~~

网友:
果然是个好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错,发现个bug
数值计算一路选下去到三维函数曲面生成会报错
已经修正,见楼主位。

回复 网友G:
大哥,点一下串口的那个“使用USART”啊,你都不使用串口,怎么能生成串口的代码呢?

回复 网友H:
有这个打算,我向ffxz申请过。

回复 网友I:
我的mcafee报警了~~~
两种可能,你都不必体会。如果你觉得我的软件有问题,那就不要用了,或者自己重新编译,我的源代码都已经开放。
(1)KOL库很容易被各类杀软误杀,这是因为KOL库的某些特征与内存注册机相同,如果你的xxxCrack破解文件经常被误杀,那这个软件也逃不了。
(2)你打开了串口监视功能。这个功能使用API Hook实现,会将DLL注入到每一个进程之中去。不注入的话是不可能截取其它进程的串口信息的。

串口监视我测试了,不能很好的支持虚拟串口。FT232转的是不行的,VPSD的则支持良好。怪事。

网友:
更新真快啊,网站的附件不能下载那,能不能发份更新到我的邮箱呢?谢谢
ieddd797@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J:
更新真快啊,网站的附件不能下载那,能不能发份更新到我的邮箱呢?谢谢
ieddd797@163.com
很奇怪,另一个帖子中可以下载。这个帖子有超过24小时了,不能编辑了……邮件已发
链接已经修正,在 这里 下载。

网友:
这个不能不顶

网友:
楼主是用DELPHI 哪个版本开发的啊?

网友:
楼主高人,这么多实用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主是用delphi 哪个版本开发的啊?

27楼已回复,开发环境:Delphi7+KOL/MCK2.85+WinXP SP2

网友:
不要沉下去,顶起来

网友:
下载5.11号的程序说无法找到页面呀?

网友:
5.11的程序文件下不了

网友:
Sorry,网页不存在...欢迎来到 ourDEV.cn 我们的电子开发网(原ourAVR.com)

逛逛我们的其它站点
阿莫电子
阿莫礼品
阿莫办公

--------------------------------

5月 11号的 链接有问题啊!!lz帮忙看看!

网友:
連接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K:
sorry,网页不存在...欢迎来到 ourdev.cn 我们的电子开发网(原ouravr.com)
逛逛我们的其它站点
阿莫电子
阿莫礼品
阿莫办公
--------------------------------
5月 11号的 链接有问题啊!!lz帮忙看看!

对不起,楼主位我更新不了了,已经更新到87楼。24小时的限制真的是很烦人啊。

另外评估一下,Proteus的激励源分段线性脉冲输出和数字图案等能够自由绘制任意激励的,都无法产生周期性的激励,是否需要制作一个工具来完成(生成EasyHDL)?

网友:
gui工具存盘后无法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H:

                       gui工具存盘后无法打开!~~~~~~~~

你确定你需要使用GUI工具?先点生成代码,然后存盘,就可以了。读入功能也是一样,先点生成代码,然后读入,读入后颜色信息全部丢失了。读入并显示控件这个功能有点麻烦,所以没做。
另外,GUI工具目前只支持uc/GUI,有对RT-Thread的GUI支持的打算,但目前没做。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发现您回帖的风格很特别,非常醒目,一眼就看到了。

网友:
真好,真好

网友:
小而精啊。

网友:
好东东,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上都不看回复的?我85楼已经回复过你了。
你都不用这个功能,为什么要为你生成代码?AVR本身含有USART部件,你不用它,他可能工作吗?

然后,串口初始化时串口的特性(至少端口输出方向寄存器)是要设置的,你设置了吗?你只是挨个儿点了一下吧?

网友:
先顶一下,好东西呀.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收下了

网友:
咦,用快车怎么不能下载呢?
目标另存也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发现您回帖的风格很特别,非常醒目,一眼就看到了。

不醒目,怕你看不到啊!~~~    呵呵!!!

网友:
第二个链接有误
应该是
http://cache.ourdev.cn/bbs_upload557147/files_29/ourdev_552976.rar
LZ 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M:

软件在87楼下载,楼主位超过24小时了,更新不了了……

网友:
软件网页无法找到?

网友:
哦,是我自己的问题,没仔细看回复!

网友:
顶 LZ值得敬佩!

建议软件最好不要使用皮肤控件

以前我也喜欢用 现在感觉还是不用简洁些

楼主:
回复 网友N:
顶 lz值得敬佩!
建议软件最好不要使用皮肤控件
以前我也喜欢用 现在感觉还是不用简洁些
你觉得我用了皮肤控件?不到200K的程序,那么多功能,用皮肤控件能做到?再说,KOL有皮肤控件吗?恕我孤陋寡闻,还没有见到过。
这些都是我自绘的,没有看我的源代码时,不要乱说。我自绘了菜单和按钮,将窗口颜色改成浅蓝色了,不算什么皮肤吧。然后,请看看CPU和内存占用,GDI句柄数目,都是相当的少啊。
曲线、曲面绘制更不是使用皮肤控件完成的。

回复 楼主:
另外评估一下,proteus的激励源分段线性脉冲输出和数字图案等能够自由绘制任意激励的,都无法产生周期性的激励,是否需要制作一个工具来完成(生成easyhdl)?
现在评估完成,该功能至少自己还是用得着的,所以加上。现在只做了三角波的产生程序,还存在些问题,其他的慢慢补充。所以,目前对于该功能(EasyHDL代码生成功能)的任何评价不予回复。Proteus属于仿真软件,因此该工具放在了“调试工具”菜单下了。

软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3551.rar(文件大小:187K) (原文件名:MCUToolset.rar)

这些天生病了,还没有好,所以软件基本上没有什么更新。生病了真是麻烦啊。不久就要正式折腾大功率高频输出设备了,这个软件更新速度就要缓慢一点了。挖下的坑还是要填的,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网友:
建议把“进制转换”扩展到32位,8位一般口头可以计算出

楼主:
回复 网友O:
建议把“进制转换”扩展到32位,8位一般口头可以计算出
可以,不如扩展到80位算了,以兼容几乎所有的基本数据类型:N种整型,单精度浮点,双精度浮点,扩展精度浮点。
不过口头算出8位的我还没有那个本事,我就能算出4位。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一下那个LCD菜单的用法吗?能举个简单例子说一下怎么移植到程序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P:
楼主能不能说一下那个lcd菜单的用法吗?能举个简单例子说一下怎么移植到程序里吗?
好,我讲讲。
首先,右边Flash关键字请输入一个分配到Flash时编译器所使用的关键字,比如Keil C51使用code关键字,IAR AVR使用__flash关键字,ARM直接使用const,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这样的,就是为了便于移植,用户不用操心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菜单:
菜单设计如同Windows标准的主菜单一致,菜单下具有子菜单。本软件共支持9级子菜单,完全够用了。直接填写需要的菜单项名称和对应的函数处理过程,然后点击“添加”就增加了一个菜单项,将位于该级菜单的末尾。点击“添加为子菜单”则增加了一级子菜单,依此类推。
如果想修改某个菜单项,则点击该菜单名,修改内容,然后点击“更新”即可。

移植:
先点“代码生成”,再将struct CurMenuItem里的Path[LEVEL]的LEVEL换成你的实际的菜单层数,将来这个由程序直接完成吧,现在还得手动修改。将该文件拷贝到项目中,移植完成。
但是,WinAVR由于过于变态,没有指向flash的指针,是需要移植的,而且移植很麻烦!必须为每一个菜单项的文字声明一个prog_uchar[]类型的东西才可以,否则全部分配到RAM中去了。

然后就是代码的书写了,具体的mmi_0_Item之类的东西都不用管了,声明一个struct CurMenuItem CurItem;然后对于CurItem.Path[0],CurItem.Items[0]->Text之类的进行操作吧。结构链表指针特别多,如果遇到WinAVR,那是相当的繁琐啊。

特别注意,本软件只有struct CurMenuItem CurItem;占用RAM空间,最大11字节,最小3字节。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只占用Flash,对于资源紧张的单片机来说,该方法绝对值得一试。
另外,本法有本人独家使用,不参与和其它三教九流的方案对比。本人认为该方案资源占用已经最优化了,而且还有方便的设计器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发现LCD菜单生成代码中存在BUG,体现在以下一个方面,请自己修改下,软件的后续版本将修正。

结构定义:
struct MENUITEM {
        unsigned char* Text;
        MenuProc lpProc;
        MenuItems Items;           //这里少了一个*,应该是MenuItems* Items;
};

常量定义:

CONST mmi_0_0_Item[] = {          //这里少了类型声明,应该是CONST MenuItem mmi_0_0_Items[] = {
        {"FirstSub1", Func11, NULL},
};

////////////////////////////////////////////////////////////////////////////////////////
下面贴一个Keil的代码,可以通过编译的,占用RAM 14字节(含有8字节通用寄存器),ROM 234字节。
#include <REG52.H>

#define NULL 0                             //我使用NULL是为了该方案同时适用于C和C++的,C中没有NULL,所以定义
#define CONST code

struct MENUITEM;
struct MENUITEMS;
typedef struct MENUITEM MenuItem;
typedef struct MENUITEMS MenuItems;
typedef void(*MenuProc)(void);

void Inc(){                                 //菜单函数声明
        P1 ++;
}

struct MENUITEM {
        unsigned char* Text;
        MenuProc lpProc;
        MenuItems* Items;                   //此处修正
};

struct MENUITEMS {
        unsigned char Level, Count;
        MenuItems* Parent;
        MenuItem** Items;
};

struct CurMenuItem {
        unsigned char Path[2];              //此处移植修改
        MenuItems* Items;
} CurItem;                                  //此处自己定义变量

//////////////////////////////////////

extern CONST MenuItems mmi_0;
extern CONST MenuItems mmi_0_0;

CONST MenuItem mmi_0_0_Item[] = {           //此处修正
        {"FirstSub1", NULL, NULL},
};

CONST MenuItem mmi_0_Item[] = {             //此处修正
        {"First", Inc, &mmi_0_0},
        {"Second", NULL, NULL},
};

CONST MenuItems mmi_0 = {0, 2, NULL, &mmi_0_Item};
CONST MenuItems mmi_0_0 = {1, 1, &mmi_0, &mmi_0_0_Item};

void main(){
        CurItem.Items = &mmi_0_0;
        P0 = (unsigned char)CurItem.Items->Items[0]->lpProc;           //复杂的调用关系
        while(1);
}

网友:
别沉了,这个我还等着更新呢

网友:
P0 = (unsigned char)CurItem.Items->Items[0]->lpProc; 这一行我是真的看不懂啊!!!!!!!!!

网友:
谁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
unsigned char Path[2]; 这个成员具体有什么用啊???????

网友:
靠,真是个好东西呀!!

网友:
-> 是什么运算符啊???

网友:
菜鸟到此一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别沉了,这个我还等着更新呢
现在只稍稍更新了一点点,修正了些错误,将Proteus的信号源部分加进去了,算法重新写了。
进位制搞到80位了,统合了所有的基本数据类型。
LCD菜单的移植部分不用修改了,软件都已经自己算好了。
暂时还没有发布,还在我的电脑里呆着。

回复 网友Q:
-> 是什么运算符啊???
这是结构体指针访问成员的操作符,使用我这个菜单生成向导,RAM占用是极小的,然而指针操作是无穷多的,基本上都是通过指针访问。如果这方面知识不够的话,请多看看C语言的书,指针内容不少,一言两语说不明白。

回复 网友Q:
unsigned char path[2]; 这个成员具体有什么用啊???????
用于保存当前菜单项的偏移。
比如
path[0] = 2;              //表示主菜单的第三项
path[1] = 3;              //表示主菜单第三项的第四个子菜单
如果不需要在各个菜单中间来回折腾,也可以不用这个成员。这个仅仅是为了定位子菜单而设置的。

回复 网友Q:
P0 = (unsigned char)CurItem.Items->Items[0]->lpProc;这一行我是真的看不懂啊!!!!!!!!!
这个我只是演示一下调用关系而已,没有多少实际用处。这一句将当前菜单的第1个子菜单响应的函数的低地址赋给了P0端口了。

楼主:
真的版本明天有望发布,如果网络修好了的话。今天公司的集团电话坏了,所以网全断了,一公司的人全悲剧了,电话都打不出去了。在家时还是干点活吧。

网友:
楼主啊,能否把常量除法扩展到更多位啊?比如32,甚至64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支持新版本出来,不过建议旧版本也保留,也算是记录开发的过程!

楼主:
发上来吧。因为可能会弄高频大功率的东西了,加了一个E类功放的计算器。

回复 网友R:
楼主啊,能否把常量除法扩展到更多位啊?比如32,甚至64
常量除法很麻烦的,每一个我都是经过验证的,保证所有的计算结果都是正确的。8位255个已经很不容易了,32位验证实在是……不过我会试试看的,毕竟能够减少不小的代码的。64那个是不是有点离谱了,因为PC机运算时需要左移右移N位,已经不是64位运算了。我还不懂MMX指令呢。

网友:
高频的话,我发个强大的工具包上来。

网友:
to楼主:
34063忘记标记R的值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高频的话,我发个强大的工具包上来。

这个确实强大,希望我的工作中可以用得上。

网友:
算法优化里面,求余数也有优化方法,建议也做进去。

网友:
mark, 工具的大合集

楼主:
今天持续更新,以后改为不定期更新。
完成了字模和图像的取模运算,其中字模和其它同类软件不同的地方在于本软件直接读取Bitmap的数据区,而不使用Pixel等等消耗时间的属性完成,对于GB2312来说,很快就能全部取完,用户等待时间极短。
字符集默认放置了ASCII、GB2312、CJK统一字符集等等,CJK真是大啊。KOL只支持默认编码,Shift-JIS这么重要的字符集做不上去。

图像主要针对Bitmap,里面有我自己的某些压缩算法,这里不详述了,因为主要是自己用了。

网友:
看了一下 真方便  感谢楼主

网友:
好工具,有个问题回馈一下,M16的定时器设置没作用.

网友:
好工具!!大家一起排bug:34063 计算,R的值没有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T:
好工具,有个问题回馈一下,m16的定时器设置没作用.
我试了一下,没有问题啊。是不是你没有把“使用定时器”复选框选中?

回复 网友U:
好工具!!大家一起排bug:34063 计算,r的值没有显示!
这个确实是我疏漏了,有机会加上。

楼主:
现在想来,弄那个AVR的代码生成器实在是浪费了。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啊!结果事如春梦了无痕,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本人不再对AVR部分提供任何支持了,未来估计也没有多少机会使用AVR了,AVR部分出现的任何BUG不再修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想来,弄那个avr的代码生成器实在是浪费了。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啊!结果事如春梦了无痕,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本人不再对avr部分提供任何支持了,未来估计也没有多少机会使用avr了,avr部分出现的任何bug不再修正。

楼主,还是把它完善好,做成收费版吧,这样有收入就会有动力及时间把它做好了。
毕竟研发是需要时间及金钱投入的。

网友:
好像有个BUG,我使用51的代码生成器时,MCU使用40MHz晶振,要产生一个8位自动重装定时50us的定时器timer0,初值应该是
TH0 = 0x59;
TL0 = 0x59;
但是程序生成的初值是
TH0 = 0xFF;
TL0 = 0x59;

楼主:
回复 网友R:
好像有个bug,我使用51的代码生成器时,mcu使用40mhz晶振,要产生一个8位自动重装定时50us的定时器timer0,初值应该是
th0 = 0x59;
tl0 = 0x59;
但是程序生成的初值是
th0 = 0xff;
tl0 = 0x59;
嗯,你是对的,我考虑不周,下次再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V:

既然已经决定开源,就没有收费的打算。这个软件主要还是自己用的,一旦收费,就要应付不计其数的支持与服务。而现在,则没有这个问题存在。说实在话,我连帮助文件都懒得写。
鉴于目前AVR的现状,AVR部分不再更新,因为我自己基本上用不着了,将来的产品肯定是跨越这一系列型号的,目前正在压榨51那一点点可怜的资源。

楼主:
前两个问题已经修正,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0072GENIOH.rar(文件大小:191K) (原文件名:MCUToolset.rar)
小时候喜欢做魔方,现在才发现竟是如此的简单,呵呵。加了一个进去玩玩,支持1~499阶的魔方,再大的话占用RAM太多,就没做了。

下次准备改成Unicode。唉,从一开始出发点就错了,当时为了小,结果使用ANSI编码,现在要用到韩文时才发现,南北棒子国的语言是很讨厌的,宋体显示不出来,全是问号。所以决定改成Unicode编码。届时,文件将会长胖,速度会有一些根本无法觉察的提升。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两个问题已经修正,点击此处下载  (原文件名:mcutoolset.rar)
小时候喜欢做魔方,现在才发现竟是如此的简单,呵呵。加了一个进去玩玩,支持1~499阶的魔方,再大的话占用ram太多,就没做了。
下次准备改成unicode。唉,从一开始出发点就错了,当时为了小,结果使用ansi编码,现在要用到韩文时才发现,南北棒子国的语言是很讨厌的,宋体显示不出来,全是问号。所以决定改成unicode编码。届时,文件将会长胖,速度会有一些根本无法觉察的提升。

楼主哪方面实用到韩文啊?
如果可能的话 弄个韩语的取模功能就好了~
附上一张组合型的韩文表

网友:
我今天在编51程序的时候,看到avr单片机有个软件集成常用芯片的库,什么18B20,1602,12684,24cxx,ad0832,daxxxx,ds1302,4*4或者3*3键盘这些都可以集成到里面去,反正都是通用接口,建议参考 code vision avr

楼主:
回复 楼主:
下次准备改成unicode。唉,从一开始出发点就错了,当时为了小,结果使用ansi编码,现在要用到韩文时才发现,南北棒子国的语言是很讨厌的,宋体显示不出来,全是问号。所以决定改成unicode编码。届时,文件将会长胖,速度会有一些根本无法觉察的提升。
在原基础上改为Unicode问题多多啊,设计的地方太多了。现在使用API直接绘制控件,奇怪的文字也能显示出来了。所以仍然使用ANSI编码。

回复 网友J:
我今天在编51程序的时候,看到avr单片机有个软件集成常用芯片的库,什么18b20,1602,12684,24cxx,ad0832,daxxxx,ds1302,4*4或者3*3键盘这些都可以集成到里面去,反正都是通用接口,建议参考 code vision avr

基于个人原因,这些我基本不可能添加进去。
以下言论仅代表个人立场,只是个人作方案设计的考虑而已,谢绝任何形式的攻击。

这些东西我都不用的,所以基本上不会添加。
个人感觉18B20和DS1302真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反正我做设计从不考虑这些个东西,反而是我的小弟们爱用。
4*4和3*3键盘我也不会集成进去的,因为我个人习惯OS,在OS下这个已经足够简单了,赋值-->读入而已,和P1=ACC与ACC=P1没有多大的区别。
LCD小的我用过1602,哈哈。
12864对我来说太小了,我一般用的都是TFT。区别只在于LCM带不带控制器而已。
24Cxx这个有什么用?不明白。想少量存数据选个好点的MPU,大量存选择SPI Flash。
AD0832/DAxxxx没用过,对我个人来说,MPU自带的AD足够了,DA的用过一堆,很简单的总线(或模拟总线)控制,没必要专门搞个软件吧。

楼主(2010-06-12):
韩文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为此自己还弄了个韩文输入法,添加进去。果然GB2312不支持韩文是明智的。

软件并没有使用Unicode进行编译,但是某些控件加入了对Unicode的支持。字体取模也支持Unicode了。

另外加入了对脚本的支持,脚本基于HTML的VBScript和JScript,可以调用Windows API,可以建立COM对象。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的电脑上调用WinAPI就没有一点问题,到了公司就不行了。看来还需要改进。图中那个运行对话框是使用网页中的按钮调用出来的。

网友:
标记,以后能省很多事了。

网友:
为什么点击 “单片机大杂烩程序文件(2010年5月11日版)”显示网页不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W:
你点最新版本的啊。

网友:
LZ很强,十分感谢,支持

网友:
请楼主上传KOL/MCK2.85个,以便研究您的源程序,谢谢。我对KOL不熟悉。

楼主:
回复 网友X:
请楼主上传kol/mck2.85个,以便研究您的源程序,谢谢。我对kol不熟悉。
这个东西是我在家里做的,公司没有,而家里又上不了网,所以要等到节后再说了。

话说如果您对KOL不熟悉的话,还是不要深究源程序了,看看就好,因为KOL编写的程序看起来实在很费劲,写起来也是一样相当的费劲。
讲一下KOL的基本格式吧:
*.dfm:什么用也没有,欺骗Delphi IDE的,使他误认为当前使用了VCL。这个是MCK的功劳。
*_1.inc:建立窗体的函数,MCK自动生成
一堆*.$$$:MCK生成的临时文件
*.pas:源文件,一开始就是一堆奇怪的预编译指令,很考究的,写错一点点Delphi就自动变成VCL的了,然后编译就通不过……

然后就是面向对象部分:KOL的类不使用Delphi的引用语义class,而要使用值语义object的。object类有很多限制。另外,KOL比VCL的东西少很多,还要自己写。连常用的StringReplace都没有,Format函数不能格式化浮点,字体不支持字符集属性,等等,很麻烦的。

网友:
在win7下面用不了

网友:
很久没有更新了,顶上去,看看有没有新东西出品

网友(2010-07-16):
还未用,顶下

网友:
这个好,标记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工具的HID调试处有问题,如果连接着的设备拨了,再重新插上去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Y:
回复 楼主:
这个工具的hid调试处有问题,如果连接着的设备拨了,再重新插上去会出错。

这段时间很忙,所以没怎么弄这个软件了。现在在公司,没有HID设备,无法测试。
近期准备再次升级软件,部分做了修改。好多东西还在进行过程中,传上来吧,作为一个阶段性的痕迹:

这个版本是内部测试版,本人不作为公开发行的版本流传,过几天后续版本就会出来。

修改内容:
1、软件不在任务栏显示,而改到托盘中显示。
2、默认是在同一窗口中打开的,可以切换到每打开一个功能新建一个窗口。由托盘菜单来切换。
3、托盘菜单中可以切换每一个窗口。
4、加入USB痕迹查看,可以查看自己的电脑上曾经插过什么HID设备和U盘。
5、加入了TCP Socket网络的调试。
6、HID调试做了部分修正。
7、Proteus激励源部分将模拟激励做完了。
8、文件存为C格式加入了生成十进制/十六进制、有符号/无符号、字节/字/双字模式的选择。
9、加入了飞信发送,仅供娱乐。[位于娱乐与帮助菜单中]

计划中的事情:
1、语音压缩编码。主要是CVSD编码,此工作已有框架。现在测试的CVSD编码可以出效果,能听,但是噪声实在太大了,需要进一步考虑算法。
2、加入了录音机功能,下一步加入各种音频直接的格式转换(目前先考虑WAV、MP3、OGG、WMA)。视频的太麻烦了,就不考虑了。

楼主:
原来说好只做到200K以下的,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已经超了,目前215K了。呜呼哀哉!

很奇怪,居然不能加粗字符了?

网友:
牛哥!标记下

楼主:
回复 网友Z:
牛哥!标记下

呵呵,本人不姓牛^_^。又改了下,更新在218楼。
测试了,原程序HID插入和拔出时程序会非法访问,现版本已修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版本偶然有中间出现字符现象。

网友:
LZ果然强悍,用了一些工具感觉不错

网友:
有些工具非常好用,lcd菜单设计不能保存很不好,能不能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有些工具非常好用,lcd菜单设计不能保存很不好,能不能加上

这个功能我都没有加上去?不好意思,可能是忘记了。
不过,LCD菜单设计右边部分可以直接查看源代码的,全选+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
再次膜拜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有些工具非常好用,lcd菜单设计不能保存很不好,能不能加上
这个功能我都没有加上去?不好意思,可能是忘记了。
不过,lcd菜单设计右边部分可以直接查看源代码的,全选+复制就可以了。

我是说再次打开的时候,菜单结构都不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A:

这个确实是没有做,当时就没有考虑。以后有时间就弄上吧,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A:

这个功能现在已经做好,请在此处下载。谢谢您的建议。轻量级单片机大杂烩(文件大小:216K) (原文件名:MCUToolset.rar)

此版本修改了部分错误,另外增加了对自己电脑的硬件、软件的一些信息的查看(通过WMI实现,使用时不要把WMI服务关闭)。

网友:
很长时间没上来了,下载的新的程序试了下,菜单保存有bug:
保存为
[LCD菜单设计]
!1  >>>  2
"11  >>>  2
"11  >>>  2
"1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导入以后:

再多级的也有问题,具体不好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A:
这个bug我几天前知道了,程序已经改完了,树型菜单的结构也改了,可以直接阅读了。目前代码在家里,我家里不能上网的。
这些天我的U盘被同事借走了,因此没上传。近期会有新的版本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A:

LCD菜单设计可以直接使用记事本什么的直接编辑了,不过软件默认菜单项和过程中间使用“  >>>  ”分隔,下次再写时将这个限制取消。

秉承一贯的作风,每次更新总有新的内容。这次的内容是:
增加了重复文件的查看与删除功能。
重复文件扫描过程:
1、比较大小,大小不同肯定没有重复。
2、比较CRC32校验码。
3、比较MD5校验码,MD5校验较慢,默认没有开启。
本软件对大于4M的文件没有进行校验,以节约扫描时间。

更改内容:
USB痕迹查看可以保存为文件了。

计划中的新增/更改内容:
1、磁盘编辑中加入对物理内存、硬盘等的直接访问。
2、C/C++编译期计算。这个东西我好像还没有看过到同类的。这个共分成4个部分。
   (1)C:曲线拟合生成宏,由幂级数构成。
   (2)C++:使用模板的递归,整数
   (3)C++:使用模板的递归,任意数据类型,包括类
   (4)C++:编译期查表运算。一般查表都是在运行期,本方案将更改到编译期
   后3个都借助于C++的模板特性,C++编译器至少要支持特化,部分需要支持偏特化。据我所知,VC6.0是不行的,BCB、VS2008、Keil MDK是可以的。

最后,学学GC档的做法:
再次声明:本软件的所有权归本人所有,使用权归用户所有。所有不经本人允许而擅自转载本软件而不提供出处的,本人表示强烈谴责!谴责的效果与GC档谴责的效果一样。

网友:
加油!
这个在英文版的XP中显示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哪里异常?那两个下拉列表下的东西吗?这个我也不不清楚为何。

内部字体就是这样显示的,没有问题吧。ASCII码一般指00~7F,我这里使用Unicode编码的,将扩展ASCII也包含进来了。

网友:
既然是ASCII码表,当然是显示不依赖系统字符集的基本ASCII字符,
软件上显示的功能符也看不出来
Char  Dec  Oct  Hex | Char  Dec  Oct  Hex | Char  Dec  Oct  Hex | Char Dec  Oct   Hex
-------------------------------------------------------------------------------------
(nul)   0 0000 0x00 | (sp)   32 0040 0x20 | @      64 0100 0x40 | `      96 0140 0x60
(soh)   1 0001 0x01 | !      33 0041 0x21 | A      65 0101 0x41 | a      97 0141 0x61
(stx)   2 0002 0x02 | "      34 0042 0x22 | B      66 0102 0x42 | b      98 0142 0x62
(etx)   3 0003 0x03 | #      35 0043 0x23 | C      67 0103 0x43 | c      99 0143 0x63
(eot)   4 0004 0x04 | $      36 0044 0x24 | D      68 0104 0x44 | d     100 0144 0x64
(enq)   5 0005 0x05 | %      37 0045 0x25 | E      69 0105 0x45 | e     101 0145 0x65
(ack)   6 0006 0x06 | &      38 0046 0x26 | F      70 0106 0x46 | f     102 0146 0x66
(bel)   7 0007 0x07 | '      39 0047 0x27 | G      71 0107 0x47 | g     103 0147 0x67
(bs)    8 0010 0x08 | (      40 0050 0x28 | H      72 0110 0x48 | h     104 0150 0x68
(ht)    9 0011 0x09 | )      41 0051 0x29 | I      73 0111 0x49 | i     105 0151 0x69
(nl)   10 0012 0x0a | *      42 0052 0x2a | J      74 0112 0x4a | j     106 0152 0x6a
(vt)   11 0013 0x0b | +      43 0053 0x2b | K      75 0113 0x4b | k     107 0153 0x6b
(np)   12 0014 0x0c | ,      44 0054 0x2c | L      76 0114 0x4c | l     108 0154 0x6c
(cr)   13 0015 0x0d | -      45 0055 0x2d | M      77 0115 0x4d | m     109 0155 0x6d
(so)   14 0016 0x0e | .      46 0056 0x2e | N      78 0116 0x4e | n     110 0156 0x6e
(si)   15 0017 0x0f | /      47 0057 0x2f | O      79 0117 0x4f | o     111 0157 0x6f
(dle)  16 0020 0x10 | 0      48 0060 0x30 | P      80 0120 0x50 | p     112 0160 0x70
(dc1)  17 0021 0x11 | 1      49 0061 0x31 | Q      81 0121 0x51 | q     113 0161 0x71
(dc2)  18 0022 0x12 | 2      50 0062 0x32 | R      82 0122 0x52 | r     114 0162 0x72
(dc3)  19 0023 0x13 | 3      51 0063 0x33 | S      83 0123 0x53 | s     115 0163 0x73
(dc4)  20 0024 0x14 | 4      52 0064 0x34 | T      84 0124 0x54 | t     116 0164 0x74
(nak)  21 0025 0x15 | 5      53 0065 0x35 | U      85 0125 0x55 | u     117 0165 0x75
(syn)  22 0026 0x16 | 6      54 0066 0x36 | V      86 0126 0x56 | v     118 0166 0x76
(etb)  23 0027 0x17 | 7      55 0067 0x37 | W      87 0127 0x57 | w     119 0167 0x77
(can)  24 0030 0x18 | 8      56 0070 0x38 | X      88 0130 0x58 | x     120 0170 0x78
(em)   25 0031 0x19 | 9      57 0071 0x39 | Y      89 0131 0x59 | y     121 0171 0x79
(sub)  26 0032 0x1a | :      58 0072 0x3a | Z      90 0132 0x5a | z     122 0172 0x7a
(esc)  27 0033 0x1b | ;      59 0073 0x3b | [      91 0133 0x5b | {     123 0173 0x7b
(fs)   28 0034 0x1c | <      60 0074 0x3c | \      92 0134 0x5c | |     124 0174 0x7c
(gs)   29 0035 0x1d | =      61 0075 0x3d | ]      93 0135 0x5d | }     125 0175 0x7d
(rs)   30 0036 0x1e | >      62 0076 0x3e | ^      94 0136 0x5e | ~     126 0176 0x7e
(us)   31 0037 0x1f | ?      63 0077 0x3f | _      95 0137 0x5f | (del) 127 0177 0x7f

网友(2010-08-16):
不可避免的顶

网友:
太牛了,楼主是学什么出身的?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C:
太牛了,楼主是学什么出身的?

正好有空,回答一下。

本人学电子信息工程的,应该与绝大多数同行。上学时的兴趣是Delphi,什么都看,结果3D部分就只会OpenGL了,网络部分全忘了,系统核心层面(NTDLL部分)那是经常用,电脑死机都不知道多少次了。可是Delphi的工资可不高啊,所以后来又回到老本行了,继续做硬件。
本人写程序,专注于性能和代码的考虑,大概是学硬件留下的不好的习惯吧。因此这个程序采用KOL库(当然,本人的商业程序还是不可避免的使用VCL库),代码高亮直接使用底层RTF(为了这个,又读了RTF 1.3规范一遍)。单片机上经常使用各种优化代码(可参见我其他帖子),当然大部分都没有公布出来。

鉴于本坛大部分使用C或汇编,本程序新增内容有很多C++的内容(主要是模板),故暂不发布,修炼一定时间后再说。

网友:
提几个问题
1.点高精度科学计算器,什么也不设置,然后直接点计算就会出错退出软件了
2.串口调试助手能不能增加清屏功能?比如很多数据了,我要清除掉,不然每次都要重新设置一下,才能清屏
3.增加一个局域网互发消息的功能,我一开始看到飞信以为是飞鸽呢,就是有几个人打开这个软件,就可以互相发送信息或文件,比如飞鸽一样的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V:
既然已经决定开源,就没有收费的打算。这个软件主要还是自己用的,一旦收费,就要应付不计其数的支持与服务。而现在,则没有这个问题存在。说实在话,我连帮助文件都懒得写。
鉴于目前avr的现状,avr部分不再更新,因为我自己基本上用不着了,将来的产品肯定是跨越这一系列型号的,目前正在压榨51那一点点可怜的资源。

   有一个软件叫  单片机小精灵 1.3的开始收费 8元   功能与 你开源的很雷同 有些功能没还有 哪个定时器2方式问题也是一样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D:
提几个问题
1.点高精度科学计算器,什么也不设置,然后直接点计算就会出错退出软件了
2.串口调试助手能不能增加清屏功能?比如很多数据了,我要清除掉,不然每次都要重新设置一下,才能清屏
3.增加一个局域网互发消息的功能,我一开始看到飞信以为是飞鸽呢,就是有几个人打开这个软件,就可以互相发送信息或文件,比如飞鸽一样的功能

1、高精度计算器有很多BUG,好像很多出在底层,修正好难啊。不过还是可以用用的,只是要小心点了。这个工具的阶乘、乘方等等都使用指数函数完成,精度不可太保证(但十位八位的还是没有问题),加减乘除精度可以保证。计算超大数的阶乘、指数还是很快的。
2、本软件绝大部分清屏功能都是双击控件即可,串口调试助手应该也有这个功能的。
3、这个飞信写来玩玩的,只能发,不能收……相互发送信息,目前还是用QQ方便点吧。这个软件定义的体积不能太大,所以有些功能只能阉割。最讨厌占用空间N多,功能没有多少的软件了。

回复 网友AE:
这个,收费的问题,是因人而已的。就我来说,从一开始就没有收费的打算。
但是,我比较反感某些不征得任何同意就到处散发,连个转载字样都没有的行为。

定时器2的功能我很多也没有做上去,估计绝大多数人不用,甚至不知道有这个功能。T2功能过强,与T0、T1差别又过大,当时就没有继续写了,后来慢慢就忘了。有时间还是补充上去吧。
T2:
波特率计算:比T1的范围大很多。
计数方向:可以向上计数,可以向下计数。
时钟输出:可以在P1.0输出时钟。
自动重载:16位自动重载。
这些好像都没怎么加上去,有空还记得的时候弄上去。

不过,定时器2方式有哪些问题啊?请赐教。

网友(2010-09-16):
很强大的软件

网友:
串口监视好像有问题,不能保存监视了的文件?在监视过程中,会使被监视的串口工具不断发送数据。。。最后使串口工具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F:
串口监视好像有问题,不能保存监视了的文件?在监视过程中,会使被监视的串口工具不断发送数据。。。最后使串口工具出错

嗯,这个本来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底层使用API拦截实现,而不是过滤驱动。
过滤驱动的比较好,只是有时候会非法操作一下子,说不定啥时就死机了。
API拦截的都是应用层的应用,不会出现电脑死机等现象,但是经常会监视不正确,尤其对USB虚拟的串口。

网友:
字模生成那里有些不懂,ZF()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可否提供更多的选项,比如取模的方向,字节反序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R:
字模生成那里有些不懂,zf()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可否提供更多的选项,比如取模的方向,字节反序等等

ZF者,字符也,宏定义之。
取模的方向不考虑,应用并不多。如果非得要,那就使用横躺着的字体好了,比如“@宋体”,注意有@字符。

字节反序什么的都已经考虑进去了,难道你没有看出来?

ZF()宏定义,可以实现基本上横向取模你所能实现的任何方案,而不仅仅只是什么字节反序而已。
(1)高字节在前,字节顺序:#define ZF(V) (uchar)(V>>8), (uchar)V
(2)低字节在前,字节顺序:#define ZF(V) (uchar)V, (uchar)(V>>8)
(3)按16位排列:#define ZF(V) V
(4)高字节在前,字节反序:         字节反序的在这里
     #define SWAP(V) (((V & 1)<<7) | ((V & 2) << 5) | ((V & 4) << 3) | ((V & 8) << 1) | ((V & 16) >> 1) | (V & 32) >> 3) | (V & 64) >> 5) & ((V & 128) >> 7))
     #define ZF(V) SWAP((uchar)(V>>8)), SWAP((uchar)V)
甚至可以有奇怪的变形,只要自己重新定义一下ZF()宏就可以了。

宏的功能很强大,不用白不用。而且生成的字模可以在N种软件平台和硬件平台上使用而无需改动,可移植性也比较好一些。移植时只需要重新定义一下ZF宏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R:
字模生成那里有些不懂,zf()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可否提供更多的选项,比如取模的方向,字节反序等等
zf者,字符也,宏定义之。
取模的方向不考虑,应用并不多。如果非得要,那就使用横躺着的字体好了,比如“@宋体”,注意有@字符。
字节反序什么的都已经考虑进去了,难道你没有看出来?
zf()宏定义,可以实现基本上横向取模你所能实现的任何方案,而不仅仅只是什么字节反序而已。
(1)高字节在前,字节顺序:#define zf(v) (uchar)(v>>8), (uchar)v
(2)低字节在前,字节顺序:#define zf(v) (uchar)v, (uchar)(v>>8)
(3)按16位......

原来这样,明白了,又学到东西,感谢

网友:
水平太差了,还是没有想通
我需要低字节在前,所以ZF()的定义是:
#define ZF(v) (uchar)v, (uchar)(v>>8)
这样,宏定义替换后,ZF(0x12)岂不变成了
(uchar)0x12,(uchar)(0x12>>8)
然后(uchar)(0x12>>8)等于0,所以,如果我有一个数组
const uchar test[2] = {
ZF(0x12),
ZF(0x12),
};
替换后,就变成了
const uchar test[2] = {
(uchar)0x12,(uchar)(0x12>>8),
(uchar)0x12,(uchar)(0x12>>8),
};
再等于
const uchar test[2] = {
00x12,0,
00x12,0,
};
这样是不是不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R:

嗯,ZF()要根据你的字模的大小进行重新定义的。我举的例子是对占用两个字节(横向9~16点)而言的。因为一般情况下,还是使用12*12、16*16点阵的多。
对于8×8点阵,直接#define ZF(V) V就可以了。
对于其他的,比如24×24、32×32等等,需要另外定义一下ZF(V)

然后(uchar)(0x12>>8)等于0,所以,如果我有一个数组
const uchar test[2] = {
ZF(0x12),
ZF(0x12),
};
替换后,就变成了                        //替换成这个是对的
const uchar test[2] = {
(uchar)0x12,(uchar)(0x12>>8),
(uchar)0x12,(uchar)(0x12>>8),
};
再等于                                  //这里错了,不可能出现两个0的吧
const uchar test[2] = {
00x12,0,
00x12,0,
};
这样是不是不对呢?

对于#define ZF(v) (uchar)v, (uchar)(v>>8),我是将v看作了两个字节的常数,因此ZF(0x12)实际上是ZF(0x0012),展开成低位在前的字节就是0x12, 0x00。

网友:
哦,不好意思,是我没有理解好
下面的两个0是笔误
const uchar test[2] = {
00x12,0,
00x12,0,
};
应该是
const uchar test[2] = {
0x12,0,
0x12,0,
};

我是把你例子中用于两个字节的宏定义用于一个字节的常数了
现在理解了,谢谢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强贴留下脚印。

网友:
好东西呀,记下了

网友:
zhe ge yao ding de

网友:
这么多功能就只有185K,想不到

网友:
遇到BUG,米字数码管引脚不重新映射没有问题,重新映射后生成代码错误,见图

网友(2010-11-25):
楼主真强,顶上去。让新注_册的朋友看到。

网友:
牛B  这人物

网友:
高手,mark,我的多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