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分散加载请教

楼主(2010-05-10):
我有两个文件head.s和led.c,想把head.s加载到0x00,led.c加载到2048处,我不太会写scatter文件,请高手赐教,我写的如下
load1 0
{
  RO 0
  {
    head.o(STARTUP,+First)
    *(+RO)
  }
}
load2 2048
{
  RO2 0xB0004000
  {
    led.o        (*)
  }
}
编译后,提示错误:L6224E: Could not place libspace.o(.bss) in any Execution region.
请问怎么回事,我错在哪里?应该怎么修改?关于分散加载文件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
谢谢各位!

网友:
Scatter文件看编译器的手册,以及动手测试。所有的信息就这两个来源。

出错主要在于 libspace.o(.bss) 这个C RuntimeLib没有地方加载。
*(+RO) -> *(+RW, +RO)这样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dr2001的解答,但是我修改后这个错误仍然存在。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RO)的意思,我是仿照别人的,我是要看看ADS1.2的手册吧?

网友(2010-10-24):
回复 网友B:

*(+RO) 是你的固定属性输入段
*通配符 RO readonly

网友(2010-11-28):
load1 0
{
  RO 0
  {
    head.o(STARTUP,+First)
    *(+RO)
  }
}
load2 2048
{
  RO2 0x2048
  {
    led.o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