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测量物体的移动距离

楼主(2010-05-10):
请教,怎样测量物体的移动距离。移动范围在0到50毫米,类似数字显示的卡尺,精度2毫米

网友:
卡迟一般带串口,记录两次的偏差做减法啊。

网友:
直接卡尺

楼主:
我是用来测量一种开关的,就是压下去多少距离开关接通,有专用的测量架子,上面有钢尺,读出数值。

一开始想用直滑的电位器,加数字电压表来测量。但多次使用后电位器会接触不良。

我想改成数字显示的,不知可行否

网友:
直滑式导电塑料电位器非常耐用,注塑机就是用的这种

网友:
这种应用用数显卡尺很适合阿,负载很小,有串口。只要在原有架子上双面胶个卡尺......不用增加什么ADDA了.

当然,用电阻貌似也可以,配上个有USB(串口)回放电脑的万用表,可以作自动测试了(我是IC量产测试出身,啥都想自动)。缺点是受限制于电阻的线性度,接触也是个问题。

配合视觉系统的话,就加个摄像头就行,摄像头 + labview + IMAQ,甚至可以直接读你钢尺上的数字,识别出来(软件价格就不谈了)。

楼主:
看来还是数显卡尺放便,卡尺的串口不知能不能用单片机读取,再用数码管显示

网友:
卡尺输出弱,要加放大才能接单片机。
好像也有直接卖做好的卡尺读出的连线,以前看到过日本货。

淘宝一下吧。涛宝太贵,建议DIY
http://bbs.robotsky.com/thread-4523-1-1.html

部分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