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安装Borland C++3啊,请教,谢谢

楼主(2010-05-10):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6344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Borland&bbs_id=3004

在上面页面中下载了Borland C++3,然后解压 BC:/有3个文件 BIN,INCLUDE,LIB,请教安装的执行文件是哪一个啊,有人知道该怎样安装么?找了一大圈,没有找到SETUP.EXE类的安装文件啊

网友:
BIN,INCLUDE,LIB 三个是文件夹吧?
是的话到Bin里看看有没有 BC.EXE之类的,如果有的话那可能就不用安装,直接用的
但是要注意配置一下 库文件和包含文件的目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bin,include,lib 三个是文件夹吧?
是的话到bin里看看有没有 bc.exe之类的,如果有的话那可能就不用安装,直接用的
但是要注意配置一下 库文件和包含文件的目录,

如上图,有个BCC.EXE.可是双击,没有反应,只是闪一下,请教是怎么回事么

楼主:
请教如何 配置 库文件和包含文件的目录,谢谢

楼主:
原文中
1、安装BORLAND C++3.1 for DOS 到 C:\BORLANDC
2、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N)"--->
     弹出“环境变量”对话框。
3、在"用户变量"列表中找到path,然后单击“编辑(E)”按钮,弹出“编辑用户变量”对话框。
4、在对话框,“变量值(V):”中添加“;C:\BORLANDC\BIN;”

请教第一步的:安装BORLAND C++3.1 for DOS 到 C:\BORLANDC .  这个安装文件在什么地方啊?是指重新下载么?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么?谢谢啊

网友:
楼主好怀旧哈~~不过学纯粹的C/C++还是不错的.
楼主下的貌似不完整哈, 主程序应该是 BC.EXE
刚好我有个,给你上传个完整安装版的吧, 安装方法见下面(其实很简单...)

网友:
解压缩开,双击 INSTALL.EXE 因为快捷方式可能无效,

配置, 一般不用修改, 直接选下面的 Start Installation

安装中...添加变量到 PATH 中

安装完毕后程序文件夹如此

BIN/BC.EXE DOS版运行

随便写个, 以及帮助文档

编译运行...

BIN/BCW.EXE Windows版运行

解释一下为什么DOS界面时字体感觉是扁扁的:因为是 VMware 虚拟机 WinXP 环境下运行的.真实环境下运行时由于全屏幕时拉伸,字会变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好怀旧哈~~不过学纯粹的c/c++还是不错的.
楼主下的貌似不完整哈, 主程序应该是 bc.exe
刚好我有个,给你上传个完整安装版的吧, 安装方法见下面(其实很简单...)

十分感谢 wowbanui !!!!!! 现在马上下载安装,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好怀旧哈~~不过学纯粹的c/c++还是不错的.
楼主下的貌似不完整哈, 主程序应该是 bc.exe
刚好我有个,给你上传个完整安装版的吧, 安装方法见下面(其实很简单...)

wowbanui   你好,安装已经成功,但是运行后并没有弹出与你上面提供的DOS页面,具体如下,请问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的么?另外是准备移植UCOSII的,所以请问还有什么地方重新设置么?谢谢!
1:运行后弹出界面有所不同

2:运行后没有弹出如下的DOS界面

网友:
1、在C:\BORLANDC\BIN\  下找到BC.EXE
2、给BC.EXE 创建一个快捷方式图标到桌面
3、回到桌面,双击图标即可出现

网友:
这个版本的BC是有两个版本的,

DOS 版的是 BIN 里的 BC.EXE
Windows 版的是 BIN 里的 BCW.EXE

在 BC 里打开 UC 的源代码,修改,编译,一般步骤如此.源代码里没有特别说明的话默认环境即可,不用另外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