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组「加速度计」与「陀螺仪」的组合选择较好?

楼主(2010-05-10):
请问哪组「加速度计」与「陀螺仪」的组合选择较好?

1. 加速度计: ADXL335    (3.3V,模拟输出)
     陀螺仪: LISY300AL  (3.3V,模拟输出)

2. 加速度计: MMA7455   (数字(SPI、I2C)输出)
     陀螺仪: ADXRS610  (5V,模拟输出)

请问就性能以及实用性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
建议去这里的四轴飞行板块问问,那里都是玩这个的……

网友(2012-10-12):
以前用过MMA7361,Freescale的FAE推荐升级成数字式,称Freescale以后(2009年)都不出模拟的;
而ADI和ST的之前没有接触过,正在比较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