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配套一台贴片机!

楼主(2010-05-10):
给大家配套一台贴片机!不知道合适不哦?

贴装测试视频 还没有装好呢!

网友:
不会是DIY的吧。。

楼主:
呵呵 你说呢 O(∩_∩)O~ 机箱还没有开好孔 控制面板没有装哦。

网友:
看上去真不错。。。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91539&bbs_page_no=2&bbs_id=1027

贴片机上的L 形铝片, 十分相熟. 原来以前见过的.
下边黑色四条的好象抽屉用的导轨. Feeder 用什么方法做?

网友:
咋个贴元件的呢,说明一下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好记性!是的 全部连接件都是那台铝材做的雕刻机铣出来的。O(∩_∩)O哈哈~

楼主:
等把机箱装好再做个说明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模糊 看不清楚效果

网友:
不错,丝杆防尘用不锈钢带。

网友:
这也能DIY,强啊...

网友:
看了视频,有点明白了,不错,能开源就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十分喜欢这部机的双步进马达驱动的设计.
但我相信你还有一些令我们流口水的设计.

在制造雕刻机时, 还需要什么工具的? 我指车床, 钻床….

网友:
牛人真多啊。支持。

楼主:
车床, 钻床,铣床,磨床,线切割...

网友:
这个贴片机貌似没有影像识别系统,这样贴下来元件会偏或者歪的
没影像识别,你怎么知道吸取的原件的角度和位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图像确实很模糊,不过貌似DIY成功了(可以工作了)

网友:
再问问,这个机子

(楼主帖子截图)(原文件名:20100422131141.jpg) (原文件名:ourdev_548387.jpg)

网友:
图中外购的零配件要多少米,自制的大概要多少啊,谢谢

网友:
两个步进要是有一个失步会不会就卡卡卡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有同步脉冲吧。

我们公司以前有一台,用得是伺服电机。

楼主:
最新进度

组装01 (原文件名:20100608104015.jpg)

组装02 (原文件名:20100608104045.jpg)

调试01 没有装一体控制柜 (原文件名:20100518201553.JPG)

楼主:
双贴装头, 两个贴装平台可连续贴装, 不用停机换板 O(∩_∩)O~!

楼主:
再传几张图片,手机拍的,凑合点了O(∩_∩)O~。

组装04 (原文件名:20100608110502.jpg)

组装05 (原文件名:20100608110513.jpg)

组装06 (原文件名:20100608110523.jpg)

组装07 (原文件名:20100608110440.jpg)

网友(2010-06-13):
牛,请教一下,看图上的送料机构好象是一下步进电机带动的,如何实现零件的选择问题?

网友:
好东西。不知价格如何?

网友:
用的是yamaha的贴装头和吸嘴吗?全新的可不便宜

网友:
感觉挺不错的,就是模糊了点

网友:
暂时不可能1W以下,其实就是玩的,市场接受的价位远低于成本

网友:
回复 网友E:
暂时不可能1w以下,其实就是玩的,市场接受的价位远低于成本

价格取决于市场
是否值1W就要看贴的效果以及质量、稳定性如何了

网友:
这个也能diy?高手啊

楼主(2010-07-17):
http://1.dc.ftn.qq.com/ftn_handler/419b878b4390ddab162ad95fb7d02681ad64b29b8666aceb9cd8768f221330dca74556486469734568de9f33fa6d8bc0c3aba4ad57d48e934566682166d14fab/贴装调试.rar?k=703163375dfe829df1930a211339044c025353060d0153511c5754045114020757504e56070d524e52535707565a0e545503550f353536afc8e6d382c2f3e24d4350113777&fr=01&&txf_fid=c5cc97ffede6eefc421a13e185c2a0f4ae1e97d7

楼主:
最后一个视频
断断续续弄了这么久...ourdev_568570.avi视频文件大小:20.87M) (原文件名:贴装调试.avi)

网友:
机箱很中国特色

网友:
很不错,用的什么软件控制,头是气动的吗?

网友(2010-11-03):
guan zhu yi xia ,qiang han de ren

网友(2011-01-30):
同样关注价格
视频里面说的新型机器啥样了?
地址哪里的,可否实地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