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IM300大家等待AT指令的应答时间常采用多少毫秒??

楼主(2010-05-10):
100ms??200ms??300ms还是...

网友:
指令不同,响应速度不同,建议程序上采用超时的概念而不是等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yes,我就是用的超市等待,不过就是想知道它的具体应答速度是多少

网友:
超时的概念?ls能不能说说啊,不懂呢,我用的延时等待方法,感觉不好

网友:
所谓超时的概念就是发送指令后,不停检测回应,如果收到期望的响应则不再检测,进行后续处理,如果一直没有收到期望的内容,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也不再检测,这个时间就是超时,如果达到超时时间尚未获得响应则认为该指令发送失败,进行相应的失败处理过程。
SIM300发送普通设置指令超时时间通常是2000mS,读取SIM卡电话本超时时间5000mS,进行GPRS操作需要网络数据交互超时时间要更长一些。

楼主:
如上,就是等待应答,应答一回来,马上闪人,继续往下执行其他程序,我通常用for语句判断

楼主:
没有应答按找你的定时时间到了也闪人,有时候模块不应答

网友B:
LZ的程序是发送命令后,系统什么都不干,只等待回应,超时才退出?这样效率太低,实时性不好
应该改为发送成功后,定好超时时间,定一个接收标志,就可以继续运行下面的程序
在程序的主循环中不断检测是否收到回应,同时检测超时时间是否已完,若未完,继续运行
若在超时时间内没有收到回应,清除接收标志,程序作相应处理
这样的好处是在等待at指令应答的过程中,不影响程序中其他功能的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的程序是发送命令后,系统什么都不干,只等待回应,超时才退出?这样效率太低,实时性不好
应该改为发送成功后,定好超时时间,定一个接收标志,就可以继续运行下面的程序
在程序的主循环中不断检测是否收到回应,同时检测超时时间是否已完,若未完,继续运行
若在超时时间内没有收到回应,清除接收标志,程序作相应处理
这样的好处是在等待at指令应答的过程中,不影响程序中其他功能的运行

说的很对!!

楼主好像是学生?或者是搞软件的?

网友:
7楼,你好,能够给个测试程序学习一下吗?

网友:
还是看你模块用来做什么了,呵呵

网友:
串口用中断,再设个超时,又有效率又不会死等

网友(2011-04-17):
回复 网友B:
lz的程序是发送命令后,系统什么都不干,只等待回应,超时才退出?这样效率太低,实时性不好
应该改为发送成功后,定好超时时间,定一个接收标志,就可以继续运行下面的程序
在程序的主循环中不断检测是否收到回应,同时检测超时时间是否已完,若未完,继续运行
若在超时时间内没有收到回应,清除接收标志,程序作相应处理
这样的好处是在等待at指令应答的过程中,不影响程序中其他功能的运行

网友(2012-02-21):
楼上的大侠们,给个例子出来吧!!!

网友:
超时可以分两种处理,

一是字节超时,单片机向模块发送AT指令,模块返回的是一串数据流,并不是单个的字节,当串口收到第一个字节数据的时候可以启动字节超时TIMER,当字节与字节之间的时间超过TIMER计时,就认为一帧数据已接收完毕;

二是等待命令超时,单片机向模块发送AT指令,模块没有返回数据,比如5S后模块也没有返回数据(如死机、关机)。

如果软件能处理这两种情况,可以话就能做到通杀所有的GSM 模块了.

网友:
中断回调:

超时:

网友:
我用的是 .net写程序,其中的串口这块是独立的线程。

网友(2012-03-30):
SIM300是支持gprs的吧?

网友:
采用超时等待,5楼说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程序是发送命令后,系统什么都不干,只等待回应,超时才退出?这样效率太低,实时性不好
应该改为发送成功后 ...

赞。
学习了。我也是该改改用延时的坏习惯了。

网友(2012-05-01):
我写的通讯里用了多线程,可以同步通讯,后台储存待发信息,超时等待,差错检测与自我调整。哎~~其实都是编程的问题啊!

网友(2012-07-01):
是个不错的办法,学习了

网友(2014-11-17):
前辈们,有sim300点对点通讯的历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