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雕刻机做MP4外壳么?

楼主(2010-05-10):
简单的MP4外壳,主要要求是六个按键,mini usb/TF/Audio等接口,外加上液晶屏幕。
塑料材质的即可,容易采购待雕刻的盒子么?多谢啦

网友:
跟做模具差不多的要求吧,估计还得加工中心才能搞得漂亮吧
个别打样,精密度高些的小雕刻机也能凑合,但批量干活就不行啦

楼主:
也不用太复杂,凑合能用就行了。比较担心能不能找到合适大小的,主要是要配合4.3寸的液晶屏尺寸。

楼主:
大家了解去哪购买合适的外壳么?尺寸要求大概是125mm*70mm*10mm,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