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能用作电源吗

楼主(2010-05-10):
今天看到一个进口的产品,很奇怪的是,这个产品的电路只有接入一个4-20mA的电流的信号,电路本身就是通过这个4-20mA来供电的,当信号小于4mA时电路的接入端电压不到5V不能正常工作,大于4mA电压变为6.5V能正常工作。而且这个电路还同时有24V的信号输出控制两个电磁阀,据说电磁阀功率不到0.1W。

网友:
很多二线制仪表都是工作4MA下

楼主:
更神奇的是,这个电路还支持4-20mA总线上的HART通信,并且有一个小的液晶显示屏

网友:
没什么好奇怪的啊
很多传感器就两个线,即供电,又是信号。
要是输入功率小于输出功率,那才值得奇怪呢。呵呵

楼主:
电路怎么实现啊,电路耗电不会影响信号吗?

网友:
二线制仪表! 很多

网友:
HART通讯

HART手持器好贵啊!

网友:
我们公司不少产品都是这样的

网友:
二线制仪表

网友:
电流环窃电,只要输入端等效阻抗在要求范围就没问题,一般4-20mA电流环的负载能力为0-500欧,大的能达到750欧

网友(2014-02-05):
关键看模块的整机电流,要小于4mA才行。
很多设备就两根线,既是信号又是电源。

网友(2014-10-30):
是的,方便大家减少布线啊

网友:
可以的,零值设为4mA有一部分原因也是考虑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