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DISCOVERY中的ST-LINK 能用于STM32吗?

楼主(2010-05-10):
请问STM8S-DISCOVERY中的ST-LINK 与原装 ST LINK 有什么区别?谢谢
能用在stm32吗?

网友(2010-08-12):
回复 楼主:

貌似不行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um/16361.pdf
上面说
Note: This ST-LINK only supports the STM8S family. Do not use it with other STM8 families.

网友(2011-10-19):
ST LINK 肯定可以用于STM32下载程序在线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