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款能播放WAV格式而且有数字输出的MP3机,想拿来加装DAC的

楼主(2010-05-10):
为即将到手的爱车装音响,初步想法为买一个价格一般的MP3,要求如主题,后加装DAC和功放,不知想法可不可行

网友:
呵呵,mp3一般都不带数字输出吧,最多有个line out.我自己用STM32开发板+TDA1305 DAC板做了个WAV播放器,音质比我那IAUDIO 7 放无损好多了,总价就300多,就是不便携.

楼主:
1楼的朋友能给点资料参考吗,谢谢

网友:
板子是买的开发板,芯片是STM32F103RBT6,因为当时买这个开发板没有考虑要到做WAV播放器,没注意到这个芯片不带I2S接口。I2S时序(包括MCLK,BCLK,WS,准确的讲不是I2S,是TDA1305的固定16bit格式)是采用ATMEGA88来产生成的,(现在也在考虑试验看能不能STM32自己生成),STM32 SPI做丛机输出SDATA给TDA1305,SPI的NSS信号是由ATMEGA88提供.如果你要做可以选一个带I2S的,会简单一点。
DAC也是买的,明9002的MINI DAC TDA1305 V2板子,板上除了TDA1305 DAC外还有个TDA1315接收芯片.回来后自己把TDA1305的信号线单独接出来,不经过TDA1315,因为STM32貌似没有能力生成SPDIF信号。而且I2S转换SPDIF,再SPDIF转换成I2S,好像绕了一圈,还是直接STM32接TDA1305了。因为是自己DIY,准备把2个当成整体,就不考虑SPDIF了.感觉你的要求应该是要带SPDIF输出.我这个是直接DAC输出的.
DAC其实哪一个应该都可以,只要不是1bit的。不过因为晶振是固定的有源16.9344M,所以现在只支持44.1K,16bit的WAV格式.
文件系统是FATFS 0.07E,支持SDHC,自己修改后,文件寻址还是短文件名,但是可以显示中文长文件名.GBK字库以及Unicode转GBK对照表都是存在SD卡中.
这个DIY WAV播放器目前还做得比较简单,顺序播放,整个SD卡循环,支持一级子目录。操作方式有前一曲,后一曲,前一个目录,后一个目录以及目录中文件选择。不过个人认为对听音来说够用了,下一步是做一个Play List功能,实用为主.什么显示歌词的貌似现在没有太多时间搞了。
现在正在拿这个小播放器放我前几天推荐的人头录音,呵呵,还是被小吓了下。
下一步主要的目标是FLAC解码(这个芯片估计够呛,RAM可能会吃紧,可能需要要换芯片)
赞一下STM32,我试过超到152M.神奇啊,实际用还是不敢这么超, 播放WAV降到64M也够了.
也赞一下TDA1305,没想到这么便宜的DAC也能出好声,性价比挺好啊,非常适合听柔和的人声,非常适合我这种喜欢听孟庭苇,王菲,陈瑞等...
做这个纯粹是玩玩,非HIFI级,是HELLO级的,播放器名字是:
┏━━━━━━━━┓
┃海浪 WAV 播放器 ┃
┃∽∽∽∽∽∽∽∽┃
┃Hello WAV Player┃
┗━━━━━━━━┛

网友:
智器有一款可改装带数字输出的,楼主找找看....目前没见过带数字输出的MP3,便携高清播放机倒是有。

网友:
耳机坛有人已经做出来了,用的是智器的改光纤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耳机坛有人已经做出来了,用的是智器的改光纤输出

是嘛,给个链接看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