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个忙,有个小小问题,不知道怎们解决

楼主(2010-05-10):
我是初学者,各位朋友帮我解决下问题。下面的代码为什么只显示一次?

#include <msp430x44x.h>

char digit[10]={0xEB,0x60,0xC7,0xE5,0x6C,0xAD,0xAF,0xE0,0xEF,0xED};
void mff(int ft)//分秒计算法
{
  int pp=10;
  int fristpc;
  int secondpc;
  fristpc=ft/pp;
  secondpc=ft%pp;
  LCDMEM[0]=digit[secondpc];
  LCDMEM[1]=digit[fristpc];

}

int main(  )
{
  int i;
  WDTCTL=WDTPW+WDTHOLD;
  FLL_CTL0|=XCAP14PF;
  LCDCTL=LCDON+LCD4MUX+LCDP2;
  BTCTL=BTFRFQ1;
  P5SEL=0XFC;
  for(;;)
    {
     for(i=11;i<=60;i++)//分钟
      {

         while(i>60)//秒钟
         {
         //复位置零
          LCDMEM[0]=digit[0];
          LCDMEM[1]=digit[0];
          }

       mff( i);

     }

  }
}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显示一次后应该加个比较长的延时,在mff(i)后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过,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