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半波整流的问题

楼主(2010-05-10):
那位高人能回答下,为什么 B通道的波形是在0点下方的。

我觉得半波整流,应该是B通道波形在 0点上方,上方0.7V左右,为什么仿真出来是下方的??

如果在下方的话,不是二极管 在 -5V 同样能导通吗?

设计文件如下:

网友:
因为示波器在AC档。

楼主:
我对示波器 DC档位切换到 AC档位的 区别理解如下

DC 档位 等看到波形的 直流分量+交流分量

AC档位 是DC档位 通过一只 隔直电容 ,然后看到的波形只有交流分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对示波器 dc档位切换到 ac档位的 区别理解如下
dc 档位 等看到波形的 直流分量+交流分量
ac档位 是dc档位 通过一只 隔直电容 ,然后看到的波形只有交流分量。

正解,所以半波整流的直流分量被去掉后,就有一部分移到0V下方了。

网友:
在AC档,在稳定状态下,上、下方波形与零轴所包围的面积相等。

楼主:
谢谢ls,简单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