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大怎么升级星厉

楼主(2010-05-10):
请问各位老大怎么升级星厉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是通过GPRS 进行的,具体怎么操作,我还没研究通,等我做出来再说。

网友:
U-BLOX 5H 支持星历升级功能。步骤如下!
1:请到ALP.U-BLOX.COM 下载你所需要的支持到多少天的星历数据。
2:连接你的U-BLOX板。即GPS板,开启UCENTER软件---TOOL----Assisnow Offline
3:加载你所下载的星历数据即可。
~~~~~~~~~~~~~~~~~~~~~~~~~~~~~~~~~~~~
BTW...仅仅u-blox 5H支持此功能。非常的好使,快速启动几秒可以找到10颗卫星以上。

——————————————————————
| 以上来自GL516信息,仅供大家参考和学习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