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远抄系统

楼主(2010-05-10):
我手头有用于电能表远抄终端上的gprs模块(电科院的终端用的是华为GTM900B,另一种是深圳朗金的终端用的是mc55);
我知道主站ip、端口、UDP、用户名、密码。
我该如何用pc连接到主站,并且用pc模拟电能表远抄终端向主站发送数据呢(由于工作原因,需要这样做),我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完全摸不着边,请前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gprs模块拨号上网,建立TCP/IP,或UDP连接,进入透明传输模式,然后就可以进行中心和终端电能表的直接对话。

网友:
拨号上网全部AT命令实现,很简单的,上网搜搜人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
你这个不是抄表啊,你是想模拟数据

网友:
你是想用电脑来控制GPRS模块和主站进行数据收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有一款软件可以使用串口连接到模块上进行控制,这个软件太大,压缩后还有1M多,
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帮你找下下载网址

网友:
放狗搜VSPM

网友:
http://d.download.csdn.net/source/2257273
你必须注册CSDN才可以下载,你注册完毕的时候就会有资源分,就可以下载
说明书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3002.rar(文件大小:562K) (原文件名:2009531122028739.r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想用电脑来控制gprs模块和主站进行数据收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有一款软件可以使用串口连接到模块上进行控制,这个软件太大,压缩后还有1m多,
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帮你找下下载网址

你理解的完全正确,就是这个意思
我试试你的软件,谢谢

楼主:
再请问一下,我以前买过TC35i的串口板,这个能代替华为的GTM900B吗?

请问qjs412,你说的那个软件的tcpip协议那个选项中的本地端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需要个端口映射软件?

网友:
Q:  我以前买过TC35i的串口板,这个能代替华为的GTM900B吗?
A:  原来公司一直使用的TC35i开发,后来直接用GTM900B来取代了TC35i,程序没有做改动
至于TC35i能否直接取代GTM900B,我没有用过TC35i,如果你单纯的发短信,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是GPRS的话,你就得看看TC35i的手册了,TC35i好像不支持GPRS功能
Q:你说的那个软件的tcpip协议那个选项中的本地端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需要个端口映射软件?
A:具体这个软件,我没有用过,使用TCP连接的时候,好像不用本地端口,使用UDP连接的时候,在GTM900C中有一个本地端口绑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用的,你可以试试看。
端口映射,这个我也不太懂,我就不误人子弟了!!
小弟也是刚入行才一周而已!!
看看论坛上的帖子,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