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能驱动两相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0-05-10):
请问给位,2803的芯片能不能驱动2相6线的步进电机呢? 还是这个芯片只能驱动4相的电机呢?
如果能,他的接线是否和接4相6线的一样的呢?   麻烦大家解答咯,呵呵~~~~ 这个搞不明白呢.....

网友:
能不能驱动2相6线的步进电机呢?不能。2803的芯片内部只是8个集电极开路的三极管。驱动2相6线的步进电机,要用2个全桥电路。
比如:L298

12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22 (原文件名:未命名2.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给位,2803的芯片能不能驱动2相6线的步进电机呢? 还是这个芯片只能驱动4相的电机呢?
如果能,他的接线是否和接4相6线的一样的呢?   麻烦大家解答咯,呵呵~~~~ 这个搞不明白呢.....
方法和 2相5线一样 只是
  2个 电源线并在一起 共用一个正极就行了

网友:
没注意看阿  是2803 不是 2003或 2008阿 呵呵

网友:
2803或2003都可以驱动2相6线的

网友:
我暂时没见过四相的步进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给位,2803的芯片能不能驱动2相6线的步进电机呢? 还是这个芯片只能驱动4相的电机呢?
如果能,他的接线是否和接4相6线的一样的呢?   麻烦大家解答咯,呵呵~~~~ 这个搞不明白呢.....
方法和 2相5线一样 只是
  2个 电源线并在一起 共用一个正极就行了

啊》?  那就是说 2803 也可以啦?

楼主:
回复 楼主:

驱动2相6线的 一定 要全桥电路的啊?  为什么四相6线的 可以直接用2803驱动的哦?

网友:
两相电机驱动需要双极性
ULN2803 2003看手册可以知道,
只具有灌电流能力
不能实现双极性
需要采用L298 293等双H桥才可以

而四相步进采用的是单极性驱动
可以用ULN2803实现
---------------------------我的理解

网友(2011-08-18):
2003 可以,如果需要 Q我 1776930201

网友(2012-06-07):
ULN2803和ULN2003都可以驱动2相6线的步进电机

网友:
绝对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