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出茅庐 ,就遇到高频加热机变态的工业干扰,交了300元的学费和3天时间。

楼主(2010-05-10):
就是这种机器http://tieba.baidu.com/f?kz=151697568 高频塑料热合机(简称高频机,台湾称高周波,英文Hing freguency plastic welder)
这个小项目很简单,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和一个继电器,步进电机转几圈再触发继电器 再反转几圈 程序和硬件2天全部搞定,等到安装的时候
麻烦问题来了。老是在触发继电器的时候AVR芯片要么死机 要么误动作 要么重启
问我是如何控制的,先看看这干扰有多变态
一:无线电波干扰
1:我本来是 板载一个5V继电器带动控制机器自带的220V继电器,后果是每次触发继电器的时候芯片死机,继电器到是没坏,怀疑是220V可能通过“爬电效应"干扰芯片了,因为5V继电器是跟芯片公用一块板
2:所以我又在5V继电器后面接了个24V的继电器,再24V的继电220V的继电器控制,问题依旧,郁闷ing,然后索性什么继电器都不接,就是芯片除了电源外什么都没机器连接,问题依旧,由此可以断定,即使你串100个继电器也会被干扰,把AVR 离开机器5米外,到是都好了,死机没死,确定是无线电波干扰了,控制器挪远点就可以了。问题表面解决

二:电源干扰

问题还没有结束,芯片换成另外方式了,死机不死,倒是会偶尔重启几次,没事机器启动的时候,背光会暗一下(机器的功率是2.5KW)而且我设置的BOD是4V,因为要用到eeprom所以只能设置成4V ,我芯片的5V 是从100W  36V的开关电源 通过LM2575减压下来的,最后换了一个5V的2.5V的开关电源,背光不闪烁了,问题解决,还能说明一个问题,那36V的电源很垃圾,lm2575也很垃圾,估计是国产。

三:信号线输入干扰
现在是芯片空载能稳定运行,就说芯片除了电源以外什么都没接,我一接上按钮(因为按钮一定要放到机器附近好人工操作),芯片一运行还好,可是机器一运行,芯片就可以误动作了,貌似按钮会自动导通,我芯片加了200欧的强上拉,没用,然后在去买了个pc817光藕,在机器不开整个回路都很正常,一机器运行,都乱套。可惜我没有示波器,不知道 到底干扰是从哪里进入了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本来想用315Mhz遥控开关的。没买到

四:传感器无法使用
误触发按钮问题先放一边,现在干脆手动触发了(AVR 的所谓的稳定性也不过如此,幸亏大脑不会被干扰,不亏是上帝的杰作:)),问题来了装在步进电机的丝杠上的传感器,经常也误动作,仔细一看,在机器启动的时候,后面尾部的灯居然会亮起来,即使没有碰到磁性片,绝望,不知是不是又是因为的+国产的缘故。

花絮:
1:本来想量量 220V继电器的电流有多大,电压有多高,机器一运行,居然量不出,万用表蜂鸣器响起,屏幕乱码。开始以为烧了,机器一关一切正常(我的万用表是胜利890C+,也要一百多)
2:在机器运行的时候,3米外的电视一个台都收不到。那主人告诉我的
3:主人说在离桌子50cm高度放个220V节能灯泡,在机器运行的时候,会亮起来,他说这话到时没感觉,因为他不知道这样需要多大的难度,我被雷了好几秒种,注意不是感应发电,感应发电是有线圈的,这个不需要线圈的
4:在机器运行的时候,我笔记本的无线鼠标无法使用,亏他还经过CE认证的,还好电脑没被搞坏。
5:我问他主人这机器对人有没有伤害,他说卖机器的人说没有,但是我们一般都叫外地人操作的,自己这个房间一般不会常呆的!!!
6:拆开那个机器的主板,一个变压器线圈有50斤重,一个二极管有一公斤重....
于是这个项目 我就当教学费了,自叹功力有限。

网友:
我一猜就是这个设备,原来单位有好多,这东西对人类的繁衍没有好处

网友:
用个法拉第笼之类的东东把你的AVR罩起来?????控制线用屏蔽线?????
瞎说哈,我也很菜的

网友:
用高频磁屏蔽盒,看行不

网友:
铍铜合金屏蔽罩

网友:
楼主把问题解决了别忘了上来写写心得噢!
当然了,不然PLC不是没市场了。
PLC都不一定搞得定。

网友:
现场还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啊……

网友:
等重量级人物出现

网友:
改成按钮通过继电器驱动减速电机,减速电机转动到位后驱动接触器.这总不会再干扰掉了吧?

网友:
同情楼主中, 这种高频塑料热合机,烂的干扰能力简直可以做专用的干扰源.以前遇到过,几米外的万用表突然电压指示100多伏.真是非常非常吓人. 幸亏我们的机器距离这东西远,否则肯定完完.

  如果楼主还要继续,以下建议供参考
  1,电源选择高隔离电源,独立供电.隔离变压器等必须要加.
  2,电气柜用密闭金属柜.信号传输线外套镀锌铁管,如果无效再实验铜,铝屏蔽(因为高频干扰)
  3,整个系统做成浮地形式.

其实就一点 屏蔽屏蔽再屏蔽,隔离隔离再隔离,你无法改造环境,只有适应环境了, 手机主板的抗干扰就不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基本没戏,我看到这种设备上有个指示灯,就是只有一端接在输出上的,机器一工作,就会亮。
离开50厘米的节能灯会亮,这个不夸张,当机器的输出开路时,1米以外都会亮只是亮度没有通电亮那么高而已。
我朋友有5台这样的东西,经常坏,我经常帮忙修理一下。房间里面所有无线电系统都是无法工作的。里面一个大功率电子管,频率好像是30几M吧

网友:
帮顶一下,如果哪位哥们做的板子可以抵抗这种BT机器的干扰. 那抗干扰级别可就不一般了.
楼上高手,干嘛不研究一下适合这种BT环境的控制系统, 另外这种设备是否可以无线方式给电池充电:)

网友:
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可怕,曾经做过几年的高频机,还是用西门子的PLC 加HMI呢.
    最主要的,高频本身要稳定,否者再怎么屏蔽也是白搭.
    再就是:光靠堵是没用的,就像洪水,要疏通与堵并用(屏蔽其实就是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可怕,曾经做过几年的高频机,还是用西门子的plc 加hmi呢.
    最主要的,高频本身要稳定,否者再怎么屏蔽也是白搭.
    再就是:光靠堵是没用的,就像洪水,要疏通与堵并用(屏蔽其实就是堵)

进口的高频机,旁边可以有热电偶测温,mV级信号都没有问题.楼主说的是国内的山寨版产品

如果能够疏更好了,很多情况下.你只有用堵的方法,我想知道的就是高手能够堵成什么样的堤坝

网友:
之前工作的时候,经常接触这个,估计是连续波磁控管做的,好多厂 那它烘木材 茶叶 烟丝什么的。

电磁辐射和干扰都很大,一般是高电压大电流,几KV, A级,需要水冷。整流用的是那种长方型硅条。很大很重。

网友:
这是一个好话题,关注!

楼主:
看来接触过此类机器的人才不少啊。ouravr果然藏龙卧虎,之前隔壁工厂有人是用PLC做的运行的好好的,箱子是挂在墙上的,
后来想了一下,用遥控开关也不行,因为限位开关碰到后要立即停止电机,遥控的话有个延迟,经过试验,磁性传感器只要不焊接到芯片。哪怕离开IO脚1mm 也不会死机, 但是中间串上光耦,就会误动作。看来光耦也扛不住。光耦的电源是36V串10k 电阻

如果用示波器测,不排除 示波器本身被干扰。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我上次一个小项目被个电磁阀干扰,害的我搞了一个月

网友:
光耦你用的是隔离电源吗(光耦两端电源是否隔离)? 这种干扰都是共模干扰,电缆信号线一定要双绞.电源浮地处理.
现场的调试情况谁干活谁知道,期待楼主解决问题

  楼主你说的万用表蜂鸣器响,屏幕乱. 此时表笔什么状态,是否和什么信号线连接? 表的档位是什么?

楼主说的装在丝杠旁边的磁性传感器,可以考虑用机械开关代替或者用抗强磁干扰的磁性开关(咨询气缸厂家,我曾经见过在脉冲10KA环形电流环境内能够不ON的磁性开关).

网友:
这种简单动作,完全可以改成纯机械控制的啊。

网友:
虽然有点困难,不过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祝愿楼主能早日成功,相信办法总是有的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这个干扰确实比较变态,
以前做了些抗干扰能力还算不错的东东,
受了别人几句恭维话,还曾洋洋自得,
现在看来,还有距离啊,,,,

网友:
小弟受教了!

网友:
搞个纯机械的控制器吧

楼主:
谢谢置酷。传感器的问题表面解决了 。测试了一下,正常的到位信号是36V,分压后大概5V给avr   而干扰后误动作的信号是20的样子,分压后大概是3.1V,只要在分压大一点,即有效信号4V,干扰信号就会在2V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AVR 输入触发标准 低电平 0.2vcc    高电平0.6vcc)但是又有一个新问题出来了。在机器运行的时候,因为有干扰源叠加,影响了传感器的传感距离,导致每次丝杠停机的位置跟机器不加热时位置不一样。

用机械式的寿命不行,一般的普通鼠标按钮寿命只有50万次,我一天大概要按完3000次,理论上可以用半年,实际上只能用3个月,我换过好几次鼠标按钮了。

网友:
机械开关肯定没有问题,你选择OMRON的吧,omron也就微动开关做的有竞争力.
机械寿命百万次的很经常.
你的鼠标按钮也许是太劣质了.

另外,你的到位信号36V,干扰信号大概20V, 能否用光耦隔离一下,光耦输入并联个电阻以加大负载.
BTW 楼主你能否做个实验, 一个二极管引出两个线,两线平行留一定间距.当高频焊机工作时,看是否LED能被感应亮,多长的电线,电线间距多少?距离焊机多远?

感应出的电压如果电流小,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最担心的是感应出电流(极其大的干扰,能发电的地步了:-)

网友:
看了这么多的讨论,有的说到点了上了,但是不很全面。跟据我的经验,抗干扰应从下列三方面考量:
1. 电源,这是最关键的,好的电源可以解决90%以上的问题。
2. 接地系统
3. 屏蔽
4. 合理的PCB布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见过40kw的工作频率6.5MHz的加热设备,高压6kv,台湾产的,用PLC控制,刚开始经常烧plc的输入,有时误动作,后来将接地加宽再也不出现这种问题。他们的plc是单独在一个铝制的盒子里,所有的输入输出就元件近处连接瓷片电容,在plc的输入也连接有瓷片电容。参考一下吧!

网友:
屏蔽罩+光耦隔离

基本常识哈,偶菜鸟都晓得的说~~~

这么高的频率楼主就没考虑过

不应该啊~~~~

网友:
不知道 屏蔽罩 大家一般都是怎么加工的,哪里可以定做吗

楼主:
34喽 瓷片电容  是只每个输入都加104,另一只接地吗 ?

我整个机器是放在全金属柜里边的,至少95%被屏蔽了吧,还是不行,还可以做个试验,吧手机放进铝的饭盒里边,盖上盖子,照样能接打电话。

网友:
手机放到铝饭盒里面能够接到电话,那是因为有缝,从缝隙处电磁波泄漏.有小孔不怕,但有缝不可以.你看品牌计算机的机箱接缝处有类似海绵的金属网.
  自己的系统_独立接地.粗电缆接到远离高频机的干净地.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18538&bbs_page_no=2&bbs_id=1000

网友:
6年前我做中频熔炼炉的一些控制的时候,也遇到干扰问题,后来他们说有人用三菱PLC做过,老出问题,我也交了一次学费。

好在学费不要我出,并且当时要控制的要求并不很复杂,搞了四十多个欧姆龙继电器带6个接触器解决了。这种场合,一般用光电开关和光电编码器的比较多,磁开关比较麻烦。用气缸控制的场合很多的话,再有这个干扰,气缸上就不能用磁开关了。

网友:
我做超声波焊接机的时候,用24V的变压器+LM2576+STM32,也是碰到机器启动的时候LCD背光一暗,板子重启,还有有时按键自己导通,后来换了5V的开关电源,不用LM2576,另外板子用铝盒子装起来,现在没问题了

网友:
主板用电池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34喽 瓷片电容  是只每个输入都加104,另一只接地吗 ?
我整个机器是放在全金属柜里边的,至少95%被屏蔽了吧,还是不行,还可以做个试验,吧手机放进铝的饭盒里边,盖上盖子,照样能接打电话。

是的,应该属于多点接地的这种类型,另外,我说的这种机器是俩个工作面一个工作面直接接地,另外一个是从振荡源通过电容引出的,通过材料的介电损耗来加热的。

网友(2011-02-18):
可以试试42楼的说法板用电池供电,另这做样光耦的输入输出隔离比较好。

网友:
觉得楼主的表达能力很强,很逗,哈哈…

网友:
我有2个朋友都是做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的,做出来的产品在哪个行业还不错,替他们做个广告,呵呵

网友:
我也来发表下我的看法:
曾经刚接触AVR单片机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小继电器,带动一个电磁阀,驱动一个很大的气缸,
设备做好的第一天晚上就出问题了(开日光灯的时候机器会误动作),差点造成一起事故,当时就有点害怕了,什么
办法都试了,用铁壳子屏蔽,换电源,改程序,加滤波器都不行,最后想不出招了,于是直接用7805做了个线性电源
给单片机供电(当时这个系统使用的是LM2576供电),问题解决了,根据这次教训总结了机电AVR应用的经验
1.AVR单片机的抗电磁辐射能力比一般的单片机要好的多
2.给单片机电源单独使用个7805稳压供电,加个小的电解
3.复位引脚外部接个10K上拉电阻
4.如果工作环境很恶劣的话,最好使用AVR内部的时钟源(AVR内部时钟可通过熔丝来校准的)
5.如果是直插的封装,要吗买好的插座,要吗就不用插座直接焊接
遵循以上几点,在后来的设计中就没有出现过问题了

网友:
说了这么多,问题到底解决了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 51 單 片 機 >> intel的工程师三十年前以經想到的技術! )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196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x88w&bbs_id=9999
(上有問題暫無答案!
我们都是1980年前的技術!
大家都想不通80年的技術!
書無寫 datasheet無!)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是需要好好思考下!

网友:
自己用逻辑集成电路做

网友:
完全差分输入输出,多用几片AD815,线缆全部使用双绞线

不过,怕的是……超过AD815的共模抑制能力……

网友:
其实关键是抗干扰能力的设计,包括电源、输入、输出、线路布线、外壳、接地等几个方面。

电源设计的核心是采用隔离电源,隔离变压器的磁芯要接屏蔽地;
输入部分经过光耦隔离;
输出用继电器隔离,继电器要采用足够大个的,要有足够的抗干扰能力;
电路板布线上要严格避免环形线路,必要时用多层板把线路包在里面;
外壳要根据干扰信号确定能够开口的尺寸,也就是说最宽的开口小于工作频率7~11次谐波的1/2波长;
所有的屏蔽地要通过铜网连接可靠的接地-->地面深挖2.5M并充分泡盐水。

另外一个可能是做完全浮空的,不过你这个产品的功能要求可能不适合干这个。

设计这种设备跟设计一个密封的系统一样,把所有的漏洞都要堵严实。

网友:
遇到严重问题,要转变一下思路。
先找到这个设备内部干扰最小的地方,可以用节能灯来试。控制器就放在那里。
对于金属机身的强辐射产品,内部的干扰可能最小。
传感器最好选大电流输出型的,电缆有屏蔽。
按钮是很容易被干扰的,控制器内部用真正的继电器输入可以进一步减少干扰。这个比光藕好很多!因为继电器内阻低必须有足够的能量才可以吸合。
电源要加点补品,就是外加的滤波器,音响发烧友常用的,滤波器的接地端不仿多试几个地方,找到效果最好的接地点

网友:
老兄,在高周波周围做事情的确是很难啊。
我也吃过不少苦头,如果你真的要做,可采用以下方法:
1. 屏蔽金属壳体,要大于8毫米厚,如果你用市面常见的设备用铝盒子,没用,太薄了电池波照样可穿透。
   注意光有壳还不行,一定将壳体可靠接地。
   壳体尽可能用直径为4毫米的螺钉紧固。要拧紧尽可能无缝。
2. 一定用光耦做输入输出处理,但有时候用单个光耦还是有干扰窜入(的确发生过)。
   你就狠点,多串两个,尽可能末端光耦远离CPU。
3. PCB 用4层板。
4. 尽可能多下旁路点容。
5. 用线性牛推DC-DC给CPU能量。如果可能用电瓶单独供电。因为与高周波共用电源也是很致命。
6. 尽可能不设计显示器件。那东西无法抵抗干扰。

以上是我的经验,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1-05-04):
回复 网友E:
老兄,在高周波周围做事情的确是很难啊。
我也吃过不少苦头,如果你真的要做,可采用以下方法:
1. 屏蔽金属壳体,要大于8毫米厚,如果你用市面常见的设备用铝盒子,没用,太薄了电池波照样可穿透。
   注意光有壳还不行,一定将壳体可靠接地。
   壳体尽可能用直径为4毫米的螺钉紧固。要拧紧尽可能无缝。

接地有用 , 8mm/4mm 的厚度就可怕了点

其它这个问题 完全可以参考 防雷规范来作

网友:
试我的办法。
1、变压器隔离,在次级也就是取电侧,中心抽头接地(干扰源机金属外壳)。并且单片机地通过粗线也要与机器外壳可靠相联。电源口进入屏蔽盒后加多级LC滤波。
2、端口(输入输出)用较大电流驱动。多宽线宽,并尽量短,线与线之宁可交叉也不可平行。
3、端口双二级管钳位,再加TVS。同时加阻容吸收干扰。并且加光隔。
4、加上上面网友的技法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试我的办法。
1、变压器隔离,在次级也就是取电侧,中心抽头接地(干扰源机金属外壳)。并且单片机地通过粗线也要与机器外壳可靠相联。电源口进入屏蔽盒后加多级lc滤波。
2、端口(输入输出)用较大电流驱动。多宽线宽,并尽量短,线与线之宁可交叉也不可平行。
3、端口双二级管钳位,再加tvs。同时加阻容吸收干扰。并且加光隔。
4、加上上面网友的技法应该能解决。

  ~~~~你要穿越到2010才行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问题三,可以考虑在按键上并联电阻,改成电流型检测,
在主板上检测电流大小,电流的抗干扰性会好很多的

另外,最好的方案是所有数字输入输出,不要用电缆,通过光线传递通断信息,
电缆走线少了,啥都好说!

网友:
留着研究

网友:
建议:

1.行程开关改为机械式的;
2.继电器控制改为继电器控制一个小电机转动梨形轮,梨形轮控制一个开关控制强电;完全隔绝强电的干扰;
3.整个控制系统用电池或电瓶供电;
4.整个控制系统装铁盒里屏蔽.

网友:
无法屏蔽

网友:
抗磁干扰 加光耦呗··

网友:
唉,感同身受啊!最近被IGBT干扰所困呢!

网友:
如果楼主对解决问题仍有兴趣,我们可以免费提供我们的PLC板给楼主做实验,看能不能通过你的环境考验?条件是需要把照片以及详细的测试诊断方法及结果写到这里给朋友们学习参考,不能轻易放弃。产品照片如下:

网友:
高周波确实麻烦!!我前前后后搞了半年!!隔离,屏蔽我能想到的都整过了,还是不稳定!!现在用三菱PLC,勉强能用,看来还是机械控制最可靠!!

网友(2011-12-07):
看不完,先MARK

网友:
个人觉得单片机的供电电源应该独立开来 用7805给单片机供电,通过一个2803隔离单片机,然后再通过2803来驱动控制继电器 这样的话 我觉得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已经试验过了 没有一点问题 我接380v的交流电机 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