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M8制作的电子负载

楼主(2010-05-11):
刚才在长汀闲逛,看见一个电子负载,翻了翻坛子上好像还没有人发表过,我转过来给大家看看,其中有点不明白的,也请大家指点指点。
这个应该不能算什么电子负载,只能说是恒流放电器吧,呵呵。其中制作中的这点不是很能理解,还望高手指点指点!

A/D 分辨率为 10BIT  ±1LSB,造成50V电压量程的分辨率为 ±50mV。通过在ADC脚加入1BIT左右波动的三角波,8倍过采样,将电压量程的波动降为 ±10mV。

这是指标:
M8单片机数字电子负载

基本功能:
1、恒流型电子负载
2、电池容量测试
3、开关电源最大工作电流测试

参数:
A/D     10BIT ±1LSB
电压      50V  ±50mV     (使用8倍取样 降低到±10mV)
电流       5A   ±5mA      (扩展    30A   ±30mA)
电流调节      13BIT  PWM      D/A
       5A的最小调节度     1mA
       30A的最小调节度    4mA

显示格式:
设定电流        功率         电池容量AH
实际电流        电压         工作电压
VFD屏

PS:VFD屏真不错,不知道哪里有图片上这种卖!

使用说明:
6个按键,UP(S10)、DOWM(S11)、步进(S20)、电流设置、电源电压显示/截止电压设置、显示选择(S21)、电流开关ON /OFF(S30)、开关电源测试开关(S31)
1、校正状态
     按S30或S31后,再启动进入校正程序。
     校正顺序:
     电源电压 》》放电电压  》》电流
     (输入的基准电压、电流可以任意设定)
     1)、按UP(S10)、DOWM(S11) 设定要输入的基准电压、电流;
     2)、按UP(S10)、DOWM(S11))、步进(S20) 设定PWM调节基准电流;
详细校正步骤:
注意:1、Vc是单片机的系统电源电压,V0是放电电源电压
         2、J52接入大电流的可调放电电源,电流调到比要输入的基准电流大,并在回路上串上电流表
         3、J53短路

1-1、显示“Vc in= 8.000V”
1-2、按UP(S10)、DOWM(S11)、步进(S20)键设定输入实际单片机的系统电源电压;
1-3、按S30或S31;
       显示校正结果;

2-1、显示“V0 in= 8.000V”
     J52接入放电电源,并设定一定的电压;
2-2、按UP(S10)、DOWM(S11)、步进(S20)键设定将要输入的放电电源电压;
2-3、按S30或S31;
       显示校正结果;

3-1、显示“WAIT>> Iin”
     J52接入大电流的放电电源,电压调低点(减少功耗),电流调到比要输入的基准电流大,并在回路上串上电流表;
3-2、按S30或S31;
3-3、显示“PWMmin= 0.000”
      等待内部PWM和电流自动校零;
      显示PWM出现变化;

4-1、显示“I  in= 1.000A”
     J52接入大电流的放电电源,电压调低点(减少功耗),电流调到比要输入的基准电流大,并在回路上串上电流表;
4-2、按UP(S10)、DOWM(S11)、步进(S20)键设定将要输入的基准放电电流;
4-3、按S30或S31;
4-4、第二行显示“PWMout= 0.000”
4-5、按UP(S10)、DOWM(S11)、步进(S20)键调节PWM(由MOS管控制电流),直到电流表上的数据和设定电流相等;
4-6、按S30或S31;
       显示校正结果。

2、工作状态
     1)、电流/电压设置选择(S21),UP(S10)、DOWM(S11)、步进(S20)
     2)、电流开关(S30)循环按键,显示“OFF”和 ”CLEAR?AH“  -> 进入“OFF“状态  ->  显示"ON" 和 ”CLEAR?AH“ -> 进入“ON“状态 。在显示状态下,按  (S20)键对容量AH值清零并显示”YES!  AH“。“ON“状态 可以作为截止电压中断后的重新启动。
     这样就有两种电流工作模式。Ⅰ、连续模式:在“ON“状态下,电流是连续可调;Ⅱ、设定模式:在“OFF“状态下,电流调节只是设定没有输出,设定后按(S30)进入“ON“状态启动。
     增加铃声。ADC3脚(PC3)做为铃声输出,400Hz的方波输出。电阻R25取消,R22换成330欧,J21的1、3叫直接接陶瓷压电片发声。启动放电后,出现截止电压就输出铃声,响声直到按任何键才停止。

笔记:
电路做了一点调整。由于LM358没有调零,只好加一偏置电压,使LM358能关断MOS管。由于LM358输入存在着失调电压,使得在输入0V时 LM358还输出高电压,没有关断MOS管,这也是使MOS管初始瞬间损坏的原因。
A/D 分辨率为 10BIT  ±1LSB,造成50V电压量程的分辨率为 ±50mV。通过在ADC脚加入1BIT左右波动的三角波,8倍过采样,将电压量程的波动降为 ±10mV。
修改步进设置,每次按电流/截止电压设定键(S21)就回到默认的步进值(1A/1V)。
更改铃声方式,电流开 》》关就响。ADC3脚(PC3)做为铃声输出,400Hz的方波输出。启动放电后,出现截止电压、电流截止就输出铃声,响声直到按任何键才停止。
2008-10-03
增加设定电流电压的位置光标提示。
2008-10-07
增加电流自动微调。

下面是熔丝配置和电路图以及HEX文件,无C源文件,长汀的开源不能算是完全意义的开源。

网友:
长汀以前还有套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长汀很多套件,什么M8电源,电容电感频率表,T26白光套件。。。。挺多东西的,有些还有些实用价值,价钱也不是太高,电路图什么的都给出,就是源程序不给!

网友:
还有些实用价值

楼主:
有没有牛人能解释下这个是怎么回事,文中提到的:
A/D 分辨率为 10BIT  ±1LSB,造成50V电压量程的分辨率为 ±50mV。通过在ADC脚加入1BIT左右波动的三角波,8倍过采样,将电压量程的波动降为 ±10mV。

楼主:
怎么就没有高手给指点迷津呢?!

网友(2011-09-21):
楼主  有相关程序吗??谢谢  2280847765@qq.com

网友:
程序怎么执行的啊?我想换成其它的MCU控制 有源程序吗?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2280847765@qq.com

网友:
顺便 把1204换成12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