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楼宇自动化的发展前景

楼主(2010-05-11):
最近接到一个做楼宇自动化公司的OFFER,我是学自动化的,不知道做这方面有没有发展的空间,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怎么样。
还有一个是做工业自动化流水线的,不知道这两个做哪个更有发展前景,请做过这方面的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做楼宇自动化公司的OFFER,市场大点

网友:
工业自动化流水线的

楼于的哪些  市场也是很大 但是学学几下 入门还是很容易的

工业自动化可就不同罗 呵呵好多东西学的

网友:
当然是工业自动化的,从技术上说二者不在一个层次上.

网友:
都有前景,都很难的。
工业自动化很多人都知道就不说了。楼宇自动化是近年兴起的,比如电梯控制系统、门禁打卡、自动停车场、小区录像监控...这些项目都很难的

网友:
想搞楼宇自动化的话就学好bacnet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有前景,都很难的。
工业自动化很多人都知道就不说了。楼宇自动化是近年兴起的,比如电梯控制系统、门禁打卡、自动停车场、小区录像监控...这些项目都很难的

比如电梯控制系统、

门禁打卡、自动停车场、小区录像监控.
.这些项目都很难的

2个行业都玩了玩的说 这些~~玩具而以  和工业自动化不是一个台面的

网友:
TO:【6楼】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没工业自动化难,但也不至于“玩具”这么大差距吧
不知你是做这些项目哪个层面的?不要误导人吧。

比如开发套电梯总控系统,好像现在不用PLC了吧,人命关天稳定性第一
还有硬盘录像机,我见过里面用DSP的,风河操作系统。把录像保存到硬盘,视频播放解码,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管理
我只是略举些例子,还有很多更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6楼】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没工业自动化难,但也不至于“玩具”这么大差距吧
不知你是做这些项目哪个层面的?不要误导人吧。
比如开发套电梯总控系统,好像现在不用plc了吧,人命关天稳定性第一
还有硬盘录像机,我见过里面用dsp的,风河操作系统。把录像保存到硬盘,视频播放解码,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管理
我只是略举些例子,还有很多更难的

比如开发套电梯总控系统,好像现在不用PLC了吧,人命关天稳定性第一

还有硬盘录像机,我见过里面用DSP的,
风河操作系统。把录像保存到硬盘,视频播放解码,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管理

(强大的MCU阿 吧下边处理IC的信号该送哪送就 就象 MCU控制步进电机)

除了电梯有个安全保障 机构  他其的都是 电子于程序跑出来的

在弱电系统应用这块 我混过工程总包商这块的 项目管理 和技术支持,这些设置我也耍了耍  主板上用的大至架构也折来研究研究过

工业流水线  你一个 机械加工精度达不到 就出问题  设计不合理也不行

网友:
在国内,一般大家都喜欢上楼宇自控,不过上完后一般都不用,当作摆设,可是说是一个相当漫天轻松的行业。
只需要设计,安装,不需要调试了

网友:
关键要赚钱 不赚钱的到最后还是很惨的

楼主:
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希望能够入对行,对以后有发展。。。。

楼主:
不知道做楼宇自动化的以后能不能自己出来接项目,需要的资质会不会很难

网友:
力挺 【8楼】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做楼宇自动化的以后能不能自己出来接项目,需要的资质会不会很难
呵!还没毕业就想到自己接项目,能否接项目跟你的技术没有关系,和你各方面能力有关。
工业流水线也只是工业自动化的一个方面,而估计你能接触到的也就流水线中的一个方面。楼宇上现在很多有现成的方案或类似的,工业自动化上很多是没有现成方案的,一个新产品需要的不止一个方案。

网友:
当然了,你又不是做电子开发的你感觉不到它的难度,你到周立功网站的楼宇自动化这块看看,光一个门禁要所有的模块自己做出来要做到吐血

电梯的变频器不比你工控的变频器差多少吧?
你也说了(强大的MCU阿 吧下边处理IC的信号该送哪送就 就象 MCU控制步进电机)
还有硬盘录像机所用到技术光软件就有:风河操作系统、FAT32文件系统、gui(不太清楚)、tcp/ip、usb host,这样看起来就有点像台电脑了

我是想表明一下我的观点:不会有“玩具”这么大差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楼宇自动化这方面的设备难道都得自己开发?不是只要运用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做工业流水线以后也只能在工厂了发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了,你又不是做电子开发的你感觉不到它的难度,你到周立功网站的楼宇自动化这块看看,光一个门禁要所有的模块自己做出来要做到吐血
电梯的变频器不比你工控的变频器差多少吧?
你也说了(强大的mcu阿 吧下边处理ic的信号该送哪送就 就象 mcu控制步进电机)
还有硬盘录像机所用到技术光软件就有:风河操作系统、fat32文件系统、gui(不太清楚)、tcp/ip、usb host,这样看起来就有点像台电脑了
我是想表明一下我的观点:不会有“玩具”这么大差距

先来个门禁吧~~~  AVR  作 主板 加个 FS 保存数据  485通信  ID号策略  继电器用于 电锁具的控制  主要功能差不多了
                      读卡器  RFID IC 公板电路 读写IC卡、或只读ID  解出 IC卡号  485或232 送到 主板

上位机软件    串口数据转发,+MSSQL2000数据库 常常用方式

市面上很 常见  主流的 货也就这样了

在高级的货 在辅助功能电路,保护电路更完善就是了

监控系统  大型的  有技术的地方有很多  比如图象追踪 什么的 要说算法的 ~~~真是找 头晕  反正 原形就和我画的哪个 PCB 穷举识别为同类技术

                 多路视频 多路显示器 切换器  专业学名叫 “视频矩阵”   原理 也是个菜

                 TV    1  2  3  4  5  6
             CRT/LCD 1 +--O--+--+--+--+
                     2 +--O--+--+--+--+
                     3 +--+--+--O--+--+
                     4 +--+--+--+--O--+

                   "o" 为选中的交叉点 选中交叉点  TV 的图象就会出面在 CRT/LCD中 可以复选

防盗 系统

    理边有个 IC 叫 LM339  作为 探测器 电压波动 检测 IC  详情请自己上网看
  防盗主机  家用 1~8防区  。。。。。功能与门禁雷同 。。。
    高级些的 CK 或泥为饿 利用通信总线可以 挂接更多的 探测器 但~~~功能 虽然比门禁 多了些了 还是和门禁雷同

还有硬盘录像机所用到技术光软件就有:风河操作系统、fat32文件系统、gui(不太清楚)、tcp/ip、usb host,这样看起来就有点像台电脑了

  为作一个 专业开发人员 你(不是指你)能说 你这些东西不会     哪 会了吧这些些功能 组合起来就是罗 X86架构中的CPU不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如果做工业流水线以后也只能在工厂了发展了?

商业 机械设计公司  国内很少有 工厂 能自行 生产自己产品的流水线

作为  王道基础 的 机械工业  有几把刷子 去哪都不是问题

  弱电行业  广州的待遇也就  2000~13000   其中 2000~4000 为主  4~6K 为有综合能力的   6~9K 视公司水平 有些已经是 部门经理
有些只是 项目经理   9K~1300K 极少拿到 不算年终

网友:
楼宇自动化的公司一般不涉及底层的开发吧,应该都是做系统集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宇自动化的公司一般不涉及底层的开发吧,应该都是做系统集成的。

是  因当说  也就是个 拼装工 哈哈

  各产品 厂家都是自己的技术支持部   越大的越强  小公司多数不如自己

  也就 协调一下

网友:
做楼宇自控的一般步骤

1。将被控对象的点数表列出来,比如风机,水泵,温度,水阀等,包括取哪些信号。
2。配置模块,传感器,执行机构。
3。再用厂家提供的软件,做二资开发(比较容易)

Z.F.,工厂,医院,的项目相对好做一些,投标门槛高,地产商的项目最难做,压价大,给钱还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前辈好像曾经做过这方面,很有经验的说

网友:
不说了,可能是我理解有偏差

我所说的是做底层设备开发
你所说的是系统集成、安装调试

网友:
楼上的wenxusun 番薯猪猪 不要生气
其实就是楼歪了,楼主问的楼宇和工业都是指的是系统集成.
底层设备开发都是相同的,例如西门子和hoenywell都有对应楼宇和工控的设备.

网友:
楼控不是系统集成,楼控里有集成部分的工作,只是系统集成是楼控的一个子系统。

简单说:
一栋建筑物基本有如下系统
1。空调系统
   a.制冷站(冷冻泵,冷却泵,水塔,阀门,温感,流量计) b.锅炉房 c.空调末端(新风机,回风机,风机盘管,VAV,CAV等)
2。变配电(一般是监视)
3。给排水
4。输送系统(电梯,扶梯,步行道)
5。公共照明
6。送排风

楼控的主要任务是将以上的机电设备,纳入自动控制,以满足使用与节能要求。

楼控的集成是指,以配电为例,读取三相电压,电流,有功/无功功率,电度,等参数
传统方法:是在每个计量回路上,安装很多传感器,输出为0-10V,或4-20mA,用楼控的控制器接收(成本很高)
集成方法:使用智能电表,采取通讯方式读取,一般都是modbus,再使用OPC或专有控制写入楼控系统。

网友:
西门子的楼宇自动化不错,可以在其官网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