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前置放大器(0----200M)

楼主(2010-05-11):
现在先做一个宽带前置放大器(0----200M)。
频率范围:0----200M,
灵敏度:-35dbm
增益:30db
单通道

各位大虾能否给个建议?

楼主(2010-07-21):
解决了,因为带宽很宽,所以运用高速运放,用的是opa657三个级联。

网友:
有什么用么?

噪声系数能做到多小?

网友:
示波器里就有好电路,抄下就行了别说200M 1G都有。性能超X

网友:
楼主做的光电转换吧?三个657级连,噪声和失真怎么解决?30dB的增益用不着三级吧?如果不做AGC,估计动态范围很小,输入功率大点就会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