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个有人气的板块:有关于段式液晶的问题请教白沙大哥,拜托!

楼主(2010-05-11):
(本来是放在白沙开源论坛的,一直都没有人回答,所以放在这边看大家有谁知道的)

最近小弟做的几个项目想改成段式液晶,以前是用点阵液晶的,发现笔段式的价格可以做到较低而且体积小巧。
但又下面几个疑问想请教一下。

1.  24通道的数据采集仪每个通道采集的数据都要在液晶上显示出来的话,笔段式液晶的体积可以做大些吗?字体可以做的大点吗?

2.  订做的话最低数量,费用怎样构成。

3.  白沙大哥那边能帮忙做吗?

4.  定做的话交货周期大约是多久?

5.  做好的液晶模块可以直接用MEGA64驱动吗?还是要用驱动板呢,另外液晶模块的接口是什么啊?

上面5个问题拜托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
1,段式液晶最大可以做到4个com,seg可以很多。可以显示的段数是com*seg的数量,你想多大就可以做多大。不过越大价钱就越高。
2,液晶没办法做手板都要开模,段式的开模费大约在1500~2000元之间。后面的数量你要多少做多少,太少了可能价钱高点。
3,?
4,从你给图到你拿到样品,一般3~4周。
5,最好不要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外挂驱动如HT1621才2元左右,最大可以驱动4*32段。你可以下载它的规格书看看。

网友:
大家都不回答!

我来回答吧
1、 笔段式和点阵上的特性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2、 字体大小随你的意,你想大就大,想小就小! 决定使用笔段式或者点阵式,就要看你的显示内容。
3、 订做的话要看量,如果一年就几十台的话就没有必要了,费用肯定可以大大降低。
4、 白沙能不能帮忙,我就回答不了了。
5、 现在LCD厂都非常忙,交期已经非常长了,如果能正常,10天到20吧!
6、 一般不宜直接驱动,因为需要偏置电压,但可以加一块驱动芯片,根据你的点数,驱动程序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