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位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10-05-11):
学生最近要做一个频率计!范围暂定到1H-10M,要用数码管10进制显示输出数字,考虑会涉及到一个24位左右的二进制数要求转换成10进制显示的问题。由于位数比较多!每位数码管只能显示到9,存在满10进位问题。HDL代码设计有不能太软件化(比如除10取余这样),由于学生是新手,学生想不到好办法!在此求教各位大大的好点子(有code附上就更好了)!
      呵呵!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坛子搜一个算法吧。。用减法减试试。效果不错的。也许会有点启发。

楼主:
直接用二进制数值-10吗?怎么个循环法!能详细点吗?

网友:
硬件可以选择串行转并行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