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IOS的PLC系统

楼主(2010-05-11):
虽然PLC开源活动停止很久了,但是PLC的研究工作不应该就此停下来。

刚设计了基于NIOS的PLC系统,硬件电路已经完成,特发PCB截图,以期重燃网友同行的信心。

本人认为,随着PLC系统的复杂性、易用性要求的增加,已经不能用普通的方式去处理PLC的指令;用自动机进行PLC指令的自动化处理是必须的。可以这样认为,开源PLC所做的一些工作是徒劳,已偏离了现代PLC系统的基本要求。

本设计是基于NIOS的PLC编译系统,其目的是将上位机梯形图转换为指令表,通过RS232或者CAN总线下传到本系统的非易失存储器中,通过NIOS进行词法、语法分析后形成中间代码保存于SRAM中调用执行。为便于语法分析自动化,特编写了LALR(1)型文法,涵盖了PLC的逻辑指令和功能指令。

整个系统由FPGA EP3C35Q240、配置控制器 EPM570、LCD(240 x 160)、KEYBOARD、PS2、CAN、RS232、RTC、CF卡(True IDE)、2M FLASH、256K x 16 SRAM以及IO接口构成。

发完成的PCB板截图。四层板。布局和电路参照了ALTIUM 的NanoBoard-NB1。

基于NIOS的PLC系统控制板,可以作为FPGA开发板使用 (原文件名:PLC-NIOS.jpg)

3D图片 (原文件名:PLC-NIOS1.jpg)

网友:
那你通讯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
请教,既然是NIOS,那跟之前论坛应用MCU的做法有何区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区别不大,但做无妨。

网友:
如果用FPGA做是不是大材小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既然是nios,那跟之前论坛应用mcu的做法有何区别呢?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FPGA做是不是大材小用。

通常,PLC包含了CPU和CPU外设,以及相应的硬件逻辑协处理器;用FPGA的目的是可以既包含CPU,也包含了一些硬件逻辑在其中,实际是简化了PLC的硬件设计。

网友:
可行
FPGA 的可靠性很适合做这个

楼主:
板子快回来了,等调试完成上艳照及原理图。

楼主:
板子终于做回来了,由于是第一次转换成GARBER文件交付厂家制作,心里总是忐忑。发现两个PS2插座居然搞反了180度,郁闷,除此之外一切都还算顺利。

上图(FPGA还没有焊接)

接近完成的板子(FPGA没有焊接) (原文件名:PLC.jpg)

楼主:
板子各电源都正常,在EPM570中下载FLASH 并行装载器

CPLD集成PFL (原文件名:并行FLASH装载器.JPG)

编译完成后,将FPGA数据通过CPLD下载到并行FLASH

下载成功

下载成功 (原文件名:并行FLASH装载器下载成功.JPG)

下载成功的一些信息

下载信息 (原文件名:并行FLASH装载器下载信息JPG.JPG)

网友(2010-06-17):
好。非常的好。开板不少钱把。楼主好多的银两啊

网友:
怎么没下文了呢?

网友(2011-11-03):
继续来点效果图看看嘛

网友:
四层板可以搞bga的,比如xc6slx75fgg484